MF47万用表的ADJ档究竟有什么用?

楼主(2021-02-06):
NF47万用表的ADJ档,一般说法是电阻档零位调节,但电阻有5档,究竟调那一档。试过哪一档都调不好,好像是配合本档调节扩大调节范围,请坛机友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挡是MF47指针万用表专门用于检验晶体三极管H刻度标准之用。ADJ(缩写)为英文校准之意。这是MF47型表与 ...

谢谢指点,以前还真不知道,现在明白了。

网友:
ADJ档是辅助档,在HFE 测放大倍数时调零用的,和电阻档短接表笔调零一个道理。

网友B:
这只能说明楼主没有认真阅读MF-47表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说明楼主没有认真阅读MF-47表的使用说明书。

朋友要丢掉的坏表,我取回修复的,没见过说明书,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电阻调零档是那个右上角的黑钮

网友(2021-08-16):
现在捡47表玩的人,基本上见不着说明书,只有网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