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P15帘栅极输入单端功放图

楼主(2021-02-07):
曾经看过6F2+6P15d的帘栅输入功放图,现在想组装,请诸位提供分享,谢谢!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上管的灯丝电压需要抬高吗?

上管的灯丝单独用一组灯丝绕组,通过一个0.1U/630V电容接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线路图吗,可否借鉴?

试试连接这张图供参考

网友C(2021-02-09):
看来这种电路图不好找。感觉我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个电路。1、对于功放管首先将栅极接地,阴极电阻是必须的,使6p15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点。2、帘栅极有一定的栅流,所以要有一定的驱动功率。3、帘栅极的电压比较高,与推动级可以实现直接耦合。4、推动管应选择内阻低阳极电流较大的管子,如6n1甚至6n6等,用推动变压器可能更好。5、为了满足电压增益,应该再加一级前置放大。想到的大概就这些,不知是否正确,还应该以图为参考。

网友:
求是的图做的不错搜一下吧。

网友D:
街坊的图片,改改可用

街坊的图片,改改可用
街坊的图片 改改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种电路图不好找。感觉我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这个电路。1、对于功放管首先将栅极接地,阴极电阻是必须的 ...

你的提议不错,也曾经看到过用6j8和6n4推功率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街坊的图片 改改可用

谢谢!正是这个,诸位有实践过?

网友:
帘栅极输入信号强度大。

楼主:
6F2的灯丝电位太高了吧,可行不?

网友:
最近玩帘栅级输入的不少

网友:
放屁脱裤子!电子管帘栅极本身就是个非线性负载,控制输出线性也是不佳,以前的乙类放大器为了输出功率和电源效率出的荤招,基本不考虑保真度!还成了HIFI的另辟蹊径了!?功率推动有个RF功放的方案阴极功率推动,功率放大倍数为1;10!这个是一般HF频段SSB模式通讯胆龟的成熟模式输出一般500-10KW

网友B:
帘入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玩法,我做过一台,6K3P-6N1-6P3P帘入单端,声音非常耐听,几乎将我做的其他管子的单端都比下去了,这点结论跟其他很多做过帘入的同好的感受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一些管子的帘入方式比标准接法有了十分明显的提升。
要玩帘入,最好先彻底搞懂帘入跟普通标准电路的异同之处,制作时的要点要把握好。建议去胆艺轩耐心看懂TRS的帘入长贴,然后再下手不迟。不要随便拿一张图就做,万一有什么不靠谱的地方没发觉,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帘入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玩法,我做过一台,6K3P-6N1-6P3P帘入单端,声音非常耐听,几乎将我做的其他管子的 ...

赞同!需要了解有关理论和技术挺多的。

网友E:
        其实帘栅输入是五极管用作三极管不同的接法(阴地与栅地电路),具有不一样的三极管参数,也就是说形成另外的一只新三极管,两种接法输出功率是相同的。但不是所有的多极管都适用帘栅极输入,两种三极管的接法需要进行比较取佳。栅地电路特点噪音小,屏栅距离近,放大倍数低,激励电压相对要高,双三极管只好接成阴地栅地电路以取得三极管的噪声,五极管的放大倍数。对于多极管就简化成帘栅输入。
       6P15帘栅极输入应该比较适合,高跨导具有上述的优越性,完全可以采用其他三极管电路,装好后调整一下阴极电阻。输出变压器多抽几个头,试找最佳匹配阻抗(没有得到该测试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帘栅输入是五极管用作三极管不同的接法(阴地与栅地电路),具有不一样的三极管参数,也就是说 ...

嗯,最佳匹配阻抗虽然在5至5.5K之间,但还需配上最佳的帘栅极电压,这也影响到音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最佳匹配阻抗虽然在5至5.5K之间,但还需配上最佳的帘栅极电压,这也影响到音色

       6P15最佳匹配阻抗5~5.5K是怎么知道的?普通三极管接法的阻抗:在Ua200V、Uk6V时,la不超过30mA,虽最佳负载RL2.5kΩ。对,当然帘栅极就成为信号栅,必须要加较佳的栅压。
      帘栅极原本是电子束的加速极,同样是三极管接法,这种接法相对于阴极的电位发生了变化,还要考虑抑制栅的作用,它的特性曲线变化就很大。原来的第一栅接地,阴极发射的电子必然被截流一部分,特别是高S管,栅阴距离非常近,这样可能产生栅流。6P12p成功的例子主要是大灯丝电流,超大的阴极表面积,其他因素暂时还没有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5最佳匹配阻抗5~5.5K是怎么知道的?普通三极管接法的阻抗:在Ua200V、Uk6V时,la不超过30mA ...

尚未尝试过200V的帘栅极输入,你试过使用5-5.5K以外的输出牛?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尚未尝试过200V的帘栅极输入,你试过使用5-5.5K以外的输出牛?有图吗?

楼主:
帘栅输入可以做到屏压200多伏?你说的是阴地三极吧

网友:
胆艺轩TRS有这样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街坊的图片 改改可用

推荐了我的图

网友:
你这图 做的音质满意吗

网友(2021-05-03):
有朋友实作过这个电路了吗?

网友B:
我做过下管用6K3P,,上管用6N1,末级管用6P3P的帘栅极输入功放,输出牛是7K牛,那效果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下管用6K3P,,上管用6N1,末级管用6P3P的帘栅极输入功放,输出牛是7K牛,那效果是刚刚的。

有线路图吗,可否借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连接这张图供参考

请问上管的灯丝电压需要抬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