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组合CL-J35LD功放问题求解

楼主(2021-02-07):
前段时间修好的先锋J35机器,今天折腾光头时功放再次达铁放电,开机又烧了F2,现在不接功放不烧保险,电源没问题,机器能启动,但接功放就烧F2,检查了那几个大功率功放管和二极管,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没思路了,还望指导。附功放图,顺便请教,这机器电容很大,如何给电容放电?谢谢!

网友A:
没有找到你说的F2,电容放电用几百欧姆电阻即可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是功放后级三极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你说的F2,电容放电用几百欧姆电阻即可

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图

楼主:
前期该机器有过相同故障,经排查处理已修复,请看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但这次故障应该还是功放板的问题,因为不接功放就不烧保险F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图

这个位置的(变压器初级)保险问题还得排除变压器、桥堆故障

网友B:
哦,没有功放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的(变压器初级)保险问题还得排除变压器、桥堆故障

这个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因为在不接功放板时,其他更能都能启动,收音、卡座和cd可以启动的,不烧保险,因此故障应该出在功放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有功放集成。

对,是分离元件的功放。

楼主:
经测量电源电压发现-12V电压为0V,电源只有+5V和+12V的输出,顺藤摸瓜测量发现是-26V经整流滤波后的1个像三极管的保险丝烧了,型号ICP-N50,不知道是否找到最终问题,等配件换上再试试。附图:另外请教一下,像J35这种正负电源供电的功放,难道在失去负电源供电后会烧保险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图

F2保险丝要用带T的延时保险丝,如用普通的快速保险丝就要加大保险电流,1.25A的估计要用2.5-3A的才行,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保险丝要用带T的延时保险丝,如用普通的快速保险丝就要加大保险电流,1.25A的估计要用2.5-3A的才行,可 ...

做测试时已经烧了4个了,备用保险丝还有几个,先等换上那个像三极管的保险管再试试,谢谢!

楼主:
还有个现象补充一下,有2块相同的功放板,经对比测量个三极管和二极管正反向电阻都是一样的(在板测)在正常范围,功放接入后,在待机状态下烧F2保险丝,不接功放可以开机

楼主:
功放板的电源为正负36V(空载测量),前面帖子说的负12V应该是运放电源,感觉跟烧F12保险没关系,功放电路图在1楼,现付功放电源图,蓝框接功放板,请高人帮助分析为感

功放电源

功放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板的电源为正负36V(空载测量),前面帖子说的负12V应该是运放电源,感觉跟烧F12保险没关系,功放电路 ...

既然你觉得功放没问题,我有一个或许荒唐的想法:
找几个汽车灯泡(刹车灯泡12V/21W))串联后代替功放接入+—主电源,看看究竟哪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觉得功放没问题,我有一个或许荒唐的想法:
找几个汽车灯泡(刹车灯泡12V/21W))串联后代替功放 ...

现在希望换上N50保险管能解决,因为当时搭铁放电后,就出现了烧FU2的问题,换上另一个功放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两个都是坏的概率较低。我怀疑N50保险是当时打铁放电导致烧的。由于它的熔断导致负12V供电中断,而功放中的运放是正负12V供电,现在只有单边供电,导致负载不均衡而烧FU2,这只是我个人假想,不知是否合理,欢迎交流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希望换上N50保险管能解决,因为当时搭铁放电后,就出现了烧FU2的问题,换上另一个功放板也是同样的 ...

但愿如此。有资料说N50=2A,可以用普通保险丝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愿如此。有资料说N50=2A,可以用普通保险丝代替。

中午收到N50,午觉都不睡了,换上N50后先是空载测试负12V电压恢复,接上功放开机前心里还是没底,但不管它了背水一战,接通电源后心里默念4秒发现待机状态没有烧保险,于是打开主机电源机器试音恢复正常,本来还想着如果不成功就不修了,感谢所有关注指导的朋友。请问你机器大音量电源调整板芯片发热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午收到N50,午觉都不睡了,换上N50后先是空载测试负12V电压恢复,接上功放开机前心里还是没底,但不 ...

恭喜机器修复。
我的机器小音量可使用,所以还没修理。
不过卡座的一个摇臂坏了一个凸点,自己用铁丝+塑料管做了一个,但愿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机器修复。
我的机器小音量可使用,所以还没修理。
不过卡座的一个摇臂坏了一个凸点,自己用铁丝 ...

动手能力超强的朋友,一定能用,感谢一直以来的帮助和指教! 这机器如果能用,就先用着,说不定一折腾出大问题就可惜了!

网友D(2021-03-19):
引用 楼主:
动手能力超强的朋友,一定能用,感谢一直以来的帮助和指教! 这机器如果能用,就先用着,说不 ...

确实可以用,但是问题来了。
上次不小心导致的II卡工作异常,怀疑是M66320坏了(买了拆机板后证实)。不幸的是在组装过程中不知哪里出了问题,现在II卡工作时磁头不停翻转。估计是显示板控制芯片PDG149A损坏,只能再等拆机板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用,但是问题来了。
上次不小心导致的II卡工作异常,怀疑是M66320坏了(买了拆机板后证实)。 ...

看看是不是2卡的排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排线插拔多次导致接触不良,卡座不停动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2卡的排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排线插拔多次导致接触不良,卡座不停动作。

排除机芯及排线原因后,对比测了 PULSE1 与 PULSE2 的对地电阻,PULSE2电阻只有几十欧姆,与PULSE1阻值相比近乎短路。
我把PULSE1端挑离电路,卡座1磁头也出现同样故障。我以为,卡2磁头不停翻转是由于PULSE2端损坏,芯片得不到正确霍尔信号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机芯及排线原因后,对比测了 PULSE1 与 PULSE2 的对地电阻,PULSE2电阻只有几十欧姆,与PULSE1阻值相 ...

大概率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2021-07-10):
搭车问个问题 黑框的11脚电压到底是多少 ,我的机器实测6.5V ,这里标的是5.6V,实际高了0.9V ,这是怎么回事,这算正常吗?我的机器也是“”打火“”烧了保险,但换完FU2保险,开能开关机,卡座CD 都能放,就是没有频谱,音箱也没有声音,貌似所有电压都全,这个保险怎么烧的我就奇怪了。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关机了,关机那个指示红灯也亮了,但播放按键所在的,那一排好几个按键,无论开关机都永远亮? 我晕!!

11脚电压到底多少?

11脚电压到底多少?

网友:
在开关机过程中,音箱反倒有卡拉声音,说明静音电路MUTE,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5.6V偏高的问题已经找到,是一个编号为R7401(51Ω)的电阻烧毁损坏导致的,烧毁损坏后电阻变成了110Ω,更换后,电压回复到标准的5.6V了!!看来图纸标的电压和实际电压是完全吻合的。

但我的机器 卡座CD 播放时,没有频谱,音箱也没有声音的故障依旧,关机不彻底的故障也依旧,看来还要继续查,看看还有什么元件烧毁了

楼主:
频谱不显示和没有声音,检查一下机器背面的短接环是否接触不良,附图

短接环

短接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谱不显示和没有声音,检查一下机器背面的短接环是否接触不良,附图

已经检查了 ,不是这个造成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