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发头工频变压器烧坏问题

楼主(2021-02-07):
最近捡到一个12V 1A的工频变压器,拆开电解电容炸了,二极管氧化,瓷片电容和PCB碳化了
拆除掉后面的板子,测量变压器绝缘良好,电感量高压端3H低压端10几mH没什么问题
上电测试变压器没坏

想到小时候小霸王红白机特别容易炸电源,难道说这种工频电源普遍是二极管烧坏炸电容么?
并不是变压器烧坏??

网友:
确实,以前老的线性电源,也就坏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变压器很少坏,变压器里面一般还有一个保险,也容易坏。估计跟电网的电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