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显示器的硬盘录像机能改做普通AV显示器使用吗?

楼主(2021-02-07):
手头有几台淘汰下来的7吋带显示器的四路硬盘监控录像机,想改作AV显示器用,显示屏是群创AT070TN07,不知道密码,也没有遥控器,各Video输入视频信号都好用,但问题画面是四分的,不能全屏显示,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12345 试试,一般监控不太会设置密码

网友:
四分隔变全屏应该是没问题的,得按按键调整,慢慢试吧

网友:
实在不行内脏掏空,几十块钱的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仅作显示器用的话,那就丢弃硬盘录像机的主机,找个AV转VGA的转换接头,另外再搞个功放板。直接使用显示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等效于:只用一个摄像头如何全屏显示? 各按键也都按了,但都不起作用。

网友:
双击屏幕。。

楼主:
已解决,在研究驱动板时找到了CVBS端口,直接接入即可,并切断给控制板的供电以降低功耗。

网友:
找块安卓板子塞进去,当个电视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