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高中频二次变频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1-02-07):
在比赛收稿截止前的最后两天,终于忙完一年的工作,在新春来临之际,特发表陋作《高中频二次变频全波段收音机》,支持第12届DIY大赛。
一、总述
本机中、短波采用高中频二次变频方案,第一本振为52.450M,第二本振为450K,有较好的镜频抑制能力。中波高放级采用点点调谐的方式,短波通道为不调谐低通的方式,经高放后接入第一混频。第一混频采用二极管环混,可以大大减少混频假信号,第二混频采用双栅场效应管,以降低混频噪声。混频后的450k中频信号经过可选择的陶瓷滤波器后送入中放IC(TA7640)放大,音频信号由TDA2822放大输出到扬声器。调频采用DSP的方式,使用了SI4730的方案。天线信号送入SI4730经DSP处理后的音频信号送入TDA2822功放输出。调谐采用数字调谐的方式,有输入键盘及飞梭调谐。采用电子音量控制。显示采用LCD1602,显示信息包括频率,电压,频段,音量等信息。
二、调幅前级
调幅前级主要分成两部分,分别为中波通道和短波通道。1,中波通道:中波天线采用200mm磁棒天线,配合SVC344变容二极管,完成信号的调谐。为何要用SVC344二极管呢?因为本机工作电压为两节锂电池,选用1sv149的话,中波频段高端已无法覆盖,不得不采用DC-DC升压电路,将使系统变复杂,故此机采用低压变容二极管SVC344,0-5V控制电压变化可使电容从450p到15p的变化,可以满足中波频率覆盖要求。调 谐电压由D/A芯片DAC8512控制到谐振点,实现点点调谐。经场管Q701放大后的信号经过开关二极管D702输送到混频级。2短波通道:短波天线采用拉杆天线,天线收集到的信号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后由Q705、Q703进行宽频带放大(T702为磁环宽带变压器)。信号经过开关二极管D704的选通后送入下一级的混频。
两个通道的电源分别由Q702,Q704输出。

补充内容 (2021-2-7 23:11):
今晚特意录制了接收视频,视频时长7分钟,分别为中波,短波,调频的接收效果。还有波段切换,音量调节,频率调节的操作,欢迎收看。因今晚调幅的接收条件很一般,短波噪场较大,与9700DX比较,各波段都是完胜的。

补充内容 (2021-2-7 23:1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dc61983f6c9b77e33e7

楼主:
二、第一混频级
第一混频采用二极管环混的方式。经过前级放大后的中、短波信号,经过0-30M的带通滤波器的选择后经过ADE-1混频后,经Q601阻抗变换后,由X601晶体滤波器选频,第一中频频率为52.450M,第一中频信号送入第一中放Q602,Q602的增益由后级中放控制,起到AGC的控制的效果。

楼主:
三、第二混频级
第二混频由Q501完成,双栅场效应管混频具有噪场低,本振功率要求低等优点。第一中频52.450M的信号与第二本振频率52M混频,生成450k的第二中频信号,经Q502放大后由陶瓷滤波器进行信号选择。陶瓷滤波器选用SFP450H,SFP450I 分别为宽/窄选择,由开关二极管D501 D502控制。

网友A:
电路图只能看到一半,能否上传PDF方便学习交流。

网友B:
您好,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纸?

楼主:
四、本振电路
第一本振采用锁相环技术,采用MB1504芯片。由电容三点式电路产生53M-83M的高频信号经过Q302,Q303缓冲放大后输入到第一混频级,频率分辨率可达1K。第二本振采用26M的晶振二倍频到52M后进入第二混频电路。

楼主:
五、中放及功放
中放由TA7640担任,由1PIN输入,9PIN输出音频信号。尽量网上对TA7640有较多的议论,但我还是很喜欢使用它,主要是因为它噪声低,失真小,各方面指标来看都是不错的。功放采用TDA2822 的BTL的方式,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主要还是看它可以较低电压输出较大功率。

楼主:
六、FM部分
本机选用的是的美国Silicon Labs公司推出的高集成度AM/FM收音机芯片SI4730。它的功能十分丰富,包括自动搜台、自动校准、数字调谐、自适应噪声抑制能力等。此制作为方便用的是某宝的小模块,集成了晶振和其它外围元件,有10个口引出来方便业余焊接。电路比较简单,主要工作都集中在了编程上面。电源部分由Q801控制通断。

楼主:
七、数控部分
数控部分采用单片机STC8A为主控MCU,LCD1602为显示模块,配有3X4的数字键盘,6个功能按键,2个飞梭(旋转编码器)。电子音量芯片采用MCP41010.数控与模拟部分设计在不同的PCB上,以降低干扰。电路如下:

楼主:
八、制作部分
本机由两块PCB组成,请看图片吧。
先来一张整机的图片

整机图

整机图

200mm中波磁棒天线

200MM中波天线

200MM中波天线

模拟板全貌

模拟板全貌

模拟板全貌

加装屏蔽后的模拟板

加装屏蔽后的模拟板

加装屏蔽后的模拟板

加装连接线后的模拟板

接好线的模拟版

接好线的模拟版

第一本振PLL部分

第一本振PLL

第一本振PLL

第一混频及晶体滤波器

第一中频滤波

第一中频滤波

第二中频滤波器及中放

第二中频滤波及中放

第二中频滤波及中放

数控板正面

数控版正面

数控版正面

数控板背面

数控版后面

数控版后面

MCU

MCU

MCU

楼主:
PDF格式高清的电路图一并奉上。

二次变频收音机(DSP版)-数控板.pdf

二次变频收音机(DSP版)模拟板.pdf

楼主:
制作过程中测试的情况也一并送上
低通滤波器的频幅特征曲线
52.450M晶体滤波器频幅特征曲线
52.450M晶体滤波器频幅特征曲线展开
450k陶瓷滤波器频幅特征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只能看到一半,能否上传PDF方便学习交流。

高清电路图在11楼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纸?

用的是立创EDA.

网友C:
一个大作,点赞!1602对中波干扰大不?底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大作,点赞!1602对中波干扰大不?底噪如何?

谢谢。几乎没有影响。晚上上传接收视频。

网友D: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大赛。

感谢版主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中测试的情况也一并送上
低通滤波器的频幅特征曲线

网络分析仪什么型号的?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分析仪什么型号的?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自已DIY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6785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大作,点赞!1602对中波干扰大不?底噪如何?

视频已上传,可以看到全波段都无明显的干扰。

网友E:
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短波天线输入端那个滤波器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如果按50欧姆输入输出阻抗就是30M HPF,按FET高输入阻抗的话那就是一条直线了。
2.短波天线阻抗转换后输出阻抗是50欧么,T702阻抗比是多少?
谢谢。

网友F:
厉害,看着贴片元件,密密麻麻。密集恐惧症!!!!!问下和上次参赛的中短波对比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短波天线输入端那个滤波器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如果按50欧姆输入 ...

不好意思,数据标错了,应该是电感820u,电容3p,2P,数值参考了DE1103的参数。我没有去做仿真,如果做的话应该是输入应该建拉杆天线的模型比较准确一点。
T702就是1比1的传输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看着贴片元件,密密麻麻。密集恐惧症!!!!!问下和上次参赛的中短波对比咋样?

中短波方对比应该是此版全面胜出的,灵敏度和AGC都较前一版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数据标错了,应该是电感820u,电容3p,2P,数值参考了DE1103的参数。我没有去做仿真,如果做的 ...

嗯。看了一天高阻放大器电路,没看明白,我刚才还发帖了。

网友(2021-03-22):
成功的制作,有专业范儿!

网友:
         很有高度的现代化收音机,技术先进,很专业。

网友:
大制作,外壳方面如果能再精细搞搞就更完美了

网友(2021-06-21):
请教:  在中波,短波使用控制板调台,如何知道调到的台是多少频率呢?

网友(2021-08-12):
大赞! 别的不太懂,就看磁棒够长,效果一定不错。

网友(2022-03-04):
很复杂的制作,不错!

网友(2022-04-12):
频率显示部分如何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本振电路
第一本振采用锁相环技术,采用MB1504芯片。由电容三点式电路产生53M-83M的高频信号经过Q302, ...

有没有不用MCU控制的高频锁相环芯片。想做一个VHF接收机

网友(2022-05-17):
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吧!

网友:
有点复杂了

网友(2022-10-03):
不错,潜力技术股

网友(2023-12-27):
SSB接收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录个SSB的接收效果呢?

网友(2024-03-18):
引用 楼主:
八、制作部分
本机由两块PCB组成,请看图片吧。
先来一张整机的图片

大神,您好!我想请问原理图的HA01这个插头是接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