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前辈,求花冠721收音机电子版电路图和线路图。

楼主(2021-02-07):
入手个花冠721收音机,找了半天只有一些照片的电路图和电路图。因为图片质量不好看不清楚。求一套电子版的图。请多多关照。现在收音机开机音量键拧的时候有沙沙声。

网友A:
老方法,先检查各级电流。这个电路比较方便,BG1~BG5都可以用测量发射极电压的方法计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方法,先检查各级电流。这个电路比较方便,BG1~BG5都可以用测量发射极电压的方法计算电流。

我都测了。
Bg1.发射极电压3.32   集基3.13. 集电极0.37.    Bg2  发  3.49 集基1.20集电3.22   Bg3 发射极3.67集基3.39集电极0.37。Bg4发射极3.86集基3.75集电极3.34
bg5  发射极3.48集基3.34集电极0.21 .

网友A:
1,你说的发射极是集电极,集电极是发射极,有箭头的是发射极。集基应该是基极。
2,BG1、BG3、还算正常,其它都不正常。BG2的电压测量数据有误(R5d电压有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发射极是集电极,集电极是发射极,有箭头的是发射极。集基应该是基极。
2,BG1、BG3、还算正常, ...

是按照印刷电路图三级管标识测量的。发射极是有箭头的,。黑笔电池负极。红笔测量每个点。这款收音机电源是3节电池供电。
用黑红笔测r5两头电压为0.36

网友A:
锗管机应该红表笔接地(电源正极),黑表笔测所测点;
硅管机应该黑表笔接地(电源负极),红表笔测所测点。
BG1、BG3、BG5的测量方法正确的,不然不可能是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机应该红表笔接地(电源正极),黑表笔测所测点;
硅管机应该黑表笔接地(电源负极),红表笔测所测点 ...

好的。我从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机应该红表笔接地(电源正极),黑表笔测所测点;
硅管机应该黑表笔接地(电源负极),红表笔测所测点 ...

红笔接电源正极。黑笔测各点。BG1是0.56—0.72—3.45顺序是发射—基极—集电极。BG2是0.36--0.63---2.63    。BG3是0.18---0.46--3.45。BG4是0.37---0.51--3.6。BG5是0.01--0.12---0.51。

网友A:
BG4的集电极直接接的BG5基极,电压怎么会不一样,BG4和BG5的电压数据肯定搞反了!如果我的判断不错,按下述调整。
一中放电流偏大,应该0.24v以下,二中放电流偏小,应该0.41v左右,BG4电流偏小,应该是0.06v,BG5电流偏小,应该是0.8v,都是指发射极对地电压。

网友:
BG4 的集电极和BG5基极相连,电压应该相同,是否测试有问题还是线路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的集电极直接接的BG5基极,电压怎么会不一样,BG4和BG5的电压数据肯定搞反了!如果我的判断不错,按下述 ...

我把BG4和BG5两个写反了。应该是BG4   0.01---0.12---0.51。BG5    0.37---0.51---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BG4和BG5两个写反了。应该是BG4   0.01---0.12---0.51。BG5    0.37---0.51---3.6

先减小R15将BG5的发射极对地电压调整到0.8v,或者换BG4,BG4开路的可能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减小R15将BG5的发射极对地电压调整到0.8v,或者换BG5,BG5击穿的可能较大。

好的好的。得明天更换了。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得明天更换了。谢谢谢谢。

BG4、BG5都可能有问题,先不动电阻,拆下管子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G5击穿,是BG4C、E开路。

好。我都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BG5都可能有问题,先不动电阻,拆下管子检查。

两个三极管都摘下后测量没有问题。装回后更换R15. 原6.8k更换15k。BG5发射极是0.73基极0.9集电极3.46。BG4发射极是0.01基极0.11集电极0.9

网友A:
BG4发射极是0.01基极0.11不正常,你量下R13是100欧还是10欧,BG5电压正常。
昨天量的BG2、BG3电压我怀疑也是搞错了,要反过来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发射极是0.01基极0.11不正常,你量下R13是100欧还是10欧,BG5电压正常。
昨天量的BG2、BG3电压我怀疑也 ...

没事用万用表导通检查下输入输出变压器。B4没有导通。是不是说明里面有断线?B5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发射极是0.01基极0.11不正常,你量下R13是100欧还是10欧,BG5电压正常。
昨天量的BG2、BG3电压我怀疑也 ...

R13是50欧。bg2和bg3没有反。是按印刷电路图上标记测量。

网友A:
BG4的电压数据有矛盾,按集电极电压0.9v,BG4是导通的,不导通电压会高很多;按发射极电压0.01v则基本没导通,所以我问你R13是100还是10v

网友:
量下R12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4的电压数据有矛盾,按集电极电压0.9v,BG4是导通的,不导通电压会高很多;按发射极电压0.01v则基本没导 ...

输入输出变压器。图上标识一个B4一个B5

网友A:
没有问你输入输出变压器呀,量R12是多少?应该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你输入输出变压器呀

R12两端电压2.5.    我刚才问B4输入变压器不通有没有影响到整体。

网友:
bxy

引用 楼主:
R12两端电压2.5.    我刚才问B4输入变压器不通有没有影响到整体。

问你R12阻值是多少?BG5发射极电压0.73v已经说明输入变压器初级没有开路,其它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R12阻值是多少?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影响。

R12阻值1.6k

网友A:
查C24有没有漏电?不漏电换BG4。再量下B12上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C24有没有漏电?不漏电换BG4。再量下B12上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换了bg4.发射极0.01基极0.74集电极0.1   R12上端对地电压3.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bg4.发射极0.01基极0.74集电极0.1   R12上端对地电压3.45

怀疑BG4发射极对地有短路,你可以关机时直接量BG4发射极对地的电阻,看看阻值是不是与R13相同。C24有没有漏电?
这种级联电路BG4、BG5要同时装上才能测量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BG4发射极对地有短路,你可以关机时直接量BG4发射极对地的电阻,看看阻值是不是与R13相同。C24有没 ...

关机量发射极与电路板外连接金属电阻和R13两头电阻一样。4和5是同时装上的

网友A:
根据电压数据,BG4肯定有2ma以上电流的,但发射极测出的电压极低,不合理。另外R12上端电压3.46也不合理,R14要流过6.6ma才可能,电源负极铜箔应该有地方短路了(不是直通短路,那样电流更大,是经过1K以下的电阻接通电源正极,你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数据,BG4肯定有2ma以上电流的,但发射极测出的电压极低,不合理。另外R12上端电压3.46也不合理,R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3是50欧。bg2和bg3没有反。是按印刷电路图上标记测量。

R13电路图上是100欧,你说是51欧,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再量下R14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明白这个电路一中放怎样实现  中波0.5ma、短波0.8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电路图上是100欧,你说是51欧,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再量下R14两端电压是多少?

R13电路图上是100欧。但是电路板上四环电阻是绿棕黑金51欧。用红黑测量是48欧。R14红黑笔测两端0.35电压。用红笔接地。黑笔测上端电压3.87。下端3.49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3电路图上是100欧。但是电路板上四环电阻是绿棕黑金51欧。用红黑测量是48欧。R14红黑笔测两端0.35电压 ...

现在扬声器有电流声没有?用螺丝刀接触BG4基极有没有“咯咯”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扬声器有电流声没有?

贴近了有轻微沙沙声音

网友A:
现在检查变频级,量BG1发射极电压,同时用手拿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双联本振联静片,BG1发射极电压会下降属正常,波段开关置中波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检查变频级,量BG1发射极电压,同时用手拿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双联本振联静片,BG1发射极电压会下降属正 ...

Bg1发射极电压0.54。双联本振联静片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1发射极电压0.54。双联本振联静片不知道是哪个。

如果是空气双联,动片是转动的那个,插进去部分的就是定片,手碰就行,不管天线联本振联,发射极电压能下降就是本振正常。密封双联有3个引脚,中间那个接地,另外2个就是定片,分别将定片与中间脚短路,电压下降就是本振正常。
电压下降只有一点点,要仔细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空气双联,动片是转动的那个,插进去部分的就是定片,手碰就行,不管天线联本振联,发射极电压能 ...

是密封双联。三个触角。中间的触角和电路板面的右面触角用螺丝刀连接发射极电压0.54下降0.44。和另一个触角连接没有变化

网友:
正常。
1,在双联引脚上量电阻,不起作用那个引脚与中间那个应该导通的,就是天线线圈。
2,重新测下BG2、BG3发射极电压。
3,关机测输入、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线圈有无开路?

楼主:
zzfjct  2021-2-9 20:54

1裬м
2BG2 ...

Bg2伫0.36   BG3伫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