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耳放的另类玩法

楼主(2021-02-07):
因为前几年制作了一副高阻抗耳机(2*300欧姆),没有合适耳放电路就搁置下来,最近安装胆机看到了它,不如找一个胆放电路来驱动。看了很多电路都太复杂。最后寻找到一款极简单的胆前置电路,输出阻抗不知道能否与耳机匹配,先做出来再说,反正所有元件有存货也需要胆前置,画好PCB电路后在嘉立创打板。几天板到后焊接好后,先接206电唱机试试不错,接上3.5mm插座,一切就绪戴上耳机,打开手机播放音乐,耳机里面顿时飘出美妙的音乐。目前用6J4听,也可插上6K4等管子。

网友A:
请把文件上传立创商城,方便坛友

网友B:
胆机耳放还是要输出变压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耳放还是要输出变压器的好

有变压器输出的变压器难做,电路也复杂。多个鬼就多个庙,对音质也有影响,这个前放只有两条五极胆管按标准接法就有不错表现,就不费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文件上传立创商城,方便坛友

电路在HIFIDIY上有。

网友:
老实说电子管直出耳放还不如直接听晶体管的。

网友:
耳放一般都是WCF输出阻抗很低失真很低频响很好,但也有不少SRPP的

网友C:
没有输出牛的耳放是没有灵魂的,还不如做晶体管耳放。

网友:
加个阴极输出或射极输出推耳机应更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牛的耳放是没有灵魂的,还不如做晶体管耳放。

同感。阴极输出就是一壶白开水,石机强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