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技嘉b85卡在开机logo

楼主(2021-02-07):
能点亮,就是技嘉的logo,键盘灯也亮,进不了bios,按del没反应,f12也没反应,CPU发热,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坏了几块技嘉主板了。

网友A:
应该有提示,多半南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提示,多半南桥挂了

现在南北桥一个IC了,叫做芯片组

网友:
看硬盘灯亮不了,看着症状像硬盘逻辑锁,或者什么硬件损坏导致锁死

再再谈王江民硬盘逻辑炸弹(真正的逻辑锁)完结!
https://www.52pojie.cn/thread-844097-1-1.html
(出处: 吾爱破解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南北桥一个IC了,叫做芯片组

是的 楼主说按键盘无反应 可能是 usb 相关的电路问题 也可能导致电脑不能进系统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 可以最小化系统试一下

网友:
华擎B85 FLASH我有很多,实在不行可以尝试嫁接
先卸掉板子上的硬件试,USB口,硬盘,光驱,前面板,网线

楼主:
最小化已经试过了,ps2键盘usb键盘都试过,都是键盘灯亮没反应,没有挂载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化已经试过了,ps2键盘usb键盘都试过,都是键盘灯亮没反应,没有挂载硬盘。

估计是主板坏了!我也刚换了块主板,也是技嘉的B85,是14年还是15年买的,现在买不到新的技嘉、微星和华硕的B85主板,只能买块七彩虹B85,内存少装2条只有8G,少了4G内存。

网友C:
还有,你试试换一块好的显卡,我碰到过显卡不好也会影响机子的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试试换一块好的显卡,我碰到过显卡不好也会影响机子的启动。

试过了,换显卡也是卡在logo,应该是主板完蛋了,就是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上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换显卡也是卡在logo,应该是主板完蛋了,就是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上BIOS的问题。

那就只能换主板了,其他方法基本没用。我发现电脑主板基本都有使用期限,超过坏的几率很大,所以买主板尽量不要买2手的。这次换B85主板,先在京东买了块微星的2手主板,收到后点不亮给退了,再买新的七彩虹B85,收到后一次点亮。

网友B:
嫁接大法试试呗,给你华擎的FLASH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嫁接大法试试呗,给你华擎的FLASH固件

谢谢,没热风枪没编程器这活真搞不了,华擎和技嘉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热风枪没编程器这活真搞不了,华擎和技嘉能通用吗?

至少芯片组一样,其他就板载的网卡声卡什么的了
成功几率还是有的,华擎的b85 flash是直插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技嘉b85主板, 把 副bios芯片拆了就行(刷过BIOS、交换过主副BIOS芯片都不行,只要副bios芯片一焊上去就启动不了)。

网友:
板子芯片好像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化已经试过了,ps2键盘usb键盘都试过,都是键盘灯亮没反应,没有挂载硬盘。

这个情况是主板或者CPU问题了,换个CPU看看,如果仍然有问题,换主板。

网友(2021-03-10):
主板挂了 刷bios  试试  不行肯定就是硬件故障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试试,只保留键盘
主板有问题根本点不亮

网友(2021-04-17):
硬件的问题要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