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空连能用于调频头吗?

楼主(2021-02-08):
有六连,用上几连好?有较成熟电路最好,各位坛友有好主意吗,诚心求教。

网友:
当然可以用

网友: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能测电容量啊。测一下电容量范围。

网友:
好空连。量一下电容量范围

网友:
看片距感觉单组容量不大

楼主:
买家讲6P~18X6   半调4p~15px6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家讲6P~18X6   半调4p~15px6

稍小了点

俩并又大了点

网友A:
资料介绍的是 6~26p 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家讲6P~18X6   半调4p~15px6

请问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少钱一个?

某魚的,不知还有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魚的,不知还有不

谢谢啦。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资料介绍的是 6~26p 合适

我改的四联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第一连26.77-----7.19P
第二连26.62-----7.47P
第三连26.54-----7.09P
第四连26.58-----6.71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四联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1554&extra=page%3D1
第一连26 ...

您改的不错,测试的容量基本在标准范围内,试试吧应该很好的。

网友(2021-04-15):
手头有调频调幅空气4连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一个空气六连,还有一个空七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一个空气六连,还有一个空七连。

都用起来啊。

网友:
一直计划空气六连玩胆调频,空气七连玩石调频。

网友D:
一直在准备做胆调频收扩,就是底盘无法解决,没条件做。想找人加工又不会CAD,我只会PS电脑又辞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准备做胆调频收扩,就是底盘无法解决,没条件做。想找人加工又不会CAD,我只会PS电脑又辞职了。

辞职了就别做了,生活要紧快找个好工作赚钱了再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辞职了就别做了,生活要紧快找个好工作赚钱了再玩。

是电脑辞职了

网友:
把电脑砸了接着玩!

网友F:
这种铝片的六连容量偏小,频率覆盖不了87~108,有一种铜片的六连,外观和这一样,容量偏大一些,可以拆下两片就正好合适FM波段。

网友:
这种可以用,闲鱼上有,容量大概四十来P,拆去两片正好合适FM波段,可做两级高放,一级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铝片的六连容量偏小,频率覆盖不了87~108,有一种铜片的六连,外观和这一样,容量偏大一些,可以拆下 ...

此6连前几年有坛友做过电子管的,商品电子管收音机还未见过5连6连的,做晶体管的要简单很多,如仿制山水TU919二级双珊场管高放,电路筒简洁,中放做多级的,后面用电子管比例签频,解码用电子管或晶体管分立元件,不求分离度多高,耐听就行

网友:
20P以下的可变电容无论如何都不能覆盖FM波段,覆盖系数小了,有一种外形和你这铝片的一样,片距要小,片数要多一片的铜片六连就可以,都是坦克电台上的拆机件,铝片的是发射部分用,铜片六连是接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6连前几年有坛友做过电子管的,商品电子管收音机还未见过5连6连的,做晶体管的要简单很多,如仿制山水T ...

如果做两级高放,非常考验制作者高频布局、走线功底,否则很容易引起自激,没有专业仪器,统调非常困难!

网友(2021-05-27):
我做了一个,完全可以用,放心去做吧!

网友G:
理论上可变的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之比只要不小于最高接收频率与最低接收频率之比的平方,

就可以满足覆盖.

FM88-108的接收变化率是1.51, 本振的变化率是1.446, 看似不大, 似乎很容易满足.

但是, 电路的分布电容和管子的输入电容会使这个变比范围缩小, 以致无法覆盖. 所以电容比一般要求4-5倍.

留下并联可调电容的机会, 以利于调跟踪

我自己玩FM, 本振用单联, 频率直接显示.  然后天线和高放输入输出三连很容易做得同步, 单独调节, 天线联

还能微调. 虽然使用非常麻烦, 一般人使用不了. 但我绝大多数时间就只听两三个台而已.

但FM接收不像中短波, 能收的台都是固定的,基本没有意外的台出现. 又不用经常全波段去搜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可变的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之比只要不小于最高接收频率与最低接收频率之比的平方,

就可以满足覆盖 ...

您这种理念真是极致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本振用数字频率合成,只是有不是纯胆之虞

网友:
电子管空气四连型号CB-4-—20X2/354X2。调频最大容量20±1.26P;最小容量≤6P。单独的空气调频双连型号CB-2X-19与CB-2X-19A最大容量19±1P;最小容量≤3P.
供晶体管调频调幅机用的薄膜密封四连型号CBG-4X270与CBG-4X270W。调频最大容量21P;最小容量<5P。容量误差±(2%+2P)耐压直流100V交流70V。

网友:
这玩意像黑白电视的U头,做FM可以凑合用频率覆盖就不好说了!应该满是花片线性很差

网友:
楼主说买家讲6P~18X6 ,配合合适的电感。完全可以覆盖 87-108MHz,其实自动选台收音机覆盖88.8--107.0MHz。
U头的可变很小且只有两片,根本不适合制作FM机。
不要装了。可变电容有四种形式,电容根本不存在线性的说法,电容器的花片是微调电容量用(AM机统调),与什么线性风牛马不相及,楼主的可变是不需要花片的,也不可能是花片。

楼主:
是退役59坦克电台上的拆机空连,做电子管高频头难度较大,想用双栅场管试下,用双面洞洞板搭不知行不?

楼主:
黑色的齿轮是铁质的,买了个0.5模的小齿轮却不配合,不知它是什么模数的,哪位机械达人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