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线加手动天调用天线分析仪测有意义吗

楼主(2021-02-08):
一条长线加手动天调用天线分析仪测有意义吗.如果先上电台把驻波调到

1.1以下再测又有什么情况.希望老师们说说.感谢了

网友A:
1. 机内swr表是存在误差的,机器认为1.1,有可能实际上是1.5
2. 在粗调过后,上天分,尤其是稍微好一些的天分,你可以知道当前的阻抗以及感抗,从而来更加精细的调整,一直到1:1
3. 实际上,天调能调到机内swr表1.5一下,就可以直接发射了。

网友B:
长线天调就是一个阻抗匹配器,负责把乌龟的功率骗出来。调好以后在用天分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机内swr表是存在误差的,机器认为1.1,有可能实际上是1.5
2. 在粗调过后,上天分,尤其是稍微好一些的 ...

新年到了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线天调就是一个阻抗匹配器,负责把乌龟的功率骗出来。调好以后在用天分没有什么意义。

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白了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