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就问

楼主(2021-02-08):
胆FM高频头的本振电压是多少MV

一般混频电压多高合适

用晶体管或场管做振荡给电子管混频行吗

楼主:
没人测量过本振电压高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测量过本振电压高低吗

您的问题太好了,我也想知道。
但不同的管子做本振、混频、高放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俺用场管搭了一振荡电路,FM范围内的振荡电压在260~400mV之间,给电子管混频行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俺用场管搭了一振荡电路,FM范围内的振荡电压在260~400mV之间,给电子管混频行不行。

想这样做就是为了不用12AT7啊

12AT7太贵了而国产的6N1,6N3,6N11在放大系数上又是些残废

所以想出此下策

问下FM老大们场管振荡给胆管做FM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本振没有那么多讲究,只要能稳定振荡用什么三极管(6N1、6N3、6N11)都可以,和放大系数没有任何关系 ...

6C11很少用放大系数17

6C12还不错可惜是栅地管

阴地应用时别扭

网友:
zhke  2021-2-8 17:06
12AT7

12AT76N1,6N3,6N11Щз

л(6N3)6F16F2(6BL86U8弫)л23.56KE86Gs71.5l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用场管搭了一振荡电路,FM范围内的振荡电压在260~400mV之间,给电子管混频行不行。

具体要看什么混频电路,从那里注频,

我制作的几个不同电路的电子管高频头,本振幅度从200mv到2v都可以工作,

换做晶体管本振只要连到电子管变频级后还能维持振荡,调整频率到电台+10.7。

ECF80不贵啊,三极管本振,5级管混频就不错啊, 你有场管本振的话6J2也可以啊,要从阴极输入本振,帘栅极输入需要幅度高。

6J2 调来调去没有ECF80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C11是专用的FM波段的振荡用管,对于振荡用管,放大系数没有特别的要求。
不喜欢这两个管子也可以用6C3 ...

ECC85 U55啊

远在大多数国产管子之上啊

网友:
早期三极管(6N3之类)及早期6F1,6F2,6BL8,6U8五极部分作混频,本振注入混频管第一栅2一3.5V可使增益最大,后期高"G"的6KE8,6GS7本振注入第一栅1.5v便可达到混频增益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纠结u值干嘛?12AT7又不是唯一能用在FM波段的管子,6C3、6C4、6C11、6C12都是为高频电路专门设计的 ...

12AT7在国外高频头是占主导地位的

高频头的细节原理俺不懂

但它的跨导和U对高频头性能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国产双管可代它的是零

6C3 6C4等只能是性能接近但庞大了许多

因12AT7的价格近天了

所以在这问问它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T7哪里主导了,6DJ8、6CW4等等都是大力宝FM
高频头常用管。而像M10B为了性能更是用了6AF4这样的UHF专 ...

俺说数量上占主导啊

老大说的那些太小众了现在也成珍珠价了吧

要是挖出些6BN4 6GK5 6HA5和4ER5白菜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T7哪里主导了,6DJ8、6CW4等等都是大力宝FM
高频头常用管。而像M10B为了性能更是用了6AF4这样的UHF专 ...

刚看了下

6DJ8   160元起

6CW4  6AF4 没找到

够小众的了

12AT7  150元以上了

还是咱的穷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用场管搭了一振荡电路,FM范围内的振荡电压在260~400mV之间,给电子管混频行不行。

用26omⅴ至400mⅤ的本振电压注入第一栅混频,行不行?我看行。不过增益就处于最低的状态,强台勉强"混"出来,弱一点的台就"混"不出来。这种混频不会受欢迎。本振电压首先要足够强,这是混频器增益的保证,甚至有时因为统调的需要,硬是把本振加强,把增益高的频段压低,这样使整个接收范围灵敏度尽量均匀。

网友B:
闲鱼50块的12at7还是有几家在卖,平时多留意能买到更便宜的,不必花心思寻烦恼找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50块的12at7还是有几家在卖,平时多留意能买到更便宜的,不必花心思寻烦恼找替代

好管子价太低了也不敢买啊

卖的比买的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DJ8贵不能买6N11吗?国产的6F1、6F2都是可以用在FM频段的管子,6N3更是为了减小引线的分布参数特地更改 ...

谢谢老大

俺再研究一下

有没省钱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

俺再研究一下

6N3/5670省钱方案 ,十年前我10块钱一只5670,买了1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3/5670省钱方案 ,十年前我10块钱一只5670,买了10只。

40了

网友:
该花就花吧,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等你玩不动了会后悔的,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管子价太低了也不敢买啊

卖的比买的鬼多了

灯丝通一般问题不大,10块钱一个12at7的我都买过好几个,全部正常用。不纠结型号,欧美手册挨个查,海量本振管可以用,15块一个的双三极管也能买到,具体型号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通一般问题不大,10块钱一个12at7的我都买过好几个,全部正常用。不纠结型号,欧美手册挨个查,海量 ...

老大运气真好啊,10块的12AT7?10刀要是撞上好的就该拜菩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