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长江f16-4电影机

楼主(2021-02-08):
求一台长江f16-4电影机,有的报来,天价勿扰!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器,烂大街都是呀,废品站经常都能看到

网友B:
我以前一个机头加电源,连线,580卖过,现在估计价格最少得翻倍了。

网友C(2022-05-07):
新手推荐玩16MM甘光电影机。方便,简单。声光俱佳。
有意可联系我。13387885248

网友:
有两套,一套乌灯,一套铟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一个机头加电源,连线,580卖过,现在估计价格最少得翻倍了。

成色不同价格相差很大,上万的有,几百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推荐玩16MM甘光电影机。方便,简单。声光俱佳。
有意可联系我。13387885248

甘光的一体机方便

网友C:
我和身边的农村放映员把长江16机都换成了甘光16机。

长江16-4机型优点:

1,画面清晰,声音悦耳。
2,供收片滑轮有定位装置,不容易跑片。
3,电源独立,维修方便。
4.主机工作面有扣盖,避免装箱是摩蹭。

缺点:

1, 电源装卸麻烦,六芯大线插头插座接触点容易烧蚀。
2,收片电机皮带容易断。
3. 电机功率小。
4,扩音机功率小。
5,胶木轮传动,运转噪音的大。
6,灯箱散热风扇风力小。
7,放映灯座没有固定,容易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器,烂大街都是呀,废品站经常都能看到

便宜啊,配件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身边的农村放映员把长江16机都换成了甘光16机。

长江16-4机型优点:

分析得很到位,灯座太容易旋转了,需要经常调整。但是甘光机扩音机的音质比较差,比长江要差不少。现在电影机也淘汰了,要是能有种机器把两家的优点都集成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2022-06-11):
我就是想问下原机主电源这组24V是不是给溴钨灯供电的?我就是想问下原机主电源这组24V是不是给溴钨灯供电的?

网友D:
大佬们,长江16-42铟灯电影机,铟灯电源太笨重不方便,想改成24V250W卤钨灯,想用原电源上的24V直接上卤钨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长江16-42铟灯电影机,铟灯电源太笨重不方便,想改成24V250W卤钨灯,想用原电源上的24V直接上卤钨 ...

可以找一个24V300W以上的开关电源给钨丝灯供电,当然了,还需要加个40-50W左右变压器给扩音机供电,一个5V2A(调整为4.2V)的开关电源给激励灯供电。也可以用铟灯的灯碗,买个氙气灯灯座和触发器,改成氙气灯。

网友(2022-08-03):
才看到,我有一套

网友:
机器还是长江16比较好,可以问那些老放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