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D xp50,升压电路,很多为4.7v的地方,实则为2.5v(电池电压),考哪个零件损...

楼主(2021-02-08):
松下CD xp50,升压电路,很多为4.7v的地方,实则为2.5v(电池电压),考哪个零件损坏呢?
另外,这个b点电路图标志电压为4.7v,它 是和电池正极相连,电池正极是2.5v,怎么会变成4.7v呢?

Q11.Q20 三极管,电路图上标注的是稳定电压(constant voltage),但是实测是2.5v,没有到4.7v

Q16,Q17三极管,也是同上的问题

万用表测量目前没有找到哪个三极管是坏的。
但是对于这种带电阻的三极管,可能测量不准确。也不知道自己的测量方法对不对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如感觉Q308应该坏了。如果它b极4,5伏应该它EC极对地导通,这样它c极以及Q318/307的b极不可能有2,5伏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元件击穿负载过大,直接加压4.7V进去有问题的元件会发热。

楼主:
谢谢2位老大
加4.7v进去,没有摸到明显发烫的零件。关键是这个4.7v怎么好像正负极就直接连在电池上?升压后直接连电池上?
另外,刚 jckm说的Q308我重新测了一下,是我标注错了,我重新更新了一下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