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片PAM8403小功率功放板,还没折腾。

楼主(2021-02-09):
有玩过的经验吗?
估计是唱戏机之类用的数字功放。
想要让它通电容易,但是机壳还是难以找到,还有就是接口,输入输出的,以前库存的都因搬家找不到了。本地的电子市场全军覆没,只能网购了。

网友:
简单高效 适合5伏及以下
成品板子 省事省地,听个响没毛病

网友:
数字功放供电不足容易出现马赛克听感
需要用3300uF电容至少

网友:
数字功放的效率确实高,一小片集成块又响又打声。

网友:
可以试试便携设备的小贴片LM4871,最低2v供电,输出单声最大3W

网友:
                     前年买零件时,凑单没了一块,12v10a开关电源,声音不小,就是干得厉害,感觉基本上没低音

网友:
到修电瓶车的铺子,他那又都是修车下来的控制器外壳,都是铝合金的

网友:
找个淘汰掉的VCD拆件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我用的 8406  功率更大些!

网友:
8403宜用4欧喇叭,才有较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
今天仔细想了下,既然8403低音不好,我就用它来担负我那电子分频的高音通道的功放,正好买了两片。剩下来的问题是5V电源,我想用线性稳压电源,手头刚好有1985年的进口原装7805,就是效率低一些,省得开关电源的尖峰噪声,但我没用过开关电源,只有手机充电器的5V,怕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