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子管收音机换波段开关真麻烦

楼主(2021-02-09):
最近给收音机换了个6*3波段开关,开关引线不长,否则就剪了。每根连线是单股线且线头穿过焊片中心孔再绕圈。靠焊锡加热后硬拉也不行,虽然最后换好了,但也太麻烦了。不知坛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标准的合格接法是点穿过焊孔绕好压紧再上焊锡,要换必须剪掉拆下来

网友:
焊的时候唯恐不结实,拆的时候唯恐太结实,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网友:
1、用网线穿纸卡片标注导线标记。2、用吸锡绳彻底吸净焊锡。3、用镊子松开线头。4、取下旧开关。5、整理线头。6、用镊子照原样缠绕线头。7焊接完成。8、拆标记线整理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处理干净后相对方便很多。

吸锡器也不容易吸干净,焊片反面也有焊锡。操作空间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合格接法是点穿过焊孔绕好压紧再上焊锡,要换必须剪掉拆下来

剪掉导线就短了,如果再换导线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C:
只要没碎就别换,清洗加油将就用

网友D:
遇到一样的问题,还有电阻电容引脚一样,我恼火了都是直接斜口钳剪掉。。原厂就是这样的工艺要求。结实不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没碎就别换,清洗加油将就用

先用酒精清洗,效果不好。后用清洗剂清洗,满是柴油味,还不容易干,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E:
换是因为接触不好了如果找到好的清洗剂一喷能解决就方便了,n年前折腾这个电子管收音机开关就是用酒精清洗几遍基本也可以解决问题了,去年从X东购买了一款所谓M国的电路板清洗剂用在清洗示波器的几个触点效果还行,感觉如果用这个喷一下波断开关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酒精清洗,效果不好。后用清洗剂清洗,满是柴油味,还不容易干,效果也不是很好。

这个不好说,手头没备件,还不一定合适
要么直接早年间修理部好多都是这么操作

悄悄说啊,不洗不油,反复扭动多能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样的问题,还有电阻电容引脚一样,我恼火了都是直接斜口钳剪掉。。原厂就是这样的工艺要求。结实不 ...

该机设计时为了减少分布电容,导线都不长。一旦剪掉导线就短了,如果再换导线工作量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是因为接触不好了如果找到好的清洗剂一喷能解决就方便了,n年前折腾这个电子管收音机开关就是用酒精清洗 ...

你这个“M国的电路板清洗剂“估计效果还行。

网友F:
从来不换,直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来不换,直接短路

直接短路就少了短波波段啊。

网友G:
要是琴键开关会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琴键开关会更麻烦

琴键开关的机机比较高级点,没有碰到过。

网友H:
打算用排线(或电路板)试试看。

网友:
全方位拍照,然后用斜口钳把线全部剪断,安装好新开关后,按拍摄的图片,逐条焊上。

网友:
只要没碎就反复来回旋转20次,就会将氧化层刮掉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还不行喷点WD-40再转。
实在必须换的话,我是将坏开关拆解,对应一层一层的焊接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算用排线(或电路板)试试看。

办法可行,也有难度。

网友:
我的一台诺曼底电子管收音机,琴键开关,调频接触不良,拆开来极其难,最后还是清洗,然后按的时候多按几下算了。机器也很重

网友I:
我剪了线,卸了波段开关,拆了修整。重新焊回去时,发现部分原线短了一点,接了一小段。现在是短波收到几个台,还可以。中波惨了,收到一个卖药台还模模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剪了线,卸了波段开关,拆了修整。重新焊回去时,发现部分原线短了一点,接了一小段。现在是短波收到几个 ...

再检查检查,这东东确实麻烦。

网友J:
波段开关能否用信号继电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波段开关能否用信号继电器代替?

应该可以,有篇“新瓶装老酒”的贴子介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有篇“新瓶装老酒”的贴子介绍过。

不算太旧,修修喷喷(wD40)可以用。

楼主:
看来用WD40的坛友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