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1读数倍率的指针式电容ESR表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21-02-09):
X0.1读数倍率的指针式电容ESR表的设计与制作

小鬼头   2021年2月9日

    开门见山,先上干货—— 设计好的X0.1读数倍率的指针式电容ESR表整机电路图(及相关的制作调试说明)。

    图中的R9和R101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阻值,其中,R9是MF500的X0.1倍率ESR表用的调试初始值,如果你的ESR表不是MF500的X0.1方案(刻度中值为1Ω),那么,就需根据你所用的方案刻度中值情况来给R9取值;R101是待定电阻,需通过实际调试确定。

    从图中可看出,除了红色笔圈住的测试驱动电路之外,其他与下面的标准版ESR表电路是一样的。

    与X1倍率的标准版ESR表相比,X0.1倍的ESR表功能和作用基本相同,主要是在分辨率方面有了一些改善:1、测电解。X1倍率ESR表(比如MF500改装的标准版ESR表)检测铝电解电容好坏的适用上限,大约是可测到2200u至3300u。X0.1倍率ESR表在这方面有明显提升,可测至10000u。2、测薄膜电容。标准版ESR表(测试端子隔直保护电容为1u)的适用测量上限约为2.2u,扩展后(将标准版的隔直保护电容由1u改为0.47u)的上限约为4.7u,读数倍率为X0.1的ESR表的上限约为10u。

    更多的区别和ESR表的使用方法,详见此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0324&extra=

    事实上,这个X0.1倍率ESR表电路,不仅可以用于制作成X0.1的读数倍率,也可以按你的意愿,做成X0.2、X0.5、X1或X10等读数倍率的ESR表。不过,就实际使用来说,ESR表比较合适的刻度中值宜取为1Ω~10Ω。刻度中值过高(倍率越大),越不利于辨别大电解的好坏,刻度中值过小(倍率越小),越容易受表笔接触电阻的影响,测量结果的可再现性变差。

    举几个例子的ESR表方案的例子:
    1、MF500,表盘刻度中值为10Ω。想做成X0.1倍率的,那么,刻度中值就变为1Ω。也可以做成X1的,那么,刻度中值仍为10Ω,而这也是标准版电路的样子。
    2、9V电池版的MF47,刻度中值是16.5Ω。比较合适的方案是做成X0.1的,相应的刻度中值为1.65Ω。当然,也可以做成X0.2的,但读起数来不那么方便,不推荐。
    3、MF30,刻度中值是25Ω。比较合适的方案是做成X0.1的,相应的刻度中值为2.5Ω。
    4、MF368,刻度中值是20Ω。比较合适的方案是做成X0.1的,相应的刻度中值为2Ω。

————————————————————————————————————————————————————————————

   制作注意事项

   1、变压器的绕制
   详见第一张照片里的有关说明。这里多说几句:
  (1)所用磁环应该是比较容易找到的,绕制难度也很低。我的磁环是来自于2种电子镇流器的(见附件的2张照片),虽然外径不一样,但绕制参数一致,测得的电感量也相近,使用效果没有区别。估计市售的电子镇流器内的磁环都可用于这里。
  (2)由于磁环的内孔较小,而1-2脚要绕20多匝,塑料皮导线可能绕不下,我实际用的是0.6mm直径的漆包线刚刚好。你用细一些的漆包线应该也没有问题。
  (3)2-3脚绕3匝。请注意,穿过1次内孔就是1匝。因此,绕3匝就是穿内孔3次。这里可用导线,而且不宜过细。

   2、关于表笔和布线问题

    详见第一张照片里的有关说明。须注意的是,要先确定好自己的表笔,焊好变压器次级的接线,并按照实际表笔连接的情况来进行R9/R101的校准调试,以免调试好后,变压器次级和表笔情况有变而影响测量准确度。
   布线问题,还可参考我的制作实例。

   3、R9和R101的确定和调试

    先根据自己的方案确定R9(即是确定了R9/R101的初值),比如,MF368的X0.1方案,那么,R9取为2Ω,MF500的X0.1方案则R9取为1Ω。然后开始调试。下面以MF500的X0.1方案为例简单解说一下。
    每次调试前,先作欧姆调零。调零后,测量一个可信的1Ω实物电阻(以阻值接近于刻度中值为佳),观察表针的指示位置。如果表针指向正确位置的右侧(见下图,指针指向10Ωx0.1=1Ω位置的右侧),那么,这说明ESR表内的测量回路内阻过高,需减少R9/R101的值(指2只电阻并联后的值)。反之,如果表针指向正确位置的左侧,那么,这说明ESR表内的测量回路内阻过低,需增大R9/R101的值(指2只电阻并联后的值)。
再根据表针指示情况,进行电阻阻值的加减。加减完成后,再测一次检查1Ω实物电阻,看一看有何新变化,但别忘了测量前要先作欧姆调零。

    另外,X0.1的ESR表刻度中值很小,已不适合采用微调电阻代替R101的方法来调试,只宜使用焊上实物电阻作为R101的“笨”方法来调试。

   4、表头电路(电路图中的虚线框部分)有关电阻的取值
   见此帖的51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0324&extra=page%3D1&page=4

    为防止论坛水印遮盖了第一张照片的有用内容,特提供ZIP文件供下载。

网友(2022-03-10):
楼主鬼头老师、为什么我单独测试062那部分的电路、用示波器测①脚却是什么波型都测不出来?①脚对④脚有6V左右的电压、④⑧脚有叠厂压电池的电压8.6V呢…

网友:
在此特别感谢小鬼头老师,准确的电路和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宝贵的调试经验,我基本是一装即成。

楼主(2021-11-22):
引用 网友A:
小鬼老师为什么不做成成品出售啊?这么好的商机。我要是有你的水平,早就做成成品卖了。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 ...

我就是业余玩玩而已,也没打算卖东西。否则,10年前我就不会在《无线电》发表这个电容esr表的长篇专题文章,事无巨细地介绍他的工作原理、设计调试过程和制作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09):
X0.1倍率的制作实例。

废话不多说,用图片作说明吧。

网友(2022-10-19):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首先感谢薛老师!大约十多年前,薛老师首发第一版x1ESR表制作贴的时候,就很想自己做一个,可是后来不久买了手持电桥TH2821A,制作暂时搁置了。2821A用了多年,积累了不少使用经验,用的也很熟练顺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用电桥在线测电解,虽然我非常小心,测前必先放电,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还是湿鞋了两次,很是痛心。因此还是时常羡慕薛老师不怕电容余电的ESR表。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承蒙薛老师厚爱,喜获一台x0.1版ESR表,经使用测试,在线判断电解好坏很好用,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电桥,而且测前无需给电容放电。虽然我习惯了使用电桥,但有时电桥不在手边,就顺手拿ESR表用,每次ESR表都能顺利完成测试。而且我还把ESR表笔改成了开尔文夹,测试线直接焊到表里面,消除不稳定的接触电阻,夹子前段磨尖,不仅能夹还能像表笔一样直接捅,电桥的开尔文夹我也是这么用的。总结:ESR表操作简单,直观,测前无需放电,在线判断电解好坏优先选x0.1版,准确率高,速度快,

网友(2022-01-12):
各位大神,有没有这个制作出来的元件布置图,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画表盘用的什么软件,能大概说说怎么画吗?

这是我理解的表盘画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132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上怎么那么多指示灯和插孔,都是干嘛用的

首先,我做的ESR表纯属外挂,与那些插孔指示灯没有关系。其次,今后遇到传统式变压器电源不多了,大部分在家里遇到的都是5V或电动车充电器之类的开关电源,所以内置了一个开关变压器检测电路,可以输出9KHz和55KHz方波,利用新开的插孔输出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主绕组,其他绕组若不短路,右上部发光二极管将长亮。短路,灯将不亮。右上部插孔为1KHz音频信号线路输出。左上部插孔为线路检测输入,与47型表直流电压档相结合,与示波器相比可以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最大值,与47型表交流电压档结合,可以测量其次级的峰峰值。以上这些都是跟论坛里学习的,也没啥可修的了,业余玩玩罢了。

网友(2021-11-24):
老师好希望开发出来类似套件,只是没有时间学习制作

楼主(2021-02-27):
引用 网友D:
小鬼头老师,请教你一下:我打算用旧的MF14表改成你这个X0.1倍率电路的ESR表。一是表头160uA,内阻110欧, ...

你想用mf14改装为中值7.5欧的esr表(使用x0.1读数倍率,因为原刻度中值为75欧),可按标准版电路来做,稍作改动就行。这样,可省去绕制变压器的麻烦。当然,也可按本帖第一张照片的电路来做,但制作难度要加大。

无论是标准版电路,还是本帖的x0.1版电路,你需改动的地方如下(见附图):

1、mf14的调零电位器是390欧的。需按附图那样改虚线框的表头电路,其中的Rm为1k。

2、R11、R12均改为220欧(330欧也行)。mf14交流档原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刚好是2ap9锗二极管,可用在这里充当VD5、VD6。

3、R9(及其并联的R101),需经实际调试确定。调试方法可参考1楼内容。你现在做的esr表刻度中值为7.5欧,比较高,允许采用临时以电位器代替R101的方法来调试,以加快调试速度。

网友:
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
不错,已经下载,也做个试试效果

网友:
动手能力真棒 图片我都收藏了 喜欢这样的作品

网友:
不错,就是自己水平限,弄不好!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佩服佩服。

网友:
大师出品必属精品!!收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X0.1倍率的制作实例。

废话不多说,用图片作说明吧。

1楼漏了一张表明内阻偏高的调试照片,现在补上。

ps:前面的帖子主要讲制作,有空的话再续写一些设计方面的内容。

网友:
在春节来临之前,终于看到薛老师的X0.1读数倍率的指针式电容ESR表的制作帖发表了,表示祝贺!给点赞!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楼主:
还忘了说2个注意事项:

1、R9/R101是测试回路的检流电阻,不能用普通的线绕电阻,用普通的碳膜或金属膜即可。

2、表笔不宜过长(最好不超过1米),表笔芯线的线径也不宜过细,否则,可能会因为测试回路的电感成分过高,而导致测薄膜电容时出现负读数现象。

网友:
以前没时间做,在网上买了一块成品板,是小鬼头老师的扩流版,一直用到现在,当时不懂,就知道用,现在看了小鬼头老师的帖子,学会了不少,非常感谢小鬼头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1楼漏了一张表明内阻偏高的调试照片,现在补上。

现在说说设计方面的东西。第一帖里的驱动电路看似简单,实际上我是做了共5轮的试验,走了多个弯路才最终找到答案的。

1、第一轮试验。早期的试验,验证NE5532的直驱能力

  发现其最大输出电流这一项参数,虽然厂家只是列出38mA这一个典型值,但实际试了近10块不同标识、不同厂家的NE5532,一致性竟然出奇的好,均是符合这个典型值。但也因此知道,NE5532无法用于1Ω刻度中值的ESR表方案。

  试验中,还发现了测薄膜电容时的负读数问题,直觉判断是测试回路电感成份引起,但未作深入分析。

2、第二轮试验。尝试改用电流输出能力强的耳放IC(TDA1308)

   当时参考Hotdll的设计,构思一个X0.1倍率的ESR表(2.5Ω刻度中值)电路并作试验,发现问题多多,以失败告终。

Hotdll设计帖子《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567&extra=page%3D1

Hotdll的电路:

下面是本人失败的X0.1表制作试验笔记:

楼主:
3、第三轮试验。针对运放的驱动能力问题,做了加入扩流三极管的试验

  并尝试从理论角度研究ESR表测薄膜电容时出现负读数的成因,确认运放直驱电路(含扩流电路)无法解决X0.1表设计所遇的负读数等问题。

4、第四轮试验。转向“采用变压器作阻抗变换”这种十分古老的技术方案

   通过对比试验,确认变压器方案能同时解决X0.1表设计所遇的多个问题,并取得有用的实验数据。

5、第五轮试验。也是MF30的X0.1倍率ESR表的装制。

   装制取得成功,进一步确认变压器方案所具有的多项优势。

   下面是该表制作的全部记录。

[全帖完]

网友:
人才加好人。

网友E:
薛老师您好!正负vcc的电压是多少?能不能用二个手机锂电池代替正负vcc,简化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薛老师您好!正负vcc的电压是多少?能不能用二个手机锂电池代替正负vcc,简化制作。

这ESR表的主电路,最低工作电压为正负2.5V(单电源为5.0V)。正负2.5V至正负15V都能工作。

这电路已按单电源来设计。若用2个手机锂电池代替正负Vcc,能简化的程度很少。较佳的方案是2个手机锂电池串联后,代替原9V电池,同时,用导线代替原LED即可——如果需要设LED电源指示,则用一只限流电阻(约2K)与LED串联后,并在C6两端。

网友:
正在制作x0.1读数倍率版ESR,PCB采用论坛网友提供并做了修改,转印PCB正反面没掌握好只能这样了,还有部分网购元件没到。

网友:
楼上师傅完工没有,晒一下并介绍成果和经验。

网友:
元件还没到,业余时间制作。

楼主:
更正一下:

1、1楼帖子说到的变压器绕制数据,初级的漆包线直径应为0.5mm,不是文中所述的直径0.6mm。

2、2楼帖子制作实例的MF30表改装电路图中,定时关机电路的MOS管型号应为2SK679A。原图所标的2SK369是本人当时的误记——2SK369实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

PS:

       ESR表定时关机电路的定时时间,跟所用MOS管的阈值电压Vth密切相关。Vth越小,定时时间就越长。我的制作实例显示,Vth=3.8V,定时时长约15分钟,Vth=1.6V(2SK679A),定时时长约25分钟。

网友F:
X0.1读数倍率完工一部分,测试端调到164mVp-p,频率为125KHZ,正弦波还是挺漂亮的,后在C1、C2并40P电容,降为110KHZ,芯片是TL082,将频率调到100KHZ时,幅度300mV左右,波形有明显失真。是器件选的不对,还是别的原因?

幅度164mV频率110KHZ

幅度164mV频率110KHZ

100KHZ,幅度300mV

100KHZ,幅度300mV

楼主:
正弦波震荡器电路里的微调电阻RP1主要是用来调波形失真的。试调一下RP1。

振幅主要由2只1n4148控制。振幅有些偏差,问题不大。

楼主:
另外,即使正弦波失真大一些,也不会明显影响测量结果。

我目前正在做方波版的x0.1倍率的esr表。相对于有些失真的正弦波,方波的失真够大的了,但此表测起来仍挺准的。

网友:
印版图可优化,欢迎大家设计并上传。

网友D:
小鬼头老师,请教你一下:我打算用旧的MF14表改成你这个X0.1倍率电路的ESR表。一是表头160uA,内阻110欧,是否能利用:二是如用原有的调零电位器,应该如何截取表头周围的元件。三是表盘中值75欧,R9取值7.5欧,是不是X0.1倍率?
电路图上不来,急啊!

网友:
希望出个读数对比
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X0.1读数倍率完工一部分,测试端调到164mVp-p,频率为125KHZ,正弦波还是挺漂亮的,后在C1、C2并40P电容, ...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元件参数是按TL062(原厂即ST公司的)确定的。你换了ic,频率偏离100kHz较多,是正常现象。当年我试过多款ic,在无线电杂志那篇专题文章里介绍过换ic后的频率、振幅差异情况。其中lf353、lf412、ne5532都是130khz附近。

你换为TL082后,要求不高时,可不用管这个频率差异问题。因为此esr表本质上采用的是对比测量的测试方法。

要求高时,可通过同时修改2只4.7k电阻(或220p电容)的方法来改变频率,不宜靠RP1来强行改变。

网友:
谢谢小鬼头老师详细的解答,我还的好好学习你的帖子,争取做成功。

网友G:
小鬼头老师您好:有一只表头,是从从粮食水分测试仪上拆下的.参数是: 满度电流50ua,内阻4.36k,测试的中心电阻好像是20欧姆,如果要改成你这个X0.1倍率电路的ESR表,是否能利用起来?还有这只表头外围的几只电阻怎样设计,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鬼头老师您好:有一只表头,是从从粮食水分测试仪上拆下的.参数是: 满度电流50ua,内阻4.36k,测试的中心电 ...

如果你这表头有欧姆刻度,那就跟普通万用表表头没什么区别,用来做esr表还是挺适合和方便的。

1、把R11、R12改为2.2k左右。

2、按此帖51楼方法确定虚线框表头电路的元件取值,其中RPm是装在面板上的欧姆调零电位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0324&extra=&page=11&mobile=2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元件参数是按TL062(原厂即ST公司的)确定的。你换了ic,频率偏离100kHz较多,是正常现 ...

当年试ne5532是150KHz。有关这部分的原文内容见照片

网友F:
感谢小鬼头老师解答。
C1、C2各并68P电容振荡频率降到100KHZ,调整表头中心值没有合适电阻,中心值偏高,测4.7欧电阻表针指示偏高,0.5电阻偏低一点。

100KHZ测试频率及电平

中心值

测4.7欧电阻

测0.5欧电阻

装到壳里。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小鬼头老师解答。
C1、C2各并68P电容振荡频率降到100KHZ,调整表头中心值没有合适电阻,中心值偏高, ...

测了3个电阻,虽然做不到个个压线,但误差不超过1小格(满幅刻度为50小格),这样,按指针表以弧长计算的误差标示习惯,你这ESR表的误差也就是2%左右,算可以的了。

网友:
小鬼头老师说做的算可以的了,我信心大增,准备再做您设计的X0.1、X1、X10倍率ESR,找到一块50微安表头,按500型万用表度盘制作,遇到问题还要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这表头有欧姆刻度,那就跟普通万用表表头没什么区别,用来做esr表还是挺适合和方便的。

1、把R1 ...

谢谢小鬼头老师,  我的这个表头看来只能自己重新绘制刻度了.  原盘刻度用不上.

网友H:
感谢小鬼头老师,仿制了一个标准版的,手头只有一个1mA的表头,直接用到标准版电路怎么调相关电阻都驱动不满,所以又用了一个5532运放接成两个跟随器连到表头替换原来的50uA表头。分析下表头部分原理是测量正弦波的平均值,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
急需印板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了3个电阻,虽然做不到个个压线,但误差不超过1小格(满幅刻度为50小格),这样,按指针表以弧长计算的 ...

请教小鬼头老师:
多倍率ESR指针表测试部分完工,500型万用表置50微安档,ESR置X0.1倍率,中心电阻指在欧姆档刻度5位置处,偏差很多,更换电阻没有多大变化,将倍率置X1、X10,表指针均指向10处,偏差很小,在X1、X10倍率下分别测了几个电阻,ESR表测试好准,让人惊喜,X0.1倍率还要请教小鬼头老师,中心电阻偏差很大,怎样才能调整好?

网友:
ESR*0.1印版图,欢迎大家设计并上传。能提供套件(关键部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小鬼头老师,仿制了一个标准版的,手头只有一个1mA的表头,直接用到标准版电路怎么调相关电阻都驱动不 ...

我原设计的电路,主要供普通万用表表头改装的。你的表头是1mA的,跟普通万用表表头相差大,不能直接使用原图参数。

按下面照片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增加运放电路、劳师动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小鬼头老师:
多倍率ESR指针表测试部分完工,500型万用表置50微安档,ESR置X0.1倍率,中心电阻指 ...

你要做3档的esr表,调试时要先调好x0.1档。

mf500的x0.1刻度中值仅1欧姆,测试回路的寄生电感造成的影响会比其他表(mf47的x0.1、mf368的x0.1)大很多。我在主帖里已强调了走线布局问题,要求把变压器靠近测试插座安装、相关走线要短而粗,而你一样都没做到。所以你的x0.1档偏差大,或者说r9//r101的总值需取远小于1欧的值才能校准该档。

其实,做了x0.1,就已足够了,多做x1、x10档位,实用意义并不大。我之所以做3档,是因为:一是做来玩,二是mf500刚好提供合适的条件(有4个表笔插孔),额外投入很少,不做白不做,三是验证一下我的设计。

另外:做完了esr表,最好是测一轮从0.01u至约4.7u的薄膜电容,记录数值,制成表格贴在显眼处供日后检测薄膜电容之用。如果出现负读数问题,还得继续对制作做改进(解决测试回路寄生电感过大问题)。当然,如果不打算用esr表检测薄膜电容,可以不对这个负读数问题做专门处理。

网友:
前些天找出50μA表头,看日期有年代感,表盘刻度重新绘制,外壳还采用上次做X0.1倍率同样的金属盒,网购表笔插座也到了,电源开关没选好,自动关机功能暂时用不了,测试效果令人满意,三个倍率各有特点,X10档可以扩大表的量程,方便容抗大于几百欧姆的电容测量,小鬼头老师说的“测一轮从0.01u至约4.7u的薄膜电容,记录数值”,正在找电容测一遍,备日后数据对比使用。ESR表制作告一段落,在这里感谢小鬼头老师提供详细制作资料、解答制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这么好用的便携测试设备。

网友D(2021-03-29):
按照薛老师的指导,MF14表改装0.1读数倍率ESR表,照标准版电路近期做了洞洞板安装(其中表头电路和R11、R12改220欧照老师指点改动),但调试过程遇到了麻烦。其中震荡部分显示正常,正玄波也很漂亮,但表头部分问题没能解决。今向薛老师请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短接表笔,通过调整PR2和调零电位器指针可以调到零,但分开表笔后,指针回不到起始位置,指在中间偏左一点。这时试测1欧电阻出现负数,即向右偏转到零的右边。若测10欧电阻负得更加厉害,向右偏转瞬间打表。
2、震荡频率108.8KHz,正弦波正常。示波器测得TL062的1脚1.2V pp,R5右侧0.12Vpp。
3、5532的1、2脚(即R7左右),不短接表笔(指针在表盘中间)0.1Vpp,正弦波波形正常,短接表笔(指针到零)0.12Vpp,但波形变成尖头。
4、示波器测R9(7.5欧)位置,不短接表笔没有电压和波形,’短接表笔波形变成尖头,0.2Vpp
5、表头输出端波形,短接表笔(指针到零),显示半波尖头。
6、更换5532芯片情况仍然这样,经多次检查没有发现安装有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还得请薛老师在您有空闲时间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这个图为什上不来

网友:
008-表头输出端波形,短接表笔(指针到零).jpg

007-表头输出端波形,不短接表笔(指针中间).jpg

006-测R9(7.5欧)位置,短接表笔波形变成尖头,0.2Vpp.jpg

网友:
顺序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薛老师的指导,MF14表改装0.1读数倍率ESR表,照标准版电路近期做了洞洞板安装(其中表头电路和R11、R ...

手机看帖,看不大清楚。但所反映的第1项情况有异常。esr表正常时,调零后松开表笔,指针应返回到机械零位,不应该停在中间。你看电路图也能看到,表笔松开后,表头电路没有信号进来,表头因此就没有dc电流流过。

你要检查一下tl062的7脚是否已接地——这是装制中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看帖,看不大清楚。但所反映的第1项情况有异常。esr表正常时,调零后松开表笔,指针应返回到机械零位 ...

薛老师:我检查了TL602的6、7脚均接地正常,+Vcc和-Vcc对地电压均为4V,总电压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薛老师:我检查了TL602的6、7脚均接地正常,+Vcc和-Vcc对地电压均为4V,总电压8V。

收到。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上一帖所说的异常情况,即表笔不短接时表头还有指示。这里的表头电路必有接线错误,需认真检查。

另外,短接表表时r9上的波形应为正弦波。你这里有可能是因为ne5532出现限幅/限流而引致异常,可将r7由47欧改为22欧试试。

网友:
好的老师,我再查一查。

网友D:
向薛老师报告,原因找到并解决啦。
问题就在表头,原万用表负表笔的接线没有拆除造成和表头负极焊片相连。本来是简单的问题一时疏忽了。经过重新调整PR2调零后相当满意。10欧以下比较准确,10欧以上有点误差,常用测量够用啦。在此衷心感谢薛老师无私帮助指导!

1欧

1欧

2.2欧

2.2欧

7.5欧

7.5欧

10欧

1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薛老师报告,原因找到并解决啦。
问题就在表头,原万用表负表笔的接线没有拆除造成和表头负极焊片相连。 ...

恭喜了,你的制作已成功。

后面可制作一个辅助表格贴着显眼处,以方便使用。其中,薄膜电容指示值的表格,需要自己一个个实测得到。

mf14跟mf500相近,下图供参考(是我去年用mf500内磁表做的esr表,保留了原万用表的几乎所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了,你的制作已成功。

后面可制作一个辅助表格贴着显眼处,以方便使用。其中,薄膜电容指示值的表 ...

感谢薛老师!后续制表我就参照您的方法制作。祝您工作顺利,事业进步!

网友:
期望出套件

网友:
楼主恒心可佳,但已过了diy的热情期,买了块优利德的电桥彻底断了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