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可调稳压电源PS-303D故障求助

楼主(2021-02-09):
我手头用的可调稳压电源是本坛上网友转卖给我的。初(粗)用,没发现问题。临近春节,子女们不回老家,为父也就放宽心了。几十年不搞晶体管了,趁此时段,搞了晶体管的FM调频。在调试各级直流工作电流时,发现这个稳压电源不稳!比如,我需要6V的直流电压,细心调节两个电压旋钮(粗、细),无论怎么调,总不能达到要求。可以听到机内有不停的继电器转换开关声。该机型号是PS-303D,是深圳怡展丰仪器设备厂的产品。到这里求助的目的 ,1,希望坛友们提供电路图;2,提供技术指导。先谢谢各位的劳动,春节愉快!

网友:
多抽头电压切换的电压跨度有死区

网友:
可能你需要的电压值刚好在变压器次级线圈抽头的附近,也就是临界区。所以,当空载变到加负载时,电压变化使得控制电路驱动继电器转换抽头。你可以加上负载后,先用粗调旋钮避开变压器次级抽头转换的临界区,再用细调旋钮调出你需要的电压值。

网友:
有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换新的就好了。

楼主: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我先怀疑两个电压调节电位器是否有问题。结果,查下来,果真如此,是一个1K的双连电位器,其中的一连已经损坏失效(即电压细调电位器,是用1K的B型双连电位器)。其它没有问题。可惜过春节了,商家、快递大多休息了,只好春节过后再去X宝选购合适的电位器了。但还是要感谢出主意的坛友们!特别是4、5楼的坛友,经验丰富,一点就着,太厉害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