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些FU29是不是都漏气了?

楼主(2021-02-09):
6个FU29其中1个消气剂看似正常,1个很少黑色,其他的几乎没有,是不是漏气报废了?

网友A:
左起第二消气剂少,第三正常,其他命不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起第二消气剂少,第三正常,其他命不久了。

是不是因管脚腐蚀而损坏漏气?

网友B:
加上灯丝和阴阳极电压,自然就知道了。(220伏半波整流做阴阳极电压)

网友C:
我也有2只FU29,看前3只都正常,其它的够呛 ,点灯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2只FU29,看前3只都正常,其它的够呛 ,点灯丝看看。

如果漏气点灯丝是啥效果?

网友D:
漏气的管子灯丝上电看不到亮或者较暗,玻壁迅速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气的管子灯丝上电看不到亮或者较暗,玻壁迅速发热。

好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灯丝和阴阳极电压,自然就知道了。(220伏半波整流做阴阳极电压)

漏气后加高压会不会放花?

网友E:
这种阳极硬针状引出方式很容易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气后加高压会不会放花?

一般不会的。(要是真的漏气了,灯丝就冒白烟1-2秒就烧断了)。但实验时 ‘高压 ’’ 最好是点动加电。无异常时可慢慢延长加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壁上看不到吸气剂的最好放弃

昨天朋友给的,看来玩不成了,白高兴一场,因为手头正好没有FU29这个管子。
还有几个FU50倒是目测蛮健康,吸气剂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阳极硬针状引出方式很容易漏气。

小9脚都是这种样式的,只是管脚没这么粗,基本没见过漏气的。

网友G:
这种管子最易漏气。我也有不少FU29-32漏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管子最易漏气。我也有不少FU29-32漏气的

看来没玩头了,白高兴一场。

网友H:
可以试着用一下,吸气剂变白是彻底没戏了,变透明的还不一定,也许少量漏气被吸气剂吸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没玩头了,白高兴一场。

这是朋友送你过节听响的鞭炮。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朋友送你过节听响的鞭炮。春节快乐,

同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着用一下,吸气剂变白是彻底没戏了,变透明的还不一定,也许少量漏气被吸气剂吸掉了。

没有现成适用于FU29的电路,只能有闲工夫再折腾了。

网友:
心凉了,我给你加点热,没看出来是否漏气,因为漏气消气剂会变成白色的。你这没有所以你先给灯丝加电,(不加高压)点一会试试,没问题你就用。该发烧还得烧,注意别让管疫情给你抓去隔离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9脚都是这种样式的,只是管脚没这么粗,基本没见过漏气的。

你觉得小9脚的引出线跟这个管子的阳极引出线是一样的材质?谢谢别给我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小9脚的引出线跟这个管子的阳极引出线是一样的材质?谢谢别给我加分。

跟阳极引出肯定不一样,我以为说的是管脚。

网友:
按照老书上最简单的办法,加上灯丝电压,然后用万用表量阴栅之间电阻,量得电阻越小越好,如果阻值无穷大,那管子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