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6节锂电池版移动电烙铁

楼主(2021-02-09):
【参赛】6节锂电池版移动电烙铁

  已做过4串锂电池的移动白菜白光电烙铁,有电位器调整和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的两种类型,以前制作时考虑6串锂电池保护板尺寸大、价格高及6串充电器不常用,就没有采用6串方案。4串锂电池供电的能够满足平常使用,在使用时也发现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因面板位置限制没有安装编码电位器而是使用了按键调整)并没有电位器调整的方便,仅是显得高大上。有许多坛友热衷于6串锂电池的升温快、回温快,于是便留心适合6节锂电池的盒子,后发现一款6节18650锂电池的移动电源外壳比较合适,又查到合适的6串锂电池保护芯片及6串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就陆续在打样板时顺便设计了相应的PCB板,焊接了元件,后经调整与测试,工作正常,相比4串锂电池的,的确升温是快、回温快,当然工作时间也相应长了。
  部件共分外壳、18650锂电池、锂电池保护板、充电板、T12控制板、T12手柄和充电器七部分。充电电路按照CN3300规格书设计,为精简帖子不再贴电路图,其余原理图参见另一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54562&extra=外壳是在淘宝上买的,一看便知不需多说;18650锂电池大家也都明白,因工作电流有3A,尽量选用动力电池。锂电池保护板的是自己打板做的,因为在淘宝上难买到尺寸合适的,采用的是HTL6036芯片;充电板是采用CN3300升压充电芯片,外置MOS管,充电电流设在1.5A(输入端电流不是充进电池的电流),充电电压5-18V均可,建议选用电压12V-18V电流大于2A的直流电源,充电电压太低的话给电池充电的电流就低,导致充电时间太长,因壳子空间限制充电板较小,散热不好,充电电流不能太大,设计这个充电方式就是为了不去买6串的25.2V专用充电器。T12手柄也是淘宝上买的,插头使用DC5.5插头,没有使用航空插头,因为航空插头个头大,插拔不方便。T12控制板是经典的白菜白光电路,我在板子上增加了LM339电量显示电路和一键开关机电路;我自认为一键开关机电路是个亮点,可以省去机械开关,因为安装开关比较费事,且体积小的机械开关也易出故障;温度调整电位器刚露出外壳少许,没有选用带旋钮的,因为旋钮突出外壳会导致携带不方便也不美观,有坛友会说没有旋钮调整时不方便,但平常实际使用的温度大都以固定的,不需经常调整,调整到合适温度后直接开关机使用更方便。
  对这款移动电烙铁我自认为如下优点:
  1.使用6串锂电池供电,大部分供电电压区间是21.6-24V,电压较4串的高,烙铁升温快、回温快,且使用时间理论上比4串的长一半。
  2.充电电压范围宽,降低了对电器的要求。
  3.采用轻触键电子开关机电路,开关机十分方便,轻触键也安装在T12控制板上,降低了后期安装工艺。
  4.采用4灯LED作电量指示,功耗低、成本低,显示也直观。
  5.手柄采用DC5.5插头,体积小,比航空插头更易插拔,携带式方便。
  缺点如下:
  1.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较长。使用时可以边充边用,因充电电流小于工作电流,使用时充电只能作为补充,不能在电量耗尽时边用边充。如想大电流充电,可采用25.2V的6串锂电池充电器(限压限流的),但充电器电流不要大于2A(因为充电板有一个二管是3A的),使用25.2V/2A的充电器在稍微充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边用边充了,因为T12工作时的平均电流小于2A,即充进的充电电量会大于消耗的电量。
  2.不带带数显温度,不太适合新手使用。
  3.面板、T12控制板、充电板和锂电池保护板都是根据外壳设计的,仿制成本高、难度大。
  4.体积比4串的大。
  5.轻触键开机功能在携带时容易触碰误开机,所以携带式必须将手柄拔下,如不拔下,误开机的结果会很惨。曾考虑增加个水银开关,但增加水银开关后会限制使用的方式,也不能完全避免误开机,所以没有增加。
  6.没有单片机控制方式的自动关机功能,忘记关机的话会使电池耗尽为止,因年龄大记性差,这事我出现过无数次,大都是下次使用时才发现。
  7.T12控制部分我使用好几年了,工作很可靠,但充电电路是新设计的,还没有经受长期使用的考验。

    注:红色PCB是刚打的样板,与绿色的只有开关按键位置的少许改动,充电板也做了两款PCB,分别使用SO-8和TOP252封装的MOS管。T12手柄没有拍图,还是使用DC5.5两线的。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顺便问下 有没有成品出售 或者 有没有富裕的 板子,我自己也想做个。

楼主:
因发帖仓促,有些制作细节待有时间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顺便问下 有没有成品出售 或者 有没有富裕的 板子,我自己也想做个。

春节后吧。PCB板做了几十套,也做了相应的简易钢网,计划春节空闲时间做几套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节后吧。PCB板做了几十套,也做了相应的简易钢网,计划春节空闲时间做几套板子。

你的板子上开了这么多圆孔,让厂家打样要多少元?

楼主:
补充细节:1.T12控制板两个关键元件的选择。
  经典的白菜白光电路中稳压部分采用的是78L05,从实际使用及网友的反馈中得知,在24V供电时78L05损坏率较高,我在4串锂电池供电时却极少损坏,考虑是压差大或压差大功耗大引起的,所以在6串锂电池供电时我首先考虑改进稳压部分,因为TO-252封装的在板子上放不下,手头TO-92封装的只有78L08,所以先采用了78L08,并考虑以后买元件时顺便买些78L12或者78L15代替,为焊接方便在打红色样板时又改为SOT89封装的。当然稳压部分改变了,相应的电量指示电路的电压取样部分电阻也要作相应调整。
  T12电路中的开关管选用的是P型MOS管,刚开始做T12烙铁时采用的是常用的9435,但使用过程中很易损坏,后来改用电流更大导通电阻更小4407就没有再出现损坏现象。考虑到这次两块板子要叠在一起,采用SO-8封装的4407放在顶层一起焊接虽然省事,但如损坏则更换太麻烦,遂设计在底层焊接,并选用TO-252封装大电流低导通电阻的管子,这样更耐用,坏的话也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20多元一套控制板数显带休眠功能,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数码管的板子我也有,但因空间有限(主要是高度不足),我现无法做出相应的板子。我对单片机编程还是门外汉,之前做的数码管版还是照搬金大师的电路是程序。你发的这款数码管版图片,如有原理图和程序的话倒可尝试一下重新做PCB.

网友:
你的作品是十二届DIY大赛的最后一个参赛作品。

网友C:
这个电源做得漂亮,建议楼主出套件吧,估计论坛有不小的需求,注意套件可以没有锂电池但是要包含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做得漂亮,建议楼主出套件吧,估计论坛有不小的需求,注意套件可以没有锂电池但是要包含外壳。

其实还有一个部件不太完美,就是6S锂电池保护板,一开始是设计的长条形的,放在电池端头一侧,但因外壳宽度有限,安装后不好合盖,又改为短板平行于电池,就是我参赛图中的样式。但感到这种方式引线长,组装电池组麻烦,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几经思索,按起初的方式重新设计了超薄的保护板,待试装成功后,可以做一部分套件(不含18650锂电池,因为爱好者手中不缺它,且也是套件中价格价格最高的部分),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是不能推出的,因为我在淘宝上没有找到尺寸合适的保护板,淘宝上6S保护板价格也不低,自己做可以降低些制作成本。

网友:
期待你改进后的套件早日推出,我在这里预定一套。

你在第7届diy大赛发表的《用微波炉变压器DIY个点焊机》作品文章也仔细浏览过,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楼主自制的寻星仪也相当漂亮

网友:
有电量指示

网友(2021-03-16):
曾经自己做过一个,都是买的成品组装的,可惜使用时间太短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实用的制作,支持!

网友:
挺不错的,投一票。

网友D:
挺期待楼主的套件的到时候记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期待楼主的套件的到时候记得@一下

这几天老家建房,有空就要回去,进一步改进的PCB板和元件虽已备齐,但没有时间和心思做,要等些天。昨天下午回去做室内电源线主线与分线间的连接,是暗线,有几十个接线头,之前用大铝电容壳做的简易涮锡锅(300W老式外热电烙铁加热化锡)对线头刷锡(自建房,刷锡不易出现松动及接触不良故障,2000年建房时接头刷锡至今没有一个接点出现故障),这次使用的是6节移动电烙铁,调至最高温度,两根2.5平方的铜线铰接后上锡很快,多跟4平方的铰接后上锡需加热一两分钟。完工后4个电量指示灯还有两个量,自我感觉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老家建房,有空就要回去,进一步改进的PCB板和元件虽已备齐,但没有时间和心思做,要等些天。昨天 ...

那说明做的很不错呀,本来就是个爱好,有空再改就好

网友(2021-04-24):
大神在民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老家建房,有空就要回去,进一步改进的PCB板和元件虽已备齐,但没有时间和心思做,要等些天。昨天 ...

证明已经具备实用性!

^_^

网友(2021-08-16):
简单实用,很漂亮。

网友(2021-10-26):
楼主做的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