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感FM六管收音机——原理分析帖

楼主(2021-02-10):
本帖将向您介绍一款简单易制的调感FM六管收音机,全分立元件设计,不需要制作者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制作出一台性能良好并情怀满满的收音机,本帖主要进行原理分析以及交流讨论,矿坛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机电路由高频放大,频率牵引解调(FM)/相干解调(AM),低频放大,功率放大,电源退耦五部分组成,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一.高频放大器电路:
鞭状天线ANT,R1,R2,L1,C1,C2,C3,C4,VT1构成高频放大电路。
R1是VT1的基极偏流电阻,作用是向VT1提供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电流,C3是提供交流通路的高频旁路电容,故本级电路属于共基极放大电路。C1将鞭状天线ANT捕捉到的信号耦合到L1,C2构成的LC并联谐振电路进行带通滤波,其谐振频率为98MHz,由于谐振阻抗低,通频带宽,因此这里作88~108MHz带通滤波器使用。经过带通滤波后的信号送入VT1的发射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从R2取出,经C4耦合到牵引振荡解调(FM)/相干解调(AM)电路。

二.牵引振荡解调(FM)/相干解调(AM)电路:
R3,R4,R5,L2,L3,C5,C6,C7,C8,C9,C10,C11,VT2构成牵引振荡解调(FM)/相干解调(AM)电路。本级电路利用VT2完成了本振和混频解调功能。VT2用作本振电路时,L3,C8决定其振荡频率,通过调整L3的电感量就可控制其振荡频率在44~54MHz之间变化。由于C7对于振荡信号的容抗很小;L2,C5构成的LC并联谐振电路与L1,C2的参数和作用完全相同,因此其对振荡信号失谐,阻抗较低,故VT2构成的放大电路对于振荡信号为共基极放大电路,这种放大电路输入输出是同相关系,因此只要在输入输出端接上瓷片电容C9建立正反馈,电路就能顺利起振。
VT2用作混频解调电路时,由于L2,C5构成的LC并联谐振电路对88~108MHz的外部输入信号阻抗较高,故VT2构成的放大电路对于外部信号为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对于调频信号,外部信号与振荡信号在VT2的基极上进行叠加,由于VT2发射结的非线性,二者就会被混频,并且VT2的集电极上会输出一系列不同频率的信号,它们相互叠加,从时域上看是一个调幅波,这个与插入强载频法解调单边带信号的原理完全相同,幅度的变化意味着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集电极电流的变化又意味着集电结电容的变化,集电结电容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振荡频率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就完成了频率牵引的过程,因此本电路也具备一定的锁相作用。就这样振荡信号的频率受控于外部信号,导致集电极电流也随之发生改变,此时只要用R3将变化的电流转化成电压,并用C10将高频信号旁路,就可以解调出音频信号,经C11耦合到低频放大电路。(按照我个人的思考与分析这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为了让更多人看懂我不愿描述得太复杂,至于其他说法大家可以翻阅其他文献,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调幅信号,外部信号与振荡信号在VT2的基极上进行叠加,由于VT2发射结的非线性,二者就会被混频,并且VT2的集电极上会输出一系列不同频率的信号,其中必然有外部信号与振荡信号二次谐波的差频信号,并且只有这个信号是低频信号,其他信号皆为高频信号,此时只要用R3将变化的电流转化成电压,并用C10将高频信号旁路,就可以解调出音频信号,经C11耦合到低频放大电路。

不难看出,在VT2中不仅有各种高频信号还有解调后的低频信号,因此为了提供低频信号通路有必要加大C7的容量,但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由于生产工艺问题存在寄生电感,这可能会影响振荡电路正常工作,因此只能在C7两端并联上电解电容C6。L2,C5构成的LC并联谐振电路对低频信号失谐,阻抗较低,故VT2构成的放大电路对于解调后的低频信号也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三.低频放大电路:
R6,R7,VT3,C12构成低频放大电路。
R7是VT3的基极偏流电阻,目的是为VT3提供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电流,但VT3的基极偏置电流受控于VT3的集电极电压,因此R7也是本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压并联负反馈电阻,这样静态时可以保证静态工作点的稳定,动态时也可以改善非线性失真。由于VT3的发射极直接接地,故本级电路属于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音频信号送入VT3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从R6取出,经C12耦合到功率放大电路。

四.功率放大电路:
R9,R10,R11,W1,SP1,C15,C16,D1,D2,VT4,VT5,VT6构成功率放大电路。
W1是音量电位器,VT4及其相关元件构成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用于激励放大,它负责电压放大并向VT5,VT6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VT4工作在甲类状态,它的集电极电流在D1,D2上会有直流压降,并为VT5,VT6提供合适的偏置电压使得VT5,VT6工作在甲乙类工作状态避免交越失真。VT5,VT6及其相关元件构成OT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它们都接成电压跟随器,主要作用是向扬声器SP1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确保可以推动扬声器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R10,R11一端接到中点上,另一端接到VT4的基极上用于直流电压并联负反馈,通过调节R11可使中点电压为VCC/2。它们在静态时可保证中点电压的稳定,动态时可以改善非线性失真。
音频信经VT4反相放大后同时作用于VT5,VT6的基极,其负半周使VT5导通,VT6截止,电流从电源经过VT5和C16流向SP1,同时C16充电;其正半周使VT6导通,VT5截止,此时已经充好电的C16起电源作用,电流从C16正极经过VT6流向SP1,同时C16放电,这样就完成了很好的的音频放大。
SP1,C16在完成电声转换和输出耦合电容的同时还构成自举电路,用于提高输出电压正半周的幅度,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

五.电源退耦电路:
R8,C13,C14,C17,C18构成电源退耦电路确保各级电路稳定可靠工作,其中R8,C13,C14用于前级电路的退耦,R8是滤波电阻,C13,C14分别为低频退耦电容和高频退耦电容。C17,C18用于后级电路的退耦,分别为低频退耦电容和高频退耦电容。

总结和制作要点:
本电路虽然器件稀少,结构简单,但效果丝毫不输带锁相环的FM收音机,同时由于其工作原理的特殊性,无讯号时没有一丝背景噪声,这一点不同于超再生和超外差电路。同时本电路灵敏度较高,一旦发生了牵引振荡,就可以收听到电台信号,但为了保证良好的频率牵引确保令人满意的音质,仍有必要加上VT1构成的高频放大电路,并配合一根拉杆天线完成接收,如果合理减小C8的容量并适当拉长L1和L2,本电路也能很好地接收118~136MHz的航空波段。
制作时元件应按照电路原理图标注参数进行选取,其中L1,L2,L3需要自制,它们都用直径为0.8mm的漆包线在5mm的钻头上进行绕制,L1,L2绕5T并拉长到5mm,L3绕20.5T并拉长到30mm,在L3中旋入4mm铜质螺丝即可完成调谐,铜质螺丝旋入越长L3电感量越小,这是因为铜的磁导率很低,会阻碍磁感线的通过,进而降低电感量,提高接收频率。本电路成功率很高,调试也非常简单,先调整R11使中点电压为VCC/2,再合理调整L3的长度完成88~108MHz的频率覆盖,最后调整L1,L2使高低端增益均衡即可完成调试。

补充内容 (2021-3-19 10:54):

FM - 齻 -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28756&extra=

补充内容 (2021-3-19 10:55):

【试出调感FM六管收音机套件 - 〓器材友情交换〓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28756&extra=
感兴趣的朋友在器材友情交换有套件在售

补充内容 (2021-6-29 23:49):
参数变动如下:
C4改为472
R1改为1M2
R7改为680K

楼主:
至此本人对这个电路所有的认知全部总结完并以回帖的方式告诉大家了,每次回帖都绞尽脑汁将语言通俗化,发布之前更是再三审阅避免偏见和谬误,饶是如此碍于本人学识有限,难免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只能劳烦大家斧正。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每次玩收音机信号都好

楼主:
多说一句:由于VT3的Hfe很高导致该级电路输入阻抗较高,C11取10uF就偏大了,推荐使用1uF。我选择大电容的原因是为了产生电子管收音机开机过一会儿才有声音的效果,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如果反响不错年后会考虑更新制作贴,有问题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
不错,多年前做过单管,真想再做一次。

网友B:
有一个疑问,这种类型的电路为什么没有商业化?

网友C:
技术转化型好贴。原来这种解调原理不甚清晰,理解和制作上都有不便,楼主基础理论深厚分析透彻,云雾顿开,顶起。

网友D:
这还是超再生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这种类型的电路为什么没有商业化?

我认为原因很简单,生不逢时。如果做高级收音机,超外差不论是在灵敏度和选择性上都优于这种类型的电路,而且超外差加上AFC就能自动控制音量大小,在解调过程中也完全是频谱的搬迁以及载频的改变,加上38KHz的立体声解码电路就能解调立体声,超外差的这些优势是这种类型电路不具备的,因此这种类型的电路对于高级收音机完全不适用。
那么低档收音机呢?电子技术在过去几十年期间飞速发展,集成电路,DSP芯片发展迅猛,低档收音机都来不及采用这种电路就纷纷使用集成电路,DSP芯片取代了,集成电路和DSP芯片根本不需要太多调试就能得到很不错的效果,而且成本低廉,因此这种类型的电路只能沦为我们爱好者手中的玩具,不过也好,把这种简单的电路做成比肩超外差的效果,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年前做过单管,真想再做一次。

如果信号较强或者对音质要求不高可以把高放去掉,保留VT3,功放用2822BTL,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E:
功放用TBA820M 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用TBA820M 会怎么样?

这个芯片据我所知工作电压很高,3.7V能否正常工作我没试过,估计不能。如果做到分开电源工作那就没问题,因为低放级后面的音频信号就已经达到几百毫伏了,只要功放具有一定增益,就能得到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转化型好贴。原来这种解调原理不甚清晰,理解和制作上都有不便,楼主基础理论深厚分析透彻,云雾顿开, ...

北极兵老师太抬举我了
其实我这种说法也只是把高频电子线路中电导,输出电容,乘积鉴相器等知识强行揉进通信原理和模拟电子技术里,毕竟高频电子线路不好学,通信原理和模电就太简单了。但论简单收音机里最巧妙的,还属中生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超再生接收吧

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超再生和我这种电路都是用外部信号影响振荡,但超再生是间歇振荡,我这个电路是连续振荡,因此论灵敏度二者差不多,但连续振荡就没有超再生间歇振荡的噪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据我所知工作电压很高,3.7V能否正常工作我没试过,估计不能。如果做到分开电源工作那就没问题 ...

谢谢啦!!!

网友F:
前些年按《电子世界》上的单管锁相机做过一台两波段收音机,现在还在用。楼主这款属改进型,效果应该优于那款无高放的。这种电路的主要缺陷一是无AGC,在市区信号强时会阻塞且选择性很差,几个市台分不开(天线全部收回也不行);二是抗干扰差,楼下邻居给电轿充电时噪声压过电台声。但作为业余爱好者玩玩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些年按《电子世界》上的单管锁相机做过一台两波段收音机,现在还在用。楼主这款属改进型,效果应该优于那 ...

我实际制作的电路并没有混台现象,相反效果接近超外差,您所说的选择性差,我推测就是牵引振荡的范围过大,或者说几个电台挨得太近,此时解调管集电结电容对于振荡频率影响过大,如果选择较大的谐振电容就可以改善这一情况,但电容大电感小的并联谐振电路阻抗肯定高不到哪去,所以说可能面临停振,经过实验我才有了图纸上标注的数值。
至于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强干扰面前就算是超外差收音机也是如临大敌,因为鉴频器哪个信号强就解调哪个,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调调幅波,DSP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都是数字化处理了

网友F:
可能因为我在市区住时距发射塔太近吧,无AGC确实是一大缺陷,至于受干扰,因家中无市售成品收音机,只是每天开车时听车载收音机,可能对比对象相差太悬殊了。

网友F:
不过现在在县城老家,距市区几十公里,选择性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现在在县城老家,距市区几十公里,选择性无问题

越简单的电路,越不容易做好,按照理论分析,越到高端频率偏移量越大,越不容易阻塞,但容易出现选择性差的情况,低端反之,不过我没遇到过这些情况。还有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调感式,单纯为了好玩吗?不!我是想让谐振电容尽可能大一点来克服高端结电容对频率偏移量有太大的影响。由于是牵引振荡,能否有效牵引是电路音质好坏的关键,因此信号有必要强一点,这个电路缺点就是没有AFC,表现为频偏大的电台声音大,频偏小的电台声音小,可能收听时需要人工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因为我在市区住时距发射塔太近吧,无AGC确实是一大缺陷,至于受干扰,因家中无市售成品收音机,只是每 ...

信号强我认为也不是什么问题,天线对地加两个1N4148就行了,我还巴不得信号强了,每次收听都要扯一根1米软拖线,并且加上高放电路
我现在距离发射台10KM没有阻塞,等有机会去发射台附近试一下吧

楼主:
简单分析一下信号强,信号弱和调频频率偏移量较大的情况:
信号强代表振幅大,混频后信号振幅也会大,这样一来集电极电流就会比较迅猛地变化,进而影响集电结电容迅猛地变化,振荡频率迅猛地变化,但是!!!对于调频波决定声音大小的是频率偏移量啊!因此此时会产生失真。如果信号弱,混频后信号振幅也会小,这样一来振荡器频率改变得就会很温顺,因此也会产生失真,这是两个极端的情况。
那么频率偏移量较大呢?主贴工作原理已经说明白了,如果说集电结电容变化量对于振荡器频率偏移量控制过小也就是说不能完成频率牵引,就会发生“削顶失真”。这个和信号弱的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说频率没调准呢?如果是这个电台频偏小并且电路频率偏移量较大,则不会失真,否则将产生失真。说白了,想让这电路不失真就要保证振荡器频率完全被外部信号牵引
因此这几种情况都会带来失真!!!

楼主:
综上,要想这个电路音质不错,首先信号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最好是加一级高放,这样弱信号的问题就能被解决,强信号靠收天线的方法解决,但对于高放我的看法就是比较鸡肋,这是因为现在的FM电台发射功率很足,弱信号加上长天线就可以了,如果加高放就会导致强信号失真加剧,因此高放在这里未必起到正面作用,我加高放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减小天线长度,以及听航空波段方便。并且应该选择大L小C的电路结构,保证振荡电路频率偏移量较大。
要想让这个电路选择性好,就不能让频率偏移量太大了,应该选择小L大C的电路结构。
由此可见这个电路做好比较费劲

网友F:
楼主对单管锁相机研究很深刻,作为业余爱好者值得动手仿制玩玩,祝楼主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单管锁相机研究很深刻,作为业余爱好者值得动手仿制玩玩,祝楼主新年快乐!

也祝您新年快乐,四季平安,身体健壮如牛,做出来的对讲机牛气冲天

网友G:
正直电子的文字功夫相当了得。新春愉快!

网友:
楼主把规律摸到了一遍,对坛友们制作有很大帮助。新年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直电子的文字功夫相当了得。新春愉快!

俺就是个嘴炮,以前是只会做不会讲,上大学沦为助教之后光剩下费口舌喽 同祝您新春快乐,四季平安,身体健壮如牛,收音机一焊就响,一调就好,每次接收信号都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路原理

网友H:
按图做了一个,天线是1米拉杆发现灵敏度特别高,但个别台失真大,怎么调也不行,有时候动动天线会好一点,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图做了一个,天线是1米拉杆发现灵敏度特别高,但个别台失真大,怎么调也不行,有时候动动天线会好一点, ...

这种接收电路有一个特点可能我码字时脑袋懵掉了没有说出来,就是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必须保持一致才不会发生失真,然后咱们想一下接收到调频波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由于调频广播频率高,干扰姑且先不考虑,只对强信号,弱信号,宽带调频(频偏大),窄带调频(频偏小)进行分析:
1.强信号和弱信号的情况下电路性能将如何劣化?又该如何解决?
信号强代表外部信号的振幅大,按照电路工作原理分析,混频后的信号振幅也会大,这意味着VT2集电极电流会比较迅猛地变化,从而影响VT2集电结电容比较迅猛地变化,最终导致振荡器的频率比较迅猛地偏移,此时振荡频率的频率偏移量已经超出了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即振荡频率不再与外部信号同步。由于调频波反映调制信号的是已调波的频率偏移量,故将产生失真,同时由于振荡器的频率比较迅猛地偏移,选择性也会劣化,如果这个强信号附近有其他信号,极有可能会发生混台现象。解决方法就是通过收天线的方法削弱接收信号的强度,同时适当增大振荡电路谐振电容C8的容量来减小VT2集电结电容对振荡频率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减小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进而减小失真,提高选择性。但是C8的容量不宜过大,否则有可能振荡电路因为L3,C8构成的LC并联谐振电路阻抗过低而发生停振,也有可能因为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达不到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而产生失真,具体原因将在弱信号情况中进行说明。

信号弱代表外部信号的振幅小,按照电路工作原理分析,混频后的信号振幅也会小,这意味着VT2集电极电流会比较温顺地变化,从而影响VT2集电结电容比较温顺地变化,最终导致振荡器的频率比较温顺地偏移,此时振荡频率的频率偏移量根本达不到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故将产生削顶失真,同时由于振荡器的频率比较温顺地偏移,虽然选择性有所提高,但锁相的效果就差了,很有可能因为锁不住外部信号而使已经失真的信号雪上加霜,解决方法就是通过放天线的方法提高接收信号的强度,同时适当减小振荡电路谐振电容C8的容量来提高VT2集电结电容对振荡频率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提高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进而减小失真。但是C8的容量不宜过小,否则有可能选择性变差,也有可能因为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超过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而产生失真,具体原因见强信号情况。

强信号情况和弱信号情况是两个极端,解决起来在C8上必然存在矛盾,因此在协调解决的过程中不宜将重心放在C8上,只能选择一个合适的参数,并在其他方面进行解决,考虑到强信号带来的性能劣化可以通过收天线的方法解决,但对于弱信号不可能使用太长的天线,因此决定增加高放电路。

2.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大和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小的情况下电路性能将如何劣化?又该如何解决?
如果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大,按照上述工作原理分析,一旦外部信号导致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达不到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即振荡频率不再与外部信号同步时,就会产生削顶失真,这个和问题1中信号弱情况中的失真原理是一样的,此时只能通过适当减小振荡电路谐振电容C8的容量进行解决。
如果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小,按照上述工作原理分析,将不会产生失真,但声音就比较小了。

根据以上两个问题,又能派生出四种情况,此时的电路能否很好地解调?
A,强信号,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大:
可以,强信号必然会导致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增大,如果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大,振荡器的频率就会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基本同步,因此失真较小,可以很好地解调。
B,强信号,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小:
不可以,强信号必然会导致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增大,如果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小,振荡器的频率就不会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同步,因此失真较大,不可以很好地解调,具体原因见强信号的情况。
C,弱信号,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大:
不可以,弱信号必然会导致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减小,如果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大,振荡器的频率就不会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同步,因此失真较大,不可以很好地解调,具体原因见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大的情况。
D,弱信号,外部信号频率偏移量小:
可以,弱信号必然会导致振荡器的频率偏移量减小,如果外部信号的频率偏移量小,振荡器的频率就会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基本同步,因此失真较小,可以很好地解调。

想必这个时候你也看明白了,这个电路想要效果好不仅要调准频率,还要调整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收电路有一个特点可能我码字时脑袋懵掉了没有说出来,就是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必须保 ...

明白了,遇到失真就调一下天线

楼主:
剧透一下:年后择机更新制作帖,PCB已基本画好

楼主:
请各位先不要着急下载PCB设计图纸以及电路图,电路图纸的参数是在万用板上实践的,PCB尚未设计完成,且由于布局和万用板不同,分布参数也不同,很有可能需要再次调试

网友I:
高频头输出的10.7MHZ中频是否可以解调?效果如何?要是行,倒是可以省掉中放,简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频头输出的10.7MHZ中频是否可以解调?效果如何?要是行,倒是可以省掉中放,简化电路

应该可以解调,当年我做过一台电视伴音接收机,用超再生电路直接解调电视机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能用,不过AGC电压只能改成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频头输出的10.7MHZ中频是否可以解调?效果如何?要是行,倒是可以省掉中放,简化电路

可以解调,这样做可以省去一堆矛盾

网友:
如果电子管能用,就更有意思了。毕竟电子管电路管子数目越少越好。

网友F:
今晚我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下,加了高放后灵敏度确实比我前几年做的那台单管锁相要高(天线不用全拉开十几个台基本都能收到),主要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前面朋友提出的部分电台失真问题(多在高端),二是中低端强信号前后一段有类似电源滤波不良的突突声,加滤波无改善(前些年做的无高放的那台无此问题),还未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晚我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下,加了高放后灵敏度确实比我前几年做的那台单管锁相要高(天线不用全拉开十几个 ...

证明做得很成功,失真以及强信号突突声可以通过调整天线的方法改善,具体原因前面也分析过了

网友F:
这次打算做个简易多波段高性能便携机,方案还得再选选

网友:
可以把本方案与安庆况友的3DQ再生、超再生两种FM方案比一比。

楼主:
作为FM收音机,并不建议使用高放,或者降低高放增益使用,我用高放电路是为了协调强弱信号之间的矛盾,毕竟强信号天线一收就解决了,弱信号要拼命放天线(对于便携收音机这不现实),这个就是我的设计思路。
关于失真:碍于电路结构原因,一旦振荡信号的二次谐波无法与外部信号同步,就会产生失真,通过调整天线可以改善失真。
这大概就是这种电路,在我之前没人仔细剖析的原因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作为无线电爱好者,万万不可只看一个电路的优势不看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次打算做个简易多波段高性能便携机,方案还得再选选

那就简单了,CD2003+2822就很不错,调频调幅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超再生的比过了,灵敏度和音质优于超再生,人体感应略大

人体感应不会太大,您有可能没做好屏蔽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晚我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下,加了高放后灵敏度确实比我前几年做的那台单管锁相要高(天线不用全拉开十几个 ...

看了您的回帖感觉应该没有那么差劲吧,于是又把实验电路拿出来试了试,发现整个FM波段失真听起来很小,音质也不错,而且人体感应没有那么大,您的实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您的回帖感觉应该没有那么差劲吧,于是又把实验电路拿出来试了试,发现整个FM波段失真听起来很小,音 ...

实物刚拆了一半了,正在装新机,打算改进一下单管部分,改好发图

网友A:
由于眼馋,我找到了当年(86?)制作的单管FM锁相的那个电路的电路板,当初成功后不久就拆了3DG6,现在竟然找到了,办了N次家,而且后来(2005?)用接线架又另搭棚焊了一次(这个架没找到)。今天找了一个3DG6,和一个120k电阻又响了。虽然还是有人体感应,但收到台还是很高兴。电池从1.5(0.7mA)可到3.7(1.0mA)~4.2(1.1mA),都行,声音差别不是太大。耳机用1500万里耳机不如助听器耳塞,sc-300舌簧耳机也很好,看来对这个单管电路耳机阻抗范围宽,可以差不少,但耳机灵敏度最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眼馋,我找到了当年(86?)制作的单管FM锁相的那个电路的电路板,当初成功后不久就拆了3DG6,现在竟然 ...

这个可变是早年用270改的,只有一动一静2片,配4mm直径空心线圈21匝,没有对照标准刻度,能收好几个台,声音大的与我的9V仿68-1配636万里大耳塞一样。人体感应明显不知是不是电容动片没有与电路公地有关?慢慢再研究改进。当年在山区就是这块板子在空心线圈里插入短波天线螺纹磁芯(红灯711配件)居然收到短波VOA,声音清脆有金属音,只是衰落起伏明显而已。

网友:
电路板当年用松香液毛笔涂,腐蚀,多次焊、拆,很脏。线圈乱,现在用圆珠笔芯插进去整理后只有4mm直径了,不是原电路图上的5mm了,但多了一圈,现在21,记得原资料20?没有查。CE极之间的瓷片电容当年试到14.7P,三个电容并的,还在,未动。拖半米软线。改天找细拉杆天线换了试一试。

网友:
这个耳机用一个,也很好。

网友:
赞一个!我是九五年左右做的,也是用电容调,后来又做了一次,用长螺丝与电源滤波小磁棒对接做成可调电感器调台,人体感应比电容小,但还是有

网友F:
这个照片是前年整理自制老收音机时加了调频头,调频头内单管加一级放大,取值与楼主略不同,音放设负载仅470Ω,以增加功态范围,减小失真。调幅用再生式,加三极管检波。经试用,调频在县城能收十几个台,声音清晰,在市区几个强台分不开,声音大且杂,几乎不能用,天线全收回放冰箱顶上正中部勉强能听;调幅在市区楼房里无台,靠近窗时接收正常,在县城楼房内信号弱,靠近窗时接收正常,在农村一楼信号差,二楼较好,凡有立柱或墙内布线时信号超强,在院里信号较好,能收十几个台。这台收音机一直在用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照片是前年整理自制老收音机时加了调频头,调频头内单管加一级放大,取值与楼主略不同,音放设负载仅47 ...

您加了高放就和楼主的思路一样了,能用多年且收十几个台说明已经很实用了。我的小板子还是试验品。改天学你们两位,改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加了高放就和楼主的思路一样了,能用多年且收十几个台说明已经很实用了。我的小板子还是试验品。改天学 ...

不好意思,没说太清,是加了一级音频放大,功放是LM3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较强或者对音质要求不高可以把高放去掉,保留VT3,功放用2822BTL,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又在想:有了高放,是否可以把C5撤掉,不谐振,L2相应加大电感改成扼流圈提供音频通道?这样进入同步解调的信号又会强一些?毕竟原输入LC是通带型的,离开98MHz会有衰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没说太清,是加了一级音频放大,功放是LM386

奥,我也想当然了,先入为主以为是高放了。这样也好,说明原单管解调电路也能够实用。当然是您改了调感。与楼主的调感思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在想:有了高放,是否可以把C5撤掉,不谐振,L2相应加大电感改成扼流圈提供音频通道?这样进入同步解 ...

为什么要去掉C5呢
有了高放增益就不是问题,双调谐回路调成双峰拓宽通频带多好?反正这个电路由于它的工作原理选择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在想:有了高放,是否可以把C5撤掉,不谐振,L2相应加大电感改成扼流圈提供音频通道?这样进入同步解 ...

看来我码了那么多字的工作原理白写了 还不如画几个图,写几个算式
您只是想让它提供“低频通路”
殊不知这样做电路直接停振,停振之后连低频信号都没了。
为什么在主帖中一再强调C5L2对振荡信号和音频信号失谐?而我为什么又要使用双调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在想:有了高放,是否可以把C5撤掉,不谐振,L2相应加大电感改成扼流圈提供音频通道?这样进入同步解 ...

而且强信号情况下也会引起选择性变差,失真等问题,前面也有相关论述,因此盲目提高信号强度不可取。
我的高放电流才取0.25mA,这还是接收航空波段的电流,实际上接收FM还会小很多,高放电流增大,增益就能上来,一劳永逸。为什么我没敢取太大的电流?

楼主:
这个电路我为了提供高频通路,考虑到电解电容C6由于制造工艺存在电感,可能影响高频通路,为此C7都安排上了,在我看来这都是强迫症行为。
振荡信号与接收信号是二倍频关系,为什么要倍频?只是因为好玩吗?

楼主:
想必您带着我的疑问去重新看这个电路,再把这些疑问全部解决,会有不错的收获
分析一个设计成熟定稿的电路,怀疑的精神必须要有,但改动一定要三思后行,特别是对于这种简单电路,真是动一点就能影响全局

楼主:
这个电路由于结构简单,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奈,能想到好办法与无奈共存,才算懂这个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奥,我也想当然了,先入为主以为是高放了。这样也好,说明原单管解调电路也能够实用。当然是您改了调感。 ...

这两天按楼主的图做了个加高放的,发现灵敏度的确高了不少,正如前文所述强台附近突突声大,于是打算重装一台无高放的,并且微调各个部件以期使效果达到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由于结构简单,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奈,能想到好办法与无奈共存,才算懂这个电路

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非常透彻的分析解答,楼主功力深厚!高放部分和我1990年的共基极直接放大式电视伴音接收机异曲同工,不过显然我的那个东西的技术含量比楼主的这个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有一个联想,这一类机器从根本原理上说就是直接变频,本振与外信号载频同频,经非线性差频后直接解调出音频信号,那么它跟直接放大式相比,和超外差式相比,其各自的特点要是能够列个表格总结一下就好了,要是细细总结起来,可说的地方貌似着实还不少咧!楼主的作品可以说已经是达到了此类机器的...不敢说“顶峰”二字,犯忌,那就说“高峰“吧!

楼主:
··ò

不必对比了,这种电路是众多模拟电路接收机中最被忽略的自差式接收机,原理就是利用差频直接解调出音频。和外差式接收机都是差字辈。
直放的选择性,灵敏度都很堪忧,但由于放大级数少,通频带宽,音质和失真度轻而易举就能非常不错。
(超)再生由于存在正反馈,选择性,灵敏度都有所改善,音质和失真度和直放不相上下。
自差在没有输入调谐电路的情况下就是本振频率和一切信道中的频率差拍,但由于高频旁路电容的存在实际上并不会这样,但无论如何也意味着其在选择性上和直放是一个级别的,灵敏度和(超)再生,(超)外差是一个级别的,音质和失真度比(超)外差略好。
(超)外差可以看成自差+定频直放,选择性取决于中周和输入调谐电路,因此选择性好,灵敏度由于中放电路级数多也很高,失真度和音质则由于放大级数多,耦合复杂,相对较差。但我感觉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可能都听不出来,而且权衡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太小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超外差最终得到了广泛应用。超再生在某些领域比如遥控电路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直放成了爱好者手中的玩具,自差式被冷落。
以上只是我个人分析所得,课本无相关论述,且以上分析只适用于调幅。
对于调频,直放电路根本就不适用,当然了用LC鉴频也行,不过就太复杂了,对于自差电路解调FM也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之前我已经说过它和超再生以及超外差的对比了,不再赘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两天按楼主的图做了个加高放的,发现灵敏度的确高了不少,正如前文所述强台附近突突声大,于是打算重装 ...

加高放,但强台有阻塞时再有一个衰减调节就好了,总比收天线好,DIY多一个旋钮是好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高放,但强台有阻塞时再有一个衰减调节就好了,总比收天线好,DIY多一个旋钮是好事。

我打算调下参数改善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打算调下参数改善一下

不怕调参数,就怕越调越乱,我做完的没有突突声,可能是你布局问题,或者管子放大倍数低,某些特殊情况间歇振荡,形成突突声

网友H:
请教楼主,有什么办法优化一下调感元件的手感?我现在全靠捅,捅深捅浅都不行,没办法手拿着听,如果直接用铜螺丝旋入电感又会破坏绝缘漆皮,为此废了一堆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有什么办法优化一下调感元件的手感?我现在全靠捅,捅深捅浅都不行,没办法手拿着听,如果直接用 ...

机壳攻丝,拧铜螺丝就会很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怕调参数,就怕越调越乱,我做完的没有突突声,可能是你布局问题,或者管子放大倍数低,某些特殊情况间 ...

去掉高放采用经典电路后已经没问题了,配386功放,灵敏和声音均较满意,应该和信号强度(地理位置)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去掉高放采用经典电路后已经没问题了,配386功放,灵敏和声音均较满意,应该和信号强度(地理位置)有 ...

您是怎么引出音频到386的?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是怎么引出音频到386的?变压器?

就一只电容隔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一只电容隔离就可以

明白了,谢谢!

楼主(2021-03-19):
【试出调感FM六管收音机套件 - 〓器材友情交换〓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28756&extra=
感兴趣的朋友在器材友情交换有套件在售

楼主:
哈哈哈,谁让他是老二呢

楼主:
C4改成472灵敏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网友J:
高频放大部分lc滤波器的带宽能达到多少?新手求教,lc滤波器带宽跟什么有关

网友:
八十年代初期我做了FM简易收音机,没有高放。人体感应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频放大部分lc滤波器的带宽能达到多少?新手求教,lc滤波器带宽跟什么有关

20M左右。
带宽和阻抗有一定关系

楼主(2021-05-09):
C4改成472,灵敏度可进一步提升,如果想继续提升灵敏度且天线不怎么移动,C1也可以改成472。因为天线移动对L1,C2并联谐振的中心频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这种类型的电路为什么没有商业化?

诸多弊端,不可能商业化!其各项指标和超外差相去甚远。

网友K(2023-01-02):
引用 网友F:
就一只电容隔离就可以

能不能发个详细清楚点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发个详细清楚点的电路图

不好意思,没有原图了

网友J(2023-03-05):
不用调电感,用CBM443里的FM联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用调电感,用CBM443里的FM联可以吗

我做过类似的,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可以

您这电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调电感,用CBM443里的FM联可以吗

完全可以,但质量好的有机联难找,只能转动180度不像螺杆调感多圈方便省事,使用时最好用大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这电路有吗

没有了,楼主的电路就很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但质量好的有机联难找,只能转动180度不像螺杆调感多圈方便省事,使用时最好用大拨盘

谢谢,我看见这个原理既然是频率牵引,为什么都是振荡频率是外部频率一半,而不直接选择振荡频率和外部频率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我看见这个原理既然是频率牵引,为什么都是振荡频率是外部频率一半,而不直接选择振荡频率和外部频 ...

简单的电路往往需要打擦边球,如果频率相同,VT2基极接的LC刚好谐振,阻抗太高,起振都成问题。但换成一半频率,二次倍频就不会这样了,非线性的器件产生二次谐波不难,这里打打擦边球也就这样用了

网友A:
楼主还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套件吗/

老友好,回来翻了翻,还有套件,做好的成品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友好,回来翻了翻,还有套件,做好的成品也有

谢谢回复!已私信。

网友J:
您好,这个我换成可变电容能振荡但是接收不到任何电台,是离电台太远了吗,以前超再生能收到台的,我用无线话筒测试能听到一点声音,但是调电容的手一松开就声音就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个我换成可变电容能振荡但是接收不到任何电台,是离电台太远了吗,以前超再生能收到台的,我用无线 ...

一点建议:天线要用1.5米拉杆,缩短可调电容的连线,检查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