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块MF47

楼主(2021-02-10):
一块MF47,98年南通生产,用了20多年了,平时扔工作间,这几天拿回来清理换电池,发现电阻挡指针调零时抖动,指针定不住来回晃动。打开检查,原来是调零电位器电阻丝断了,拆卸万用表,焊下电位器连线,把电位器分解,取出电位器绕线电阻片,重新绕几圈后,纽结电阻丝,焊接纽结电阻丝接头。然后组装,测试,故障排除!

楼主(2021-04-14):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表。全是色环电阻。咱不是造卫星。能用就行。有高级表的也没见干多大的事。

是的,能用为上

网友B(2021-03-11):
这个电阻丝蛮难焊的,楼主啊有啥诀窍?

网友C:
是拆几圈绕上还是另加电阻丝?

网友:
以前,我的表也是这问题,修复。

网友D:
这个表里的电阻,好可怜的样子!
太细,太小,不整齐,当然它们不会坏。

网友D:
楼主干得不错,细心活!

网友:
看成AK47了

网友E:
前几天修理了2个MF47表,一个交流校准(分流)电阻接触不良,交流电压示值翻倍,果断换新。一个X100档示值同X10档,更换分流电阻165欧(用2个330欧电阻并联),另有电流档电阻开路,均拼阻值后换新。
万用表原理不复杂,麻烦的是非标电阻不易拼准和表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拆几圈绕上还是另加电阻丝?

一边拆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断一处各绕下半圈接上(注意可能有绝缘漆,处理干净)就行。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里的电阻,好可怜的样子!
太细,太小,不整齐,当然它们不会坏。

皮实,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得不错,细心活!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修理了2个MF47表,一个交流校准(分流)电阻接触不良,交流电压示值翻倍,果断换新。一个X100档示值 ...

是的,电阻大多数非标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丝蛮难焊的,楼主啊有啥诀窍?

我先刮下后也是直接拧在一起

网友G:
后期出的47表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已见不到线绕的

网友H:
现在才知道调零电位器也有线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丝蛮难焊的,楼主啊有啥诀窍?

拆半圈,绞和一块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期出的47表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已见不到线绕的

是的,线绕电位器估计没有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才知道调零电位器也有线绕的。

以前线绕的比较多,大概是以前碳膜的不过关

网友:
这个绕线电电位器比碳膜电位器好太多了,碳膜的经常出现接触不良导致欧姆调零不准,线绕的就没这毛病,而且寿命还长。

网友I:
我的大华47表里面的4个碳膜电位器都已经全部改成线绕电位器,再也没有出现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大华47表里面的4个碳膜电位器都已经全部改成线绕电位器,再也没有出现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红绿袍电阻的MF47,漂亮的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大华47表里面的4个碳膜电位器都已经全部改成线绕电位器,再也没有出现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改的还不错,就是看不懂你那保险丝座子是干嘛用的?

网友K:
用过大华500表;你这 这 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的还不错,就是看不懂你那保险丝座子是干嘛用的?

原来的保险丝座子接触不良,换了一个电视机拆下来的,内部有弹簧,接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过大华500表;你这 这 这。。。。。

我这是杂交的大华MF47表

网友(2022-11-2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