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功放电容烧了,拆掉电容电感行不。

楼主(2021-02-10):
(图片)

网友:
拆了功放卖破烂可以

网友:
电路板都碳化了,,拆了件做别的好了。

网友:
湖山,好机!
可怜烧成这个样子。

网友:
电感可以拆掉,电容应该坏了。

网友:
烧坏了零件,已经是大故障了。怎么可以一拆了之,除非你真准备卖废品了。
1.找出所有烧毁的零件,用参数相同的零件更换之。
2,找出烧毁零件的原因,排除之。然后才能通电试机。
3,为避免故障扩大,第一次试机时,电源电路里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

网友A:
    图上黄色箭处原来有个绿色电容的?是它烧了?如果是这样可能旁边的电感和大电解只是无辜受害者
可能是好的,拆下来清洁干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会修的那都是小儿科 共模电感爆成这样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已经拆除了共模电感电容,上电开机一切正常,就电源指示灯(蓝色)亮了一下就灭了。

网友:
共模电容坏了,才烧成这样

网友:
没有电容可以的

网友:
电源指示灯(蓝色)亮了一下就灭了,看看供电正常了嘛,特别是控制电路的供电。

网友:
电源板烧的现象遇到的很少,经常遇到的是功放末级电路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黄色箭处原来有个绿色电容的?是它烧了?如果是这样可能旁边的电感和大电解只是无辜受害者
可能是 ...

电容长期漏电内部形成低阻值电阻,温度越来越高,通常聚氯乙烯电容表面高温开裂

网友:
大电容留下2个就可以,看图片应该有2个好的,电感有最好安上。

网友:
拆掉滤波线圈和那个鼓包电解电容都可以小功率输出工作,但整流桥必须鉴定好坏坏了必须替换掉。别看他冒烟,其实损坏并不严重很容易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黄色箭处原来有个绿色电容的?是它烧了?如果是这样可能旁边的电感和大电解只是无辜受害者
可能是 ...

我怎么看不见哪里有那个绿色的电容?你是怎么看见的?(黄色箭头处都被字符盖住了呀)

网友B:
额,想起来了。是不是您也有同样的功放?所以能看到?

网友:
湖山    广告做的好,其实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想起来了。是不是您也有同样的功放?所以能看到?

    从原图上看是电容拆了,板子虽然烧了,但上面还能看到焊盘孔,我也是猜测,所以问楼主

网友:
.湖山功放在国产中也算是比较有名气的。

网友(2021-07-26):
看样子烧的不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