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两个笔记本电脑电源,做什么好?

楼主(2021-02-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我就是用开关电源给功放供电的,效果不错的,彻底杜绝了那种嗡嗡声;

网友:
一般19V,3~4A,小的功放可以用。
大动态就别考虑了。

网友:
买一个多 USB 输出的电源转换模块,就可以带多部手机、充电宝了。

我一般选择 6USB 的,输入 9-35V,输出 6USB 最大 5V8A,功率正好也不超过笔记本电源的极限。

网友:
做OTL电源,输出功率可达5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