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2):
来自手机
我是连高压都是开关电源的,噪音频率高也听不见。只是噪音串入放大器太大就会占据电压摆幅,还会和其他信号混频,降低信噪比。一般开关电源有100mV的噪声加纹波,主要是尖峰噪声,纹波还可以的。电脑电源有铁壳,您多买些共模磁环把电源输出输入线都套上,噪声可以降到20mV。就算灯丝再有感应,放大器输出应该很干净。原来用交流灯丝电源纹波其实是6.3vp 5 0 hz.。大多数放大器18khz以后增益急剧下降,开关电源的噪声是开关频率的谐波次数,也不会被放大。如果高压也是开关电源,那么传统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小,放大器本身电流变化就会产生电源纹波,psrr较差的放大器就会有各种问题,所以我的电源高压部分是特殊设计的。开关电源有软开关方式,噪声显著减少,效率也高。总之大部分12v开关电源拿来光点灯丝是可以的,但是开关电源要接地,输入只有LN没有接地的电源也要找出接地线。或者您直接6. 3变压器倍压整流不就可以了嘛?滤波电容太大整流后得16v,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相关物品卖,这玩意都装在开关电源交流输入侧,请问给胆机用应该装在哪?

两个绕组分别串在灯丝的供电线路上,不过可能需要反接其中一个绕组当差模电感来用,共模接法的电感在这种没有共模干扰的地方就是俩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是功放还可以。带收音机就不行了,因为有些开关电源频率高能发射出去干扰收音机。特别是中波。

正规品牌开关电源基本没干扰,如名牌电脑配套的电源。而杂牌电源则干扰程度不一,有的在固定频点有少许干扰(能用),有的全频段干扰(不能用)。

网友(2021-04-17):
可以,没有问题,噪音主要来自走线。

网友:
滤波好的开关电源可以用作功放电源 但不适合用在收音机上

网友C:
做好了吗?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吗?分享下

没有,身不由己,时间全是碎片化的,无法集中精力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