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319钳表求图纸

楼主(2021-02-11):
表不开机了 怎么查啊?没有一点头绪 哪位大师修过,请援手

网友:
福禄克保密工作水平一流,图纸肯定不外泄。只能找售后。不开机应该最大可能是ADC芯片烧了,芯片型号不明,应该是带单片机的ADC,不像以前830表用的7106之类大路货,就算买到芯片,没有烧录程序的裸片也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