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求助

楼主(2021-02-12):
优派VX2206smh显示器,2013年产品,近期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亮灭闪烁,并交替出现红绿蓝单色,然

后熄灭。在某宝购同型号电源板换上,几天后问题如故。我已经从外观上看不出故障所在,烦请哪位师兄

道友指点迷津。

网友:
是屏幕下面的尺寸等调整按钮出现问题了。全换掉试试吧。

网友:
刚好前天遇到一个同样问题的显示屏,交替出现全屏的红、绿、蓝、白单色。
以前是正常的,前天刚通电就有问题,该显示屏没有外壳,驱动板装在屏的后面,搬动时导致屏线与显示屏出现接触不良,将屏线接头重新插好就正常了。
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尝试在屏线的插头喷一点触点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