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一台菊水PAN35-10A电源

楼主(2021-02-12):
一直都对菊水的电源情有独钟,即便我已经有几台了,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想自己做一台的冲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过程从研究电路,到设计板子,验证功能前前后后弄了4个多月,基本天天都要弄到凌晨,先上个板子图吧 尺寸9*20cm 吧基本功能功能全部集成上去了
验证功能购买的原件,这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
先给焊盘一侧镀锡,方便焊接贴片
焊接中........
Duang~的一下贴片元件就焊完了
又duang~的一下直插元件也焊完了(大滤波不焊接是为了不挡着功率管装螺丝)
电流采样运放采用高精度OP37G,配合高精度检流电阻使用 运放来个特写
退耦电容用的是以前玩功放买的拆机威马。
直插电阻都是用的福岛双羽或者松下等铜脚电阻,价格也是相当的贵(原本这里打算用达尼电阻,后来发现买错了,又换成这个了)
精密检流电阻特写(这玩意儿新的真的是贵的令人乍舌,拆机的也要二十多一个)

楼主:
竟然附件上传被限制了?那就明天再发剩下的 先站层楼,看明天能不能编辑

网友A:
这个做出来成本不低啊,可能会比买一台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出来成本不低啊,可能会比买一台还要贵

价格和稳定性都是成正比的,虽然菊水的电源卖的贵但是故障率却很低,开关电源改的电源虽然成本很低,但是并不好用,这种就看怎么取舍了。二手菊水PAN35-10价格都会超过千元,相比于DIY还是更省钱的

网友B:
工程不小,可以团购吗?

网友:
有PCB板子套件出售吗?

网友C:
出套件卖吧肯定火,这款电源发热量小电流大,还稳定!

网友D:
不错。既体现了DIY精神,又得到了成就感的诠释。

网友E:
重新排版了还是直接抄板的?

楼主:
接楼上继续编辑
功率管采用4只东芝2SC5200,虽然是拆机的成色不怎么好,但是好在不是接脚的
买的U型散热片,属于管道式,散热效率更高长度20CM
先用记号笔做好记号,方便定位
打孔,倒角过程省略,都是手工打的,精细程度不怎么好,凑合能用
攻丝之前先点一些油上去,攻丝就很丝滑了
攻完丝,装上螺丝试一下(螺丝是M3的)
装上散热片,大管后面涂上导热硅脂,加上云母片,这种基本操作过程直接省略。
滤波电容是用的两只红宝石63V10000UF电容并联使用
焊接完成,按照板子标识,先供一路双18V测试一下预稳压部分功能是不是正常,免得一上电炸滤波电容
测试板子上预留的测试点,震荡频率100HZ没问题
又不能上传图片了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不小,可以团购吗?

我只是业余玩,不出套件,而且这个也比较难调试,只有一些样板在闲鱼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套件卖吧肯定火,这款电源发热量小电流大,还稳定!

研究菊水主要是比较看好他的串联多级调压电路,稳定,发热低,而且串联稳压的动态响应也是继电器切换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既体现了DIY精神,又得到了成就感的诠释。

前后研究了四个月,天天都是弄到凌晨,板子都打样了4次了,研究成本都够买好几台菊水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排版了还是直接抄板的?

菊水没有我这样的排版,菊水的排版都是天马行空的,非常随意,至于直接抄那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菊水没有我这样的排版,菊水的排版都是天马行空的,非常随意,至于直接抄那就更不可能了

那怎么叫仿制菊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