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松下HD100录像机更换大一点时钟记忆电容

楼主(2021-02-12):
录像机吃灰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最近翻出来捣鼓,打理了一下,各项功能居然还能正常工作。窃喜一阵!但时钟一断电就马上清零,估计是因为时钟记忆电容老化容量变小了,断电后就需要重新设定时间。想把旧电容换下来,因为是菜鸟没有搞过,还请各位老法师指点一二(最好有图片),敝人在此跪谢了!

补充内容 (2021-2-27 17:23):
昨天把新买的法拉电容(5.5V 4F)给装上了,断电时隔12小时后,录像机的时钟数据没有再丢失,法拉电容充满电压为5.01伏,今天插电之前再次测量为4.52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感谢坛中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及指导。

楼主:
是电池还是电容?打开上盖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找到电池呢。

网友:
法拉电容。。

楼主:
我就记得HD100是用电容的,但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粗略地看了一下电路图, 没有找到是哪一个电容

网友B:
我是f55,看说明时间很短,就没去换

网友C:
拆开主板看看不就知道了?法拉电容的十有八九就是了,如果没记错,那个电容应该是5.5v/0.22F

网友D:
松开线路板螺丝,很容易找到。是一个直径12mm左右,厚度3、4毫米的东东,忘了是电池还是电容,我是把它拆了换成法拉电容,换上的电容太大个只能固定在空位上

网友E:
也可以加装个3V左右的电池;

网友F:
我的F55,原机用的好像是纽扣电池,开机工作实测电压5.03V  我另加的4节1.2V镍氢电池做后备电源
仅供您做参考

楼主:
老师是否记得这种法拉电容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55,原机用的好像是纽扣电池,开机工作实测电压5.03V  我另加的4节1.2V镍氢电池做后备电源
仅供 ...

有后备电池,再加上四节镍氢电池,估计断电一年都不用调整时间了。这个改得太牛了!反正都是玩,这个方案值得参考借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地看了一下电路图, 没有找到是哪一个电容

我也仔细找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个应该是一颗法拉电容。但不确定是不是它。先谢谢啦!

红圈内这颗是不是法拉电容?

红圈内这颗是不是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f55,看说明时间很短,就没去换

就是因为时间保存很短,再加上元器件年久老化,所以就想自己动手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主板看看不就知道了?法拉电容的十有八九就是了,如果没记错,那个电容应该是5.5v/0.22F

谢谢!我找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开线路板螺丝,很容易找到。是一个直径12mm左右,厚度3、4毫米的东东,忘了是电池还是电容,我是把它拆了 ...

嗯嗯,我也想这样干。您换的是多大的电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加装个3V左右的电池;

用上三伏的纽扣电池,会不会因为充电而至电池损坏或爆炸?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颗。

是这个法拉电容,你那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个法拉电容,你那是变压器。

这个是电容

楼主:
多谢指点,这颗法拉电容是在主板上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这颗法拉电容是在主板上的吧?

是的主板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主板看看不就知道了?法拉电容的十有八九就是了,如果没记错,那个电容应该是5.5v/0.22F

老师的记忆力真好,就是这个5.5V/0.22F的法拉电容。我想换个大一点的,时间保存更长一点,可行吗?老师再给个建议吧。

网友H:
法拉电容在带仓盒边上线路板上,G33,L15,J25,J27,东芝94东芝98,等录相机多在法拉电容上并联可充电池,改了二十多台,这种录相机插电时间十小时后能保存时间记忆最长4小时到8小时,加装可充电池可以长期保存,十年后看可充电池已腐烂。

1F法拉电容

1F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主板背面。

老师给的图片真给力,正是我想要的图片。按图索骥就简单了,想把这个法拉电容换成5.5V/4.0F不知可否?如果这个电容太大,就用引线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法拉电容在带仓盒边上线路板上,G33,L15,J25,J27,东芝94东芝98,等录相机多在法拉电容上并联可充电池,改了 ...

我就想把原来的5.5V/0.22F换成大一点的5.5V/4.0F,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并联充电电池了,今后的麻烦也会小一些。谢谢老师提供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55,原机用的好像是纽扣电池,开机工作实测电压5.03V  我另加的4节1.2V镍氢电池做后备电源
仅供 ...

像您这样深度改造后,断电多长时间才会重新设置时间?您有没有实测过?

网友I:
我也加装过电池。在电容的两端接出引线,接在一个6伏的电池盒上(1.5V的5号电池)。加长引线把电池盒固定到机壳合适的空地里即可。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加装过电池。在电容的两端接出引线,接在一个6伏的电池盒上(1.5V的5号电池)。加长引线把电池盒固定到 ...

那你接的是一般的碱性电池还是充电电池?

网友I:
那个年代充电电池那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就是普通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年代充电电池那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就是普通的电池。

这样算来,你换上的电池都有好多年了,没有漏液或腐蚀吗?

网友I:
当年只是延长待机时间,但是电池还是定期要换的。要是现在用充电电池基本上可以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年只是延长待机时间,但是电池还是定期要换的。要是现在用充电电池基本上可以不用换电池了

算了,我就不打算再加装电池上去了,在网上买2个55V/4F的法拉电容接上去,估计也能够基本满足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加装个3V左右的电池;

在坛子里经常看到您发帖和回帖,知道您有四台松下F55录像机,而且玩得很溜。今日我也淘了一台F55,也想把时钟记忆的法拉电容换了,拆开后看到法拉电容旁边还有一枚类似纽扣电池的零件,测了一下电压,只有0.45V,不知以前这枚电池是几伏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您,指点一二。谢谢!

后面小的是法拉电容,前面这枚大的是否也是为时钟记忆提供电力的电池?

后面小的是法拉电容,前面这枚大的是否也是为时钟记忆提供电力的电池?

楼主:
哦,是蜂鸣器嗦?幸好我问了一下,要不然又要出问题了。谢谢了!

楼主:
谢谢啦!今后还要经常请教您。

网友J:
纽扣电池和法拉电容都是有年限的,纽扣电池一般3年吧,法拉电容会久点,

网友K:
如果想长期保存参数建议用可充电池,找个空安个电池座,好更换,因为法拉电容的漏电一般比较大,时间长了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纽扣电池和法拉电容都是有年限的,纽扣电池一般3年吧,法拉电容会久点,

换一个大一点的法拉电容估计比较简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想长期保存参数建议用可充电池,找个空安个电池座,好更换,因为法拉电容的漏电一般比较大,时间长了就 ...

是的,坛友danjiqinghuai他就是这么干的,整了四个充电电池放在电源总成旁边,这个 办法确实可以一劳永逸,但成本高了点。我在网上买了两颗法拉电容5.5V 4F, 应该比以前0.22F管用。等到了就安装上试试。

楼主:
昨天把新买的法拉电容(5.5V 4F)给装上了,断电时隔12小时后,录像机的时钟数据没有再丢失,法拉电容充满电压为5.01伏,今天插电之前再次测量为4.52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本人菜鸟一枚,在坛中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2021-03-14):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加装个3V左右的电池;

感谢您给我加分!这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除了自己的一台HD100,我也淘了一台F55,今后遇到F55的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给我加分!这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除了自己的一台HD100,我也淘了一台F55,今后遇到 ...

恭喜,其实我也不是懂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