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参谋参谋

楼主(2021-02-12):
各位技友技师,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我想请教诸位一个问题:我新装的6P15  PP与6P1  PP相比,感觉总体胜于后者,特别是髙低两端,胜出许多,自我听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但是心里作用,还是别的因素(p15的身价),好像总是不够6P1  PP耐听,缺少点甜柔。电牛,输出,扼流圈均是自绕的,可以说是二套无异,均是66片10K的,现在我是否该将P15换成P14,有点纠结,望您参攷攷,先谢了!

网友A:
不必纠结这些,6P14和6P1差别不大。15是其他领域应用而来。先看看和石机的音色区别在做调整,通过负反馈电阻与电容的组合进行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纠结这些,6P14和6P1差别不大。15是其他领域应用而来。先看看和石机的音色区别在做调整,通过负反馈电 ...

谢谢您的关照!
  我个人喜听胆机的绵柔深,不爱好石机的烈猛冷,况且还没有拿得上台面的石机可比,因此只能在自我纵向线上摸索。
  您说的是在负反馈量及耦合电容及阴极电解上去探求?我理解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纠结这些,6P14和6P1差别不大。15是其他领域应用而来。先看看和石机的音色区别在做调整,通过负反馈电 ...

  还有不必刻意去追求更换6P14来求音色,6P1做好了几乎与6P14相当,是吗?

网友B:
2015年做过一台6P14(15)推挽机器,输出牛是用的乐潘10K推挽牛,输出管更换时,用双刀开关切换阴极电阻,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听感满意就可以了  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年做过一台6P14(15)推挽机器,输出牛是用的乐潘10K推挽牛,输出管更换时,用双刀开关切换阴极电阻, ...

   谢谢彗星老师,看来我这百多元可以省了,剩下的只有慢慢琢磨机子了!
   顺便请教一个基础中的基础问题:我这P15  PP用的是法国老示波器上拆下来的0.1UF/400V的电容做耦合,电容上有“CAPAMYL”字样,度娘译为“己基”,请教这己基是公司名称还是化学成份标识?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6P14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彗星老师,看来我这百多元可以省了,剩下的只有慢慢琢磨机子了!
   顺便请教一个基础中的基础问题: ...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耦合电容不用管国产还是进口的,只要测量参数没问题,上机用就是了。所谓电容影响音色,不是电容漏电就是损耗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照!
  我个人喜听胆机的绵柔深,不爱好石机的烈猛冷,况且还没有拿得上台面的石机可比,因此 ...

6P1,6P14我是没听出来有什么区别,利用环路反馈可以参考163-5收音机音调电路。调整后不影响前级电压放大管的阴极静态电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耦合电容不用管国产还是进口的,只要测量参数没问题,上机用就是了。所谓 ...

找您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6P14我是没听出来有什么区别,利用环路反馈可以参考163-5收音机音调电路。调整后不影响前级电压放 ...

  老师好!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您介绍的“163-5收音机音调电路”,的资料,麻烦您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6P14好

  别人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总是有一种别人一说什么什么好,(在孔方兄的默许下),总是想偿偿鮮,而且还是念念不忘,这大概就是技术不够而产生的用料接凑的心态作怪吧,也是一种心中无底,即不自信的表现吧!惭愧,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您介绍的“163-5收音机音调电路”,的资料,麻烦您能否给个 ...

图纸右下角部分电路就是负反馈式音调调整电路,通过琴键开关切换不同的反馈网络,从而达到调整高低音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彗星老师,看来我这百多元可以省了,剩下的只有慢慢琢磨机子了!
   顺便请教一个基础中的基础问题: ...

我猜测:capa代表capacitor(电容),myl是mylar,合起来就是聚酯薄膜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capa代表capacitor(电容),myl是mylar,合起来就是聚酯薄膜电容。

  分析可信,那么它就是在CBB与CL之间啰.
  还有几只高压电容,手感象铅块,请您瞧瞧是什么类型?谢谢!

网友E:
6P1推挽,6P14、6P15推挽均做过不止一台,前两天还做了一台6P14、6P15推挽,电源牛和输出牛均一样。就音色来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6P1声音浑厚,低音有弹性比较深层,犹如陈年老酒,暮日黄昏海边徐徐的微风,很舒服,如一位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老者,听爵士乐非常棒,长时间聆听不会觉得不舒服。6P14音色层次感、细腻度比6P1好,低音结实有力,多了一点贵气,犹如一位意气风发的中年成功人士,听小提琴尤为出色。6P15中高音比6P14更细腻,如一位高冷的御姐,听人声,尤其是女生非常养耳,低音介于6P1和6P14之间,没有6P1的深沉,也没有6P14的有力,但是,仔细听两者风格都有些,可圈可点。
还有一点,屏阴倒相和长尾倒相风格有区别,长尾的音色要更细腻点,解析力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推挽,6P14、6P15推挽均做过不止一台,前两天还做了一台6P14、6P15推挽,电源牛和输出牛均一样。就音色 ...

  高手 高见!把我难于表达的意愫都说得明明白白了,就是这种感觉!
  仅一点暂无同感,即6P15“低音介于6P1和6P14之间,没有6P1的深沉”,我感觉就我机的低音而言6P1的松,柔,润。而6P15的实,清,宽。看来我得考虑一下6P1的长尾配置了.
   小白瞎喷,见者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