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看春晚,CRT大屁股老是自动切换TV,AV1,AV2.。。。。。

楼主(2021-02-13):
串台故障,大概是TV、AV按钮毛病,亏好家里有备用的电视机。
其它没问题,正常!估计就是机身小面那一排小按钮开关不良,要更换了!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A:
至今还是喜欢看像素主动发光的电视!
个人认为等离子的图像色纯度最好!图像逼真!

景深,动态,黑电屏不是液晶可以比的,图像层次,很好,最大优点眼睛不累。

网友:
我的34CRT还正常在看,一直没换新大屏幕智能液晶电视,电视看的少。

网友B:
我家现在仍然使用2008年购买的长虹CHD34300数字倍素高清电视,色彩纯正没有拖尾。还有一台厦华42寸等离子彩电,很少使用。这台CRT电视机如果坏了,准备买一台SONY65寸4K液晶电视机。

网友:
这老古懂看着费电啊,现都是高清的节目了这个分辩率太低了。

网友A:
至今还是喜欢看像素主动发光的电视!
个人认为等离子的图像色纯度最好!图像逼真!

网友:
我家还要两台CRT电视,那色彩的饱和度、鲜艳度,色调的还原度、对比度完爆液晶几条街!!!

网友:
多年没有用大屁股电视了。

网友(2021-05-21):
36寸的索尼大法,700元到手,值了。
我也喜欢看老彩电,家里50寸的液晶很少开机。

网友(2021-04-08):
只要有遥控器,就可以把按钮板和大板的插头拔掉就行了。

楼主(2021-02-13):
小按钮开关,我自己换过一次,也是这个毛病!
难道换的开关不行?

网友C:
应该是轻触小开关的问题。现在零卖的轻触小开关质量不一定好。
维修时最好是板上的轻触小开关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轻触小开关的问题。现在零卖的轻触小开关质量不一定好。
维修时最好是板上的轻触小开关一起换掉。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D:
7X7的轻触开关使用几年后出故障的概率很高,最好一次全部换掉,新购时注意按键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7X7的轻触开关使用几年后出故障的概率很高,最好一次全部换掉,新购时注意按键长度。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E:
这一般是潮湿导致虚接。用遥控控制,把开关断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般是潮湿导致虚接。用遥控控制,把开关断开即可。

谢谢您的关注!
今天上午,打开机壳,换了3个小按钮开关,立刻就正常了!
CRT电视,看惯了,液晶的看不惯。

网友F:
啥型号大屁股啊,模拟都停了,压缩的图像看着不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型号大屁股啊,模拟都停了,压缩的图像看着不别扭?

25吋松下,机顶盒AV输入。图像不压缩的。
谢谢!

网友(2021-03-17):
crt色彩还原好,现在只能是回忆了。现在很多网络盒子已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
你应该换欧姆龙开并,质量有保证,我也喜欢看大屁股的彩电,我家还在用大法29寸的,都快用了二十五年了,很正常

网友:
我的crt大屁股电视,是我花500元再加200元运费买的二手索尼hr36m90,外观没有丝毫磕碰,原主人由于怕影响孩子学习只看了6000多小时。我对老电视有很深的情结, 欣赏这个盘然大物是一种乐趣,听它的声音是一种享受。说实在的显像管电视再好图像也不能和我的夏普液晶相比。但看上就是比液晶舒服,

不久前有位藏友提出用他的索尼80寸液晶和我对换。我拒绝了。不为别的,就为当年这台索尼36刚上市时我摸着瘪瘪口袋的窘境,眼馋时曾无数次的徘徊在它的身旁。

网友:
crt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我后来修这种机器的毛病都是拔掉小板插头,用遥控器。

网友(2021-05-06):
CRT电视的最大毛病就是图像畸变,色纯会聚不良。

网友G(2021-08-17):
引用 网友A:
至今还是喜欢看像素主动发光的电视!
个人认为等离子的图像色纯度最好!图像逼真!

但是等离子实实在在的就是个电老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等离子实实在在的就是个电老虎啊。

某种角度来看,费电的反而是好东西,就像电子管的甲类功放、室外高亮可接4K 信号高清LED大屏(费电是以KVA计的),但凡一个超级指标的显现,都是由另外一个超级指标支撑的,这也符合哲学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现在仍然使用2008年购买的长虹CHD34300数字倍素高清电视,色彩纯正没有拖尾。还有一台厦华42寸等离子彩 ...

白老师真是坚持老传统啊!虽然怀旧是一种情怀,但从人生苦短的角度,建议老师早点换4K或8K的享受享受吧。学生就是从这个角度2015年就换SHARP的60吋(龟山原厂屏)4K啦。原先看的是97年买的长虹3419PD(号称长虹职工机),当时,还是和长虹总工陈谋忠老师咨询问题(电话)时他推荐的,那原装的TOSHIBA   C3彩管看的效果没的说,虽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得不让它先靠边站啦。况且现在的数字信号都是HDMI口,老电视也接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老师真是坚持老传统啊!虽然怀旧是一种情怀,但从人生苦短的角度,建议老师早点换4K或8K的享受享受吧 ...

早就想换大屏幕智能液晶电视了(实话实说本人每月退休金就够买一台索尼65寸的),摆在厅里也好壮门面。不过厅里每天只有老伴儿看电视,智能电视她又不会操作,这台长虹电视机也没有任何故障,因此一直反对我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