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烂尾的FD422单端,终于在年三十之前服务春晚

楼主(2021-02-13):
        几年前做的FD422单端,6J8P推,独立灯丝牛,中心抽头交流点灯,96片Z11点35二手50叠厚,电源普通50片叠厚60双400v,几年前做好外围壳子,基本电路,搭线试听接错了线,5Z3P打火,毁了电源变压器,然后就束之高阁,吃灰几年,闲暇做完了6P12P,把它重新搬出来,重新折腾,重绕了电源及输出牛!加了个老机上的扼流圈,重做后面输入输出板,测各个工作点电压,基本符合电路图给的数据!声音挺好!轻微交流声,跟接地点和交流点灯都有关系。自我感觉达到目的了!

网友A(2021-05-30):
谢谢。我买了几只2E22,就想找一个听感好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2021-02-13):
手工了得,漂亮

网友:
好 ,这样的矽钢咋带条纹/?

网友:
做的好,走线规矩。

网友:
做了几年终于做成了,我想了几年想做,就是没时间动手。

网友:
FD422值得玩,一直是我的主力功放

网友:
重料制作啊

楼主:
感谢海版支持,手机字太小,给您点加分,居然点到了举报!报歉!

网友B:
矽钢片很好啊,现在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矽钢片很好啊,现在不多见了

二手的Z11,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有模有样,手艺不得了。

老哥过奖啦,挺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Z11,很便宜!

楼主你好,收一下短消息。

网友D:
FD422灯丝交流供电,佩服!
我自己地摊了FD422单端,在hifidiy论坛胆机板块J版给老猫版主的12E1推动电路的框架下,同时试验了6SG7做推动的电路,最后经我们当地几位朋友试听,一致认为12E1框架的Mu随推动声音更好听。这样的结果之前 凝脂的思绪 大侠已经验证过!
FD422灯丝交流供电我也这样做过,交流哼声我实在搞不定,只好直流供电。

网友:
简洁至上,看起来好工整啊

网友:
内部好工整,

网友:
机箱有特点

网友:
我也从国外找了几只2E22(洋FD422),也想做单端,也收集了好几位大家(阎锡山老师、田庆松老师、学胆老师)的电路,最想试试 “ 2J27S(三结) + 4P1S(三结) + FD422(标准) ” 电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精品啊!做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D422灯丝交流供电,佩服!
我自己地摊了FD422单端,在hifidiy论坛胆机板块J版给老猫版主的12E1推动电路的 ...

        我这台机子,也有交流声,但较轻微,可以接受,用的是独立灯丝变压器,中心抽头,但我这接地走线没有完全一点接地,虽然地线也很粗,前级和后级都是就近接地线,然后和电源地板等统一接地,也存在着环路噪音问题。

        前几年弄的时候,把灯丝走线全用铜箔屏蔽,这次给去掉了,不好看,信号输入用的是多层屏蔽线,一根粗屏蔽线,里面有三根单独的屏蔽线,所以,输入地线也用的是屏蔽,到音量旋钮附近进行单端接地,喇叭线也用的是铝箔和铜丝套屏蔽,因为这f422交流点灯交流哼声确实难处理,想要听不到,我认为是不大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机子,也有交流声,但较轻微,可以接受,用的是独立灯丝变压器,中心抽头,但我这接地走 ...

谢谢您的回复和分享!
我试验过的直热管不多,有小功率的4P1S,美国的2E24,都是三极管接法,因为灯丝都有中心抽头,所以供电电压低,再加上灯丝电位器调整,交流声都很轻微。但FD422的难度超出我的想象,直到改成直流供电。我把左右两个声道的管子灯丝供电极性相反安装,目的是过一段时间调换一下管子,不得已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和分享!
我试验过的直热管不多,有小功率的4P1S,美国的2E24,都是三极管接法,因为灯丝都 ...

        确实是这样,这也是很多人由向往交流点灯,到最后归到直流点灯行列的重要原因!

网友E(2021-04-26):
老哥,请问你的输出牛也是自己绕的吗?最近我也在备料,打算自己饶牛,能否提供输出牛参数?感激不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手的Z11,很便宜!

这种条纹片怎么可能是Z11?

网友A(2021-05-28):
引用 网友D:
FD422灯丝交流供电,佩服!
我自己地摊了FD422单端,在hifidiy论坛胆机板块J版给老猫版主的12E1推动电路的 ...

老师,请你将 “12E1框架的Mu随推动” 的FD422电路,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手艺不是一般般的 ,喜欢  加分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师,请你将 “12E1框架的Mu随推动” 的FD422电路,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您千万别叫我老师!同好而已
这个电路知识产权属于:凝脂的思绪

网友G:
和807相比声音好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买了几只2E22,就想找一个听感好的电路。谢谢了!

如果您做这个Mu电路422单端的话,一定要注意,Mu随电路上管和下管阴极电位不同。
我是按照隔壁坛红山老猫建议的上下管分别各用一只6N9P管子!灯丝供电上下管分别供电!
在12E1单端时,没有噪音。FD422单端,同样的电路,一直有噪音,即使我把422灯丝改为直流灯丝,还是如此。后来自己冷静想想,会不会是上管灯丝悬空的原因,因此加了两只分压电阻并用电容接地,从此安静了 也就是抬高了上管的灯丝电位,并交流接地!

网友:
谢谢老师,好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千万别叫我老师!同好而已
这个电路知识产权属于:凝脂的思绪

这是隔壁J版的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条纹片怎么可能是Z11?

那您说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做这个Mu电路422单端的话,一定要注意,Mu随电路上管和下管阴极电位不同。
我是按照隔壁坛红山 ...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请问你的输出牛也是自己绕的吗?最近我也在备料,打算自己饶牛,能否提供输出牛参数?感激不尽!!

我是用猫版的软件算的,您到音响论坛里下软件吧,很简单,我这个很长时间了,具体的数据真的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807相比声音好在哪里?

哦哦哦,我是木耳朵,做响就行了,追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说是什么?

这种条纹片,多见与欧美铁芯,Z11是日本铁芯,没有条纹。

网友(2021-07-25):
赏心悦目的杰作,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温暖甜美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