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115V 输入有五根线的环牛接线方法

楼主(2021-02-13):
环牛的标识如图

想问的是 多一根 BRN (棕色)的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
相位怕反可以串100瓦灯泡测试,接反了相位等于电感量抵消灯泡比较亮,接对了因为电感带来的阻抗,灯泡暗

楼主:
我的问题是,
第一行 0-115V 黑 蓝
第二行 0-115V 黑 红 棕

第二行多出来的一根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
第一行 0-115V 黑 蓝
第二行 0-115V 黑 红 棕

多出的那一条线(用万用表测,与其它任何线都不通)是初次间的层间屏蔽层,单端接地的。

网友A:
其实除了多根线,还有相位问题,接反了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除了多根线,还有相位问题,接反了要烧

这个相位真要注意,不然接反了相当于是直接短路了。一定要先测量下确定同名端了再串起来用才能接在220V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