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生PL660中短波偏频如何调试

楼主(2021-02-13):
如题,调频我是会调,但中短波不会了

网友:
中短波都是调本振线圈确定低端频率,调双联本振联补偿电容确定高端频率,这2步调整就是确定频率范围;然后调天线线圈跟踪低端频率,调双联天线联补偿电容跟踪高端频率,这2步调整称为“统调”。
中波跟踪调整低端一般选640Khz附近的电台,高端一般选1500Khz附近的电台。
二波段短波机如果只要一个短波本振线圈,只要短波一波段的频率范围调好就可以了,但跟踪要2个波段分别调。

网友(2023-09-07):
天线线圈用蜡封住了,不好调啊

网友(2024-11-20):
载德生收音机论坛关于pl660偏频的调整,,,
PL-660 FM偏频
详细信息:
  解决PL660偏频的问题
    调频偏频的解决:
1.打开收音机,切换至调频波段。
    2.调谐到想收听的准确频率。
    3.长按“SYNC”大约3秒钟,屏幕背光灯开始闪烁。
    4.慢慢调谐飞梭直至节目声音清晰,完全没有偏频导致的声音发紧或伴随的嘶嘶声。
    5.按数字键“1”,如果上述操作都正确,屏幕将显示电台的准确频率。
中波及短波偏频的解决:
1.打开收音机,切换至中波短波波段。
    2.调谐到想收听的准确频率。
    3.长按“AIR”大约3秒钟,屏幕背光灯开始闪烁。
    4.慢慢调谐飞梭直至节目声音清晰,完全没有偏频导致的声音发紧或伴随的嘶嘶声。
    5.按数字键“1”,如果上述操作都正确,屏幕将显示电台的准确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