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集线器][P9][温控开关贴在显卡上][FANHUB4]

楼主(2021-02-14):
1.使用情景

针对使用2PIN风扇的显卡,把温控开关贴在显卡散热片上,对显卡、机箱和电源风扇进行调速(两个固定速度档位)。
适合中低功耗的显卡(高功耗显卡本来就不用2PIN风扇)。当然也可以只接机箱风扇,辅助高功耗显卡散热。
由于只有两个档位(高速和低速),对效果要有心理准备(平时安静,游戏时吵)。

2.连接电缆和其他

温控开关KSD-01F暂时用45度-常开的规格。具体动作需要的时间需要具体分析。(实测使用耐高温双面胶,导通大概2分钟,断开大概5分钟)

F1和F2由一颗HT7350调压,最大电流0.25A。
F4和F5由一颗LM317P调压,最大电流1.5A。
F1F2F3F4它们一起被一颗SS12肖特基二极管限制最大电流1A。
显卡上的一个风扇额定电流在0.3A左右,集线器放在在比较通风的地方,一般不需要额外的手段给LM317P散热。

F1和F2在低速时的可调电压范围3.3V-6V,F4和F5在低速时的可调电压范围2.5-4.9V。(一般显卡的小风扇5V转很快了,完全够用)
F1和F2在高速时的可调电压范围3.3-11.5V,F4和F5在高速时的可调电压范围3.9-10.5V。
F3的两个档位输出电压固定(6.2V或9.9V),更改需要换贴片电阻。作为备用接口差不多得了,适用场景应该用不上太多风扇。

PS1:改了那么多次不疼不痒的地方,终于进行了一次关键的升级。显卡风扇在低速时,LM317P几乎是凉的,省电起来了。
PS2:最后还有两款PC主机静音的衍生物。

网友:
我把家里几台老电脑机箱风扇都拆了,电源都是上置的
把电源、CPU、显卡三个风扇全降压运行。要不太吵。
我不打游戏,看在线视频高清让占CPU 100%,一小时不死机,电源吹出风不很热就是了(在室温35度时试,一般天热会开空调就更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