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FM2型矿机线圈结构介绍

楼主(2021-02-14):
各位矿坛的老朋友牛年快乐!
       最近发现有很多朋友对fm矿机很感兴趣,还有网友试制fm1矿机,那为啥不把性能更好的fm2型矿机线圈介绍给大家呢。fm2线圈在试制成功之后,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不知为何不见了,今天再次发表一下供网友们讨论。经过3年多的反复对比收听和实验,fm2矿机的性能要远远高于fm1型机。

fm2

fm2

fm2机与fm1型机的线圈完全不是一种设计理念,1型机在设计时采用的是直径3mm的制冷用的毛细铜管,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提高l1线圈q值。2型机的线圈则是采用的1mm镀银搭棚线,如果手头没有,用1mm的柒包铜线效果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制了一个,效果不错。

线圈做的不够标准, 。没有必要用那么粗的铜线做乚1线圈。找一点1mm的漆包线做乚1和乚2就可以。另外,乚2的直径不要太大,乚2要与乚1有一定空隙,否则,乚2会影响乚1的Q值,降低整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这一点很重要。3DQ与协振乚C回路的接线距离要尽量的短,没有必要做成插拨式,在Fm矿机上,3DQ基本永远不会损坏的。我研制了很多天线用在Fm矿机上,最后发现还是普通的拉杆天线增益最好。

网友B:
大千老师春节好!请问线圈直径都是多少的?
没看到3DQ藏哪儿了?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和大千世界老师一样的可变电容器。

网友:
FM矿机工艺上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千老师春节好!请问线圈直径都是多少的?
没看到3DQ藏哪儿了?

3DQ就是按着上面的电路图接上的,只是想G1和G2以及S的接线尽可能的短,目的是为了减少能源损失,所以说焊的离可变电容很近,被线圈档住看不太清楚的。
大线圈多径25毫米,小线圈外径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和表头之间的云母上方是3DQ吧

对,接绿色的色环电感的就是D级。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E:
我们秦皇岛这里已经没有AM波段广播了 现在都是调频广播 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资料 有可玩性了 感谢大师 提供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秦皇岛这里已经没有AM波段广播了 现在都是调频广播 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资料 有可玩性了 感谢大师 提供实 ...

我刚开始学习和研制调频矿机的原因也是这个,在沈阳还有三个中波台,制作出很精良的中波机,花费了很多财力和时间,只能收到这三个台和一个抚顺的电台,越玩越无聊。后来看到了本坛梁老师的帖子,有Fm矿机这一说,真的是越玩越好玩。现在把有源机都收起来了,每天用调频机听评书,听新闻,听歌曲,,,,听矿机还有一个好处,由于只能用舌簧耳机听,而且有些弱台只能仔细听,所以对耳朵是一个锻练,从所周知,眼是肝门,耳是肾门,可以说玩矿机有一定的补肾功能,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和研制调频矿机的原因也是这个,在沈阳还有三个中波台,制作出很精良的中波机,花费了很多财 ...

头一回听说,春暖花开时老乡啥时候张罗张罗去您那补补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和大千世界老师一样的可变电容器。

这个可变电容具我判断是镀金的,估计当年是用在军用电台上的,之所以要镀金,估计是用在潜水艇上的东西,因为当年的潜水艇都是用的铅酸蓄电池,艇内的二氧化硫气体含量很高,对电子元器件的腐蚀很严重,尤其是电台用的可变。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这种金光灿烂的小p值可变,无疑多数是用在潜水艇电台上的,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变电容具我判断是镀金的,估计当年是用在军用电台上的,之所以要镀金,估计是用在潜水艇上的东西, ...

国产军机所用的元器件都是最顶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小小可变电容是怎么用的轴连接进行调谐的,可不从正面拍照一下看看,具体情况也介绍一下。

Fm矿机的调台范围很紧密,也就是说每个电台挨的很近,可变旋钮稍微一动就是一个台。这台机器为了能够调准台,加了一个带刻度的减速器,所以就用上了连轴器。

网友:
很好的矿机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楼主:
Fm矿机的调台范围很紧密,也就是说每个电台挨的很近,可变旋钮稍微一动就是一个台。这台机器为了能够调准 ...

可变的轴径约为5mm,减速器的输出轴径是5mm,连轴器的孔径是5mm。这种减速器咸鱼上有卖的,但是有的已经不完整了。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准备仿制一个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的释疑,因为对你这个减速装置与电容的连接方式感兴趣。

这个减速器的价格比较贵,这种带减速机构的矿机适合于在Fm电台比较密集的大城市使用。如果当地的Fm电台数量不多,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价钱去搞这个东西。本帖主要介绍的是2型线圈,所以一开始也没有认真的拍出整机的图片。

网友G:
大千老师的调谐度盘的转动部分做的挺新颖,传动带好像是用老胶卷的边做的。不知猜的对不对。矿机做的真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千老师的调谐度盘的转动部分做的挺新颖,传动带好像是用老胶卷的边做的。不知猜的对不对。矿机做的真好, ...

你说的对,就是那么工作的。好像是在一种测量频率的机器上拆下来的。淘宝和咸鱼上都有卖的,有的只剩下下面的减速机构了,会卖的便宜一点。我这台减速器当年买时花了280元,品相很好。这种减速器是有粗调和细调的,不过在这个场合细条调基本没有用。

网友:
感谢大千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15P可变电容是自己去了片改小的,现在网上20P的小电容一般都用螺丝刀来调节的那种,无法用轴连接 ...

我用的这种可变是在淘宝上的【元器件天地】家买的,为了增加调协范围动静片各拆了一片,当然不拆片也可以。这个卖家好像还有这种可变,只是容量大了一点,动静片各拆两片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15P可变电容是自己去了片改小的,现在网上20P的小电容一般都用螺丝刀来调节的那种,无法用轴连接 ...

这种可变电容老式电视机内的高频头有,本坛的“器材友情交换”有买.......

网友I:
大千世界老师好,这可是牛年第一贴,这确实是一款很好的调频矿石收音机

网友I: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可变电容现在价格涨了两倍还多,想下手的朋友抓紧时间购买。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千世界老师好,这可是牛年第一贴,这确实是一款很好的调频矿石收音机

2型线圈摆脱了FM矿机线圈为了寻求高Q值而拼线径拼材料的做法。大多数矿机玩家手头一般不会存有大量的镀银线,即使在网上购买也是要花大价钱的。虽然说我的矿机上用的是搭棚用的镀银线,但是不代表就非要用镀银线,2型线圈研究时,也用过1mm的漆包线,收听效果没有什么区别。在网上也看见过把1型结构,即大型乚1线圈内加入一个小线圈进行改造,我也试着改造了两台,试听后发现效果远远赶不上用1mm制作的乚1线圈的效果,虽然收听不是问题,但是灵敏度和选择性差了很多。所以,不建议用手中已有的1型线圈直接已成2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午在"器材友情交换"里逛了半天没找到地方。*宝上这小电容加运费30多了,不算便宜。

不一定非要这种电容,只要你有办法把电容固定好,并且能按上旋钮调台就可以。但是不建议大家使用塑料壳的那种电容,Q值太低,严重影响收听距离。当初研究1型机时,也用过不少瓷架可变,效果差不多,之所以用这种小可变,只是考虑的安装方便和其Q值高,其实所有的瓷架镀金和镀银的可变都是很优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午在"器材友情交换"里逛了半天没找到地方。*宝上这小电容加运费30多了,不算便宜。

我好像有这样的高频头,到时找到的话送一个给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2型线圈摆脱了FM矿机线圈为了寻求高Q值而拼线径拼材料的做法。大多数矿机玩家手头一般不会存有大量的镀 ...

昨天看帖子的时候你说L1外径25毫米,L2外径10毫米,那这两个线圈的电感量多少合适,原先记得1型的主线圈的电感量在0.2U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昨天看帖子的时候你说L1外径25毫米,L2外径10毫米,那这两个线圈的电感量多少合适,原先记得1型的主线圈 ...

乚1的电感量与原来的粗线圈一样,乚2的电感量没有测量过。我做的FM矿机的乚1线圈大多是0.24uH左右,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在不违反频率接收范围的前提下,乚1的取值范围尽量要大一些。是必电感线圈才是整机能量的来源之所,可变电容器也就是个调整协振的作用,它本身是不会产生能量的。说白了,玩矿石收音机本质就是玩线圈!当然了,也有人比较痴迷于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ye123坛友,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不知什么样的高频头里面有这样的电容,老电视里的U头?

老式的18寸以下应该都有......

网友A:
仿制了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在有些地点地面就能收到广播。我知道上海东方明珠有fm节目信号发射,但是其他还有哪些发射地点不清楚。在30米高度以上,室内都可以收到。比我以前做过的都强许多。现在在试不同的天线效果。

网友:
完整一套机器

网友:
多谢老师指导。再继续改进,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做的不够标准, 。没有必要用那么粗的铜线做乚1线圈。找一点1mm的漆包线做乚1和乚2就可以。另外 ...

经验之谈!我这大把材料,准备开工仿制一个。

网友J:
老师,这种矿石机不用地线?另,手头有一个直径10厘米线径2毫米4-5圈的镀银线圈;一个直径4厘米线径1毫米4-5圈的镀银线圈,大线圈作为L1,小线圈为L2,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这种矿石机不用地线?另,手头有一个直径10厘米线径2毫米4-5圈的镀银线圈;一个直径4厘米线径1毫米4- ...

不用地线。你的两个线圈太大了,电感量超过Fm矿机的收听范围,不建议使用。

网友:
买了个电容电感表  先把第一型弄成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用地线。你的两个线圈太大了,电感量超过Fm矿机的收听范围,不建议使用。

谢谢老师指点!您头像图片上的那个矿机好像是用的大线圈,不知是什么电路?主要是想把我的大线圈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老师指点!您头像图片上的那个矿机好像是用的大线圈,不知是什么电路?主要是想把我的大线圈用起来

头像上的是短波小环矿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做的不够标准, 。没有必要用那么粗的铜线做乚1线圈。找一点1mm的漆包线做乚1和乚2就可以。另外 ...

线圈根据您的建议做了改进。3dq连接还来得及改。发现现在不加1.2m天线就能收到台。是不是线圈电感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根据您的建议做了改进。3dq连接还来得及改。发现现在不加1.2m天线就能收到台。是不是线圈电感大了点 ...

能收到台说明电感量适中。这种二型线圈的灵敏度很高,所以在收听位置距离发射台很近的地方不用天线也可收到台。当初设计这种二型线圈就是为了加大收听距离的,乚2放在了乚1的最强磁通区域内自然它的威力是最大化的了。

网友A:
谢谢老师的线圈设计让fm接收更容易。距发射点5.6km地面开阔处可以收到。距10km处在18楼面朝发射点也能收到,声音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线圈设计让fm接收更容易。距发射点5.6km地面开阔处可以收到。距10km处在18楼面朝发射点也能收到 ...

这种2型矿机直线接收距离1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线圈根据您的建议做了改进。3dq连接还来得及改。发现现在不加1.2m天线就能收到台。是不是线圈电感大了点 ...

请问加上天线声音反而变小了,是不是信号太强截止了管子工作?线路应该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上天线声音反而变小了,是不是信号太强截止了管子工作?线路应该没有接错。

哈哈哈,无源机暂时还不能做到让3DQ进入正常的工作曲线状态,更谈不上什么截止了。你所说的这种事情只能说明你离大功率广播电台太近了,Fm矿机是斜率检波,如果离电台太近而且电台功率太大,包络线会被压缩。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下去,你可以在你的机器上加上微安表,然后把天线拉出不同长度,这样就会有个直观的感受。斜率检波的关键在于正态曲线的锐度,而非检波电压平。这是Fm矿机研究边沿领域,只能靠同志们自己的努力慢慢研究才能有结论的。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在距离发射台很远的地方,提高收听位置比加长天线效果更好。

补充内容 (2021-3-12 16:57):
斜率检波只是利用了波开变换之后的调频失量作为输出能量。而调频波的等幅部分不能被无源机【矿机】转化成音频电流失量。这就是为什么fm矿机不能够像中短波矿机那样长距离收听的原因之一。

网友:
谢谢老师理论解释。有空了一定把短波机上微安表搬过来直观地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可变电容现在价格涨了两倍还多,想下手的朋友抓紧时间购买。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

那个可变最早卖10元本来就不对。当初研究fm矿机时,实验了很多种可变,在淘宝上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种镀金小可变。这种东西当初用在什么设备上说不太好,也研究过很多军用电台也没发现这种可变。选择它的理由是:1是q值高,2是可以直接固定和上旋钮。现在这个价格也谈不上贵,用在fm矿机上我是没有发现能超过它的可变。

网友K(2021-03-17):
大千老师,1mm镀银线是单股吗?手头有特氟龙外套的1.5mm多股镀银线,可不可以用来绕这个线圈,需要把特氟龙外皮剥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千老师,1mm镀银线是单股吗?手头有特氟龙外套的1.5mm多股镀银线,可不可以用来绕这个线圈,需要把特氟龙 ...

我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和音响的搭棚线,是单芯的。你手头的线只要能形成线圈就可以,外皮扒不扒掉都可以。不过我还是觉得1mm的铜漆包线来的方便,容易搞到,制作也方便,如果身边不好搞到,可以上淘宝买点,有小圈的,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ye123坛友,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不知什么样的高频头里面有这样的电容,老电视里的U头?

今天找到了这种高频头,请给个地址和收件人的信息,汇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可变电容老式电视机内的高频头有,本坛的“器材友情交换”有买.......

想问一下,是这种UHF高频头吧。里面的电容是连在一起的,怎么分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