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微波炉变压器高压线爆了,不好配啊怎么办

楼主(2021-02-14):
格兰仕微波炉用了十五六年了,可能过年煮肉湿度太大了,微波炉开机就噼里啪啦的冒火完蛋了。打开看变压器高压线圈击穿烧断,实体店没有同型号的,网上只有一家卖拆机的有,年关了也联系不上,哪位高手说说能不能找别的型号代替。GAL—900E—1,纯铜的百十块,铝线差不多能便宜三分之一到一半,关键是型号配不上

楼主:
出去看看美的新的最便宜300,没有那么多用不上的功能,确实不想修了

网友:
前几天微波炉因为云母片有油污导致磁控管坏了,本地花了45买的,修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完美复活,也是格兰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 坏了好啊!我的【美的微波炉】2005年11月买的,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了,盼望早一点坏!坏 ...

星版和楼主换下 觉得主意好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只焊表皮,使用钢锯或者手持砂轮片切割机很容易拆开,如果手头有切割机大号虎钳电焊机工具修它比铁芯对 ...

工时成本比变压器贵不知要多少倍啊,有那时间,还不如好好去外面呼吸一下空气。

网友:
其实微波器就是一个电路,变压器没有多大差别。

网友D:
重绕难度不大,但拆铁芯难,现在全过电焊,还要上线割,实际不合算。

网友B:
恭喜! 坏了好啊!我的【美的微波炉】2005年11月买的,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了,盼望早一点坏!坏了买新的!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买台新的微波炉!

网友E:
既然国年没事干,自己重新绕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国年没事干,自己重新绕线

高压侧啊

这个绕起来有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侧啊

这个绕起来有难度吧。。。。。

所以说实在没事干可以去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绕难度不大,但拆铁芯难,现在全过电焊,还要上线割,实际不合算。

它只焊表皮,使用钢锯或者手持砂轮片切割机很容易拆开,如果手头有切割机大号虎钳电焊机工具修它比铁芯对插叠加式的变压器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版和楼主换下 觉得主意好不用谢。

说不定我的微波炉说话间就坏了,还没有等到时间和楼主互换呢!

网友:
这种都差不多的,看看功率电流就行。

网友:
不怕麻烦马云家买个旧的变压器,换上就好了.当地到废品站和家电城也能找到旧的.几乎是通用的.

网友:
我那个和你这个差不多,更大些980,后来淘了个差不多的,修复。没什么难的,我是买了新的,和原来尺寸不同,新的送人了,修好用旧的。

网友:
900e-1咸鱼有,坏掉的锯掉次级还能卖,贴个运费再买一个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功率是不一样的,小点的微波功率700瓦的实际功率在900瓦左右,微波功率850瓦-900瓦的实际变压器功率1300瓦左右,我的两台惠而浦VIP207微波炉也有十多年了,保养维护至今使用正常。

网友:
同一型号,同样故障,不会修,淘宝买了个二手的换上,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折腾点焊机。

网友:
忘记说下价格,79.8元+15元运费。

网友:
家里头的第一台微波炉 还是国产的第一代微波炉 85年的卫星牌 569航天电子厂生产(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厂在哪里??) 用可以用 就是磁控组件的发射功率降低  加热一杯牛奶需要30分钟  磁控组件的型号是WB-1200W  由于无法代换就扔在仓库里面
里面的构造和现在不一样  底部不转 微波天线转 外壳和 21英寸电视机一样大  仓门和14英寸显像管一样大
第二部是95年买的夏普牌 用到现在 没有大修过  只是换了几次云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用了那么多年了,微波管都老化了,修什么修啊,并且微波炉现在那么的便宜,做人真是想不明白啊

师傅所言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