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元件的数量很大时还是要手动挡好用

楼主(2021-02-14):
今天找到几十个1千欧的精密电阻,0.5%的。用优利德的两个表测量,一个是手动档的,另一个是自动档的,明显地自动档的每次测量开始到结果显示时间比较长,浪费掉我不少时间,一个浪费2秒钟,50个去了我100秒时间。
有时候在现场,就是需要快速地得到测量数字的,自动档的耽误事。

网友A:
有道理,有的自动挡的表也有手动挡功能吧?

网友:
几十个根本算不上数量大。
数量大的原件的参数,是靠供应商的信誉来保证的,根本不需要测量

网友:
自动表切换到手动量程就是啦。看来你没用过自动表啊,或者说没有用懂自动表。

楼主:
很遗憾,我用的是优利德钳表,只有自动档,显示是5999的,所以吐槽了。还有的众仪等只有自动档,所以我就始终没有下手买一个。我手头大部分都是手动档的,只不过昨天晚上顺手就拿了钳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有的自动挡的表也有手动挡功能吧?

大多數同時具備手動擋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我用的是优利德钳表,只有自动档,显示是5999的,所以吐槽了。还有的众仪等只有自动档,所以我就始 ...

有些自动档的表有一个写着RANGE的按钮,通过按这个按钮可以循环切换该档位的各个量程。钳表比较简单,主要是电工用,考虑到易用性估计没设计这么多

网友:
钳表电阻档测量精度?测0.5%级电阻要用0.1%级或以上。

网友:
这家表子做工用料比不上UT,用用还是可以的,
只要不是很玩具的表子,自动表都带量程锁定。
左边的大表子不但有量程锁定,还有手动刀位档,特意为喜欢手动档的人设计,
自动档大多带量程锁定,手动表是无法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