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P6P≈6P1,6P14,6P15的一部分论述

楼主(2021-02-15):
给各位坛友拜年了:新春快乐!多养牛养好牛,余音绕梁,胆味无穷。

6P6P(6V6)与6P1束射四极功率管:
    6V6是集射四极功率管,为了得到束流效果,管內具有和阴极同电位的,用以产生束流的板极,这样可以防止从板出来的二次电子经束流外测飞回帘柵极。同时,使从阴极飞出的电子成密度很大的扇形电子束流。栅极和帘栅極等电极全是螺旋状的绕线,,各绕线排列得很齐整。由于从阴极放出的电子成薄板状通过各绕线间,所以帘柵极电流极小,既便是低的板极电压,也没有二次电子放出,所以效率高,可得到大的输出。6V6是高效率的输出管,如果用法不当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特长。使用时要注意,因电力湑費很大,因此不要增加灯絲电压和电源电压,超出柵、板极的最大耗损。在供给315伏板压时可得到5.5瓦的功率输出。
    国产6P6P与美式管6V6特性完全相同。在相同工作条件下(屏压250伏,栅压-12.5伏)做甲类放大,6P6P最大输出功率4.5瓦,6P1最大输出功率4.8瓦。但谐波失真6P6P要优于6P1。
    6P1是一只非常优秀的电子管,相对6P14等易用与耐用。由于用途广泛,当年的产量数额巨大,因此现存量也大,是当今性价比高的同时也是电转换效率高的功率管。6P1是束集功率放大管,是把6V6作成花生管型式的电子誉。使用电路和6V6完全一样,在甲类和甲乙1类(如从前10W扩音机)的工作;和6V6相同,可参考6V6项目。
    6P1单端,输出功率4W左右,对各种功放电路适应性与过载能力强,对制作工艺要求不严格,容易调试。较6P14效率略高;音质铿锵有力;谐波丰富,可是不利于高保真。接灵敏度高点音箱,普通居家听音没有问题。有的爱好者制作一些大小胆机,经常使用的却是他的6P1机器。如果感觉功率不够可以采取并联后再推挽输出,失真度减小,而且音质雄厚、纯正,推大口径全频纸盆喇叭有震撼力。
   应注意,它是花生管,因此不能像6V6那样过载使用,如果在超过最大規格使用时,寿命就要減短。由于是小型电于管容易过热,,不要放在发热元件或不耐热的元件的旁边,尤其不要放在电解电容旁。
   三极管接法不是它的强项,有舍本逐末之为。

6P14型输出五极管:
    出现之前有6V6和6P1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已普遍地使用于收音机和扩音器中。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对音频功率放大管的要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调频广播方面,由于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广播要扩展甚多,杂声电平也在极小极限以内,因此需要相应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管的特性,来满足放大器的高传真度、和低杂声电平的要求。
    国产6P14基于此而设计生产的,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选管,为生产优质扩音机(剧场礼堂用)和录音器机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它具有高跨导的特点,适合用在高灵敏度和高效率的放大器中,并且可以采用负回授电路来降低非线性失真和杂声电平以及改善频率响应等等。它最适用于优质的扩音设备中。
    它的阴极表面积比6P1大2倍以上,理论上寿命也长,实际上往往不规范比如某扩音机将6P14卧放,放大器中帘栅极电压超标,耦合电容过大,而缩短了寿命。6P1阴极是矩形截面,6P14是与栅极各店同向相等的截面。特性曲线比较 可见降低了非线性失真系数。在使用6Pl4设计线路时,可以根据使用要求来挑选一个合适的工作状态。必须正确地选择它的最佳工作状态,使得输出功率最大而非线性失真最小。
    只有在高灵敏度或者具备比较深的负回授设计的电路中,采用6P14较为适合,在不需要高输出功率的情况时,接作三极管使用时非线性失真和耗电量会更小。6Pl4的灯丝加热功率比6P1约大52%,。所以在一般使用条件下,考虑性价比,仍应采用6Pl束射四极管为宜。

6P15型视频输出五极管:
    它与国产6P14电子管完全相似,仅在管芯上下两端各增添一只金属它与国产6P14电子管完全相似,仅在管芯上下两端各增添一只金属隔离片,但是由它的性能和用途来看,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我们知道在脉冲信号接收机中(包据雷达、脉冲通信、电视广播等)都有视频放大部分,用来放大脉冲或速变信号,这种信号的频带,从几十周直到几兆周甚至几十兆周,它被称为视频信号。
    在视频输出电压放大器中,对电子管的要求有下列几点:
    1)需要有尽可能大的宽频带放大能力,保证获得高清晰度和高传真度的图像;
    2)需要有足够大的输出电压,保证满足示波管或显像管输入端的需要;
    3)电子管的效率要达到最大值;
    4)电子管的极间电容要最小。这些主要的要求,可概括地用宽频带放大能力的简单公式来鉴别电子管的优劣程度:
    K*Δf=S/(2πC0),K   (K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Δf为频带宽度,S为电子管的跨导值,C0=Cin+Cout+8,即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和接线电容的总和,假设接线电容的估计值为8PF)。
    国产6P15电子管是根据上述要求,并考虑标准化,采用与6P14П相同的统一另件,采取了调整主要参数和降低跨路电容等措施。特性数据见《电子管手册 》 。
    电子管6P15与6P14可以说是是同门兄弟,按照原来的设计定位,6P15用于电视机的视频放大,6P14则用于音频放大。后来电子管在众多的领域内被晶体管集成电路取代仅在Hi-Fi音频放大等少数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6P14与6P1同为音频放大管,6P14因为音质靓丽而获得“淑质英才”的美誉,6P1虽然数量众多却没有名分。6P15更被冷落。
    6P14因为高跨导而比6P1更容易推动,输出功率也比6P1要大一些,6P14唯一的缺点是比6P1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高时,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与屏极吸引电子的能力同时增加,高跨导与高放大倍数的6P14自然更加容易老化,这是由于各极之间距离非常近,很容易连极。6P14的跨导大约是6P1的2.5倍.6P15的跨导差不多是6P1的3倍,因此6P15也比6P14更加容易被烧老,特别是其帘栅极,按五极管连接时,绝对不能超过200V。高放大倍数一方面说明功率管比较容易被推动,但是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较难控制,对于外围电路的要求也更高,而且放大倍数过高还可能会忽略掉音频信号中的某些细节。
    通常认为将6P15用于音频放大时,不宜按五极管连接,而应该把它接成三极管来使用,接成三极管的6P15内阻仅1.38k。接成三极管后,6P15的放大倍数下降了一半多,但是却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了,而且三极管的音质也比五级管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三极管是很难推动的,但实际上推动连接成三极管的6P15与推动6P1一样容易。这样看来,6P15接成三极管后,应该是一只性能出色但也很脆弱的电子管。如果进行比喻的话,6P1就像原野上茂盛的野花,而6P15则像温室内娇艳的鲜花。6P15离散性很大,工作时屏流漂移较为普遍。因此最好是阴极用恒流源代替阴极自给偏压电阻。
    下面来源于:无线电杂志1964年第八期上的问与答。
    6P15在屏极电压300V,帘栅极电压150V,阴极电阻75欧时,最佳负载10千欧。屏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都是170V,阴极电阻82欧时,最佳负载4.5千欧。屏极电压230V,帘栅极电压200V,栅偏压负4V时,负载阻抗也在5千欧左右。  6P15接成三极管时,屏极电压150V,栅负压负4.5V时,负载阻抗3千欧;屏极电压200V,栅负压负6V时,负载阻抗2.5千欧;屏极电压250V,栅负压负7.5V时,负载阻抗2.2千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6P15都要几十块一支了

       物价都在上涨,6P15也不可能孤身只好,比如大葱这里节前两颗就10多元钱(70年代被撵回来的朝侨说朝鲜大葱论根买,听了很惊讶,因为到秋天一买就是好几大捆,一捆也就3块多钱虽然工资就几十元),涨价也是货币含金量的一种体现,(6P15不是必要消费品CPI指数不会包括它的),也直接反应了货币发行量的多寡,美联储不是一直使美元贬值吗(涉及美债),唯独被欧佩克控制的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因为美国已经成为石油输出的大国,这样俄罗斯惨了,只能依靠兄弟帮助一把。
      货卖用家,该买还是要买,日后还得涨,囤之就没大意思了,要炒就炒大的,现在还在囤大葱的肯定赔本。

网友(2022-02-21):
管子收了不少,没时间作,感觉这几种管子都差不多。

网友B(2021-02-16):
于版好,新春快乐!
   拜读了您的帖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仿坛上Yangzh老师做的6P15  PP改良机子(光后级部分,超线性改三极管接法),自我感觉良好,与6p1  pp相比,只有胜出而无败绩(可能是未调整到位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段均匀。音域宽畅。低音有层次有深度且有力,小音量时仍然丰满。高音无可指责。功率似乎比6P1大点。有不想关机之感。但问题來了:
    1您说:“这样看来,6P15接成三极管后,应该是一只性能出色但也很脆弱的电子管”。那么如果眼前我初步实现了“性能出色”,却又钻进了“很脆弱”的范畴了吗?
    2.按无线电杂志理念,6P15三极管接法时:屏压愈高,则栅负压愈高,而输出阻抗愈小。250V时,栅负压7.5V,输出阻抗为2.2K。而Yangzh老师设计的这个电路(超线性接法),屏压估计在260V左右,而输出初级要绕3600T,应该有10K吧,反而阻抗大了,那又该如何理解呢?
   下面是我解接的所谓好听的改良电路,您看看,照这副样子,6P15的生命率会有严重影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于版好,新春快乐!
   拜读了您的帖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仿坛上Yangzh老师做的6P15  PP ...

    就您的问题对6P15的介绍做下补充。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们对音质,音域,频响,失真,等等要求也不同,声音重放是个系统工程,6P15等功率管仅仅是是一个元件,胆机也就是正体的一部分。正个系统也要遵循木桶效应,不能存在短板。
    6P15的跨导差不多是6P1的3倍,因此6P15也比6P14更加容易被烧老,特别是其帘栅极,按五极管连接时,绝对不能超过200V。高放大倍数一方面说明功率管比较容易被推动,但是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较难控制,对于外围电路的要求也更高,而且放大倍数过高还可能会忽略掉音频信号中的某些细节。通常认为将6P15用于音频放大时,不宜按五极管连接。
    因此应该把它接成三极管来使用,接成三极管的6P15内阻仅13.8k。接成三极管后,6P15的放大倍数下降了一半多,但是却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了,而且三极管的音质也比五级管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三极管是很难推动的,但实际上推动连接成三极管的6P15与推动6P1一样容易。况且前级大多采用SRPP电路,或者如你电路图中所用的两级直耦电路。
    音响刊物曾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介绍6P15在Hi-Fi功放中的应用,6P15的所有栅极与屏极连成三极管。屏极电位310V,静态屏流38mA,阴极电阻220欧,负载阻抗5kΩ,输出功率3.3W。这个设计几乎将6P15的潜力发掘到了极致,网上有这个电路。由于离散性,根据不同的电子管逐个调整。对于一些管子,阴极电阻甚至会超过430欧。更为麻烦的是,6P15的屏流会随着时间漂移,只要经过十多分钟就会翻一番,很容易将电子管烧老。
   对于6P15这种脆弱的电子管,怎样才能确保它不被烧老呢?用恒流源来代替阴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嫌逐个挑选阴极电阻太麻烦。
   这里三极管接法功放电路。在Ua200V、Uk6V时,la不超过30mA,虽最佳负载RL2.5kΩ,但三级管内阻低,对负载RL要求较宽松。最佳RL=Ri*β。式中Ri为三极管内阻,β负载系数。从图4中可看出,β从1.5~3.5较平坦,6P15Ri约1.4KΩ负载RL可以从2KΩ一5KΩ,除功率灵敏度和输出稍低外,用5KΩ、、7KΩ输出变压器试听比对两者没差别。
   你的6P15是参照网上颇有影响的“用6P15视频管制作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制作的。能够达到你满意的效果主要是具有大的储备功率(阻尼系数)是强劲有力地功率输出保证,就如歌唱家的底气一样,再好的歌喉如果软弱无力只能孤芳自赏。
   对于负载阻抗匹配问题理论上是比较严格些,用测试仪器测量频率绘制频率增益曲线,及失真度会反应出放大器的输出特性,可是听音靠耳朵,这涉及声学与生理学问题(涉猎的太少)就如CRT彩色成像,彩色是靠人们视觉对颜色感知的大面积模糊原理。晶体管放大器的失真度与电子管放大器的失真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同样人们对放大器阻抗的失谐不是特别敏感,对低音域感知相对高音要迟钝的多,这就需要大的储备功率提高低音声强。

网友:
“接成三极管的6P15内阻仅138k”,我咋也不信。

网友:
于版春节快乐!6P14的欧美型号EL84/6BQ5在欧美收音机里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好帖。把管子的老根挖出来了。

网友:
这类管子都是胆烧友的最爱。本人对这三种管子都用过,感觉还是6P1在音质上更好听一些

网友:
6p6p声也很好,与6p1类似,6p14也不错灵敏度高,6p15的声音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首先祝楼上三位版主:新年快乐!牛年吉祥!
感谢于版,对6P1等电子管的性能、用途等做的详尽的论述,这对胆机爱好者是十分宝贵的资料,若有时间,再说说6P3P与6P13P电子管的使用方法与性能用途,在此感谢!

网友:
于版好,新春快乐!和你都是于姓本家人,特别感觉亲切。

网友:
于版,白版,好春节快乐,于版把几只型号的管子讲的非常的透彻。受益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