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研究研究玻璃升降器电机改电动升降桌驱动机构?

楼主(2021-02-15):
去宜家看到了一款电动升降电脑桌3800,淘宝上看有支架卖1300,我手里有两个玻璃升降器拆下来的电机蜗轮蜗杆机构,能不能改装一下变为升降桌支架呢?

网友:
完全可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升降器本身电机就是涡轮蜗杆结构,输出是一个齿轮带动的钢丝滚,它本身就具有阻止反转的能力,我想输出带个螺母,螺母推长螺丝不就可以顶桌面了么,相当于改造成了电动推杆

网友A:
直接二手推杆电机一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咳,电机中置,依然采用钢丝滑轮结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二手推杆电机一装就可以了

咱就是想废物利用,这个玻璃升降器电机机构是自己车上拆下的,都是钢丝断造成的故障,电机本身很好,带负载能力足够,每次都是买总成更换,替换下来的电机机构我都收藏了,就是琢磨着以后能用的上,看上了升降桌面,就想着利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电机中置,依然采用钢丝滑轮结构就行

您说这个方案可以,钢丝滑轮机构,多绕一圈还能继续省力提高负载能力,不过电机输出是齿轮带的钢丝滚也只能绕几圈,钢丝绕卷长度不够就限制了升降高度,怎么说也得一米行程才理想哈哈

网友:
电机带动螺旋千斤顶 顶起桌面即可  桌面做成马扎凳的X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