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T7人声有点沙哑求助

楼主(2021-02-16):
手上有张12AT7作为输出的前级板
只是人声(女声)齿音比较重,有点沙哑的感觉

甩开了其他线路,音频信号直接输入12AT7也是一样
实物图如下:

画了电路图如上图
这个屛极高压是开关电源升压
所以用了好几级CRC滤波
各级电压也有实测标注在图纸上了

下面这个是12AT7的特性曲线图

请教各位大大
如何修改一下来改善齿音呢?
实测放大倍数约8倍
感觉放大倍数有点大,如何修改将放大倍数降低到3~4倍呢?
同时如何进一步降低输出内阻来更好的匹配后级呢?直接把屛极电阻减小吗?
谢谢。

网友A:
在OUT端子与栅极之间,每声道跨接一个470K-510K的电阻,有望满足楼主降低放大倍数的要求,同时兼具降低噪音、降低输出阻抗的功效。效果不明显时适当加大输入端的1K电阻到10K-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端子与栅极之间,每声道跨接一个470K-510K的电阻,有望满足楼主降低放大倍数的要求,同时兼具降低噪音 ...

请问是这样吧?
谢谢

网友A:
是的。注意那个1K要适当加大,否则前面接的音源输出阻抗较低时,增加的负反馈效果会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注意那个1K要适当加大,否则前面接的音源输出阻抗较低时,增加的负反馈效果会不太明显。

好的,谢谢。
1K就增加到10K吧

另外这种方法能改善齿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1K就增加到10K吧

应该是可以的,改动以后,在音频段的失真度将更低,相信音质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改动以后,在音频段的失真度将更低,相信音质会有所改善。

好的,晚点试试
现在放假在家,手上还没470K电阻
年后开工回公司就有了

网友:
二楼朱院长,传道受业解惑,师之大者!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和频率特性,可以很直观的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和频率特性,可以很直观的找到问题。

有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过
正弦波波形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和频率特性,可以很直观的找到问题。

今天开工
板子带公司调试

先上未加反馈电阻前的测试波形图

1KHZ 1Vp-p输入

1KHZ 1Vp-p输入

这个是输入,抛开了其他线路,直入电子管的

8.1Vp-p输出

8.1Vp-p输出

1KHZ正弦波输出波形很好
放大倍数8.1倍

上图是20KHZ正弦波,波形也很好

接着是20KHZ 方波,也没问题

然后加反馈电阻,470K、390K波形减小不多
最后是减小到150K
波形如下:

加反馈电阻后输出波形

加反馈电阻后输出波形

还是1KHZ 1Vp-p输入,输出是4.8Vp-p

楼主:
公司没好的音响
晚上带回家听听效果了

楼主:
回家接入音源、音箱
没啥太大的变化
女声齿音还是有点沙哑

楼主:
转了一圈,最终确认还是音源问题

音源是数播,以前也用过
估计以前前级解析力不够高,没发现问题。
也可能是数字文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