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3与FU7两用的想法

楼主(2021-02-16):
大家初五好。今年想做一台2A3胆机,可是手里还有FU7闲置,就有了两用的想法,2A3与FU7都装在机箱上。
已经有前辈给了2A3电路,在此感谢。+B电压选择300V,这个电压对FU7来说就选择3.5K。这样输出牛就买2.5与3.5两用的。设开关,用2A3时,选择2.5K,用FU7时选择3.5K。
灯丝选择开关,用2A3时,打开交流2.5V,用FU7时,打开6.3V。
各位老师,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
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FU7一般都是标准接法玩,很少玩三极接法的,因为有一部分束射系列管做三极接法时管压降挺大的,6P1\6P3P\FU7均属此类。需要提高高压B+才能达到需要的输出功率。FU7三极接法大约需要400+V的电压,所以要想玩好两个管子,两者的B+电压是不一样的。不过按照楼主的意思是两者公用相同的高压,300+V。那要想达到差不多的输出功率,就需要FU7按照标准接法玩。
这样又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三极管的输出牛跟多极管的输出牛,严格来说是不能公用的,因为两者各管子的内阻不一样,在匹配输出牛时,不仅仅要满足阻抗的要求,还要注意分布电容和漏感的匹配,而输出牛分布电容和漏感又是矛盾的一对儿参数。一般来说,三极管的牛要漏感小,分布电容可以有所妥协。多极管的牛要求分布电容小而漏感可以有所妥协。这就是说两种牛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很难做到兼顾。
所以最终一句话总结,要想发挥各自管子的特色,就别共用,要想共用牛,那都能响,但肯定会有所偏颇。

楼主:
谢谢楼上jupeter老师的详细解答。我这方面的知识少,所以考虑的不全面。那么能否换这样的思路呢,电路各指标参数以2A3为主选则,FU7算是搭车的尽量靠拢。。。通过转换听FU7玩玩。。。

网友:
束射管和五极管同样的3.5K和直热三极管的绕法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要兼容还不如2A3和300B兼容,最起码管脚定义相同,同属直热三极管用3.5K输出牛可以兼容只是灯丝电压不同

楼主:
谢谢火老师进来。。我也是胡乱瞎想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