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玩矿石收音机,再次体会陈宪文电感

楼主(2021-02-16):
春节是一年中难得放松休息的时段,玩矿机最惬意,貌似收音机卖药广告也有所收敛。我的矿石机,还是一堆零件,算落在纸盒里,用鳄鱼夹连接,这样玩的目的是方便试验,玩矿机很容易见异思迁,看到更好的零件就想试试,看见不一样的线路,又想尝试,还要试玩不同波段,索性就这样散玩了。
最近又想起陈宪文电路,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在论坛里搜索,有很多老师的解读与试验,我学习到陈宪文电路里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引入了一个大电感,目的是提供直流通路,另外的作用是否帮助阻抗匹配,我还没有搞懂,但通直流很直观。之前曾经试验过加入大电感,但感觉效果不明显,听感没有明显变化。玩过之后就拆了,总觉得矿机以简洁为上,直到年前,看到有坛友提到采用电流互感器制作的阻抗变换器,直流分量会产生磁性使互感器阻塞,忽然提醒我,因为我的矿机就是使用的互感器绕制的阻抗变换器,在听强台时有破音,弱台则音质很好,一直找不到原因,由于互感器体积小,弱台性能好,一直舍不得换掉,这次正好试验,是否是直流分量造成阻塞,正好入手了电流表,于是再次加入陈宪文电感,再加上电流表。大电感也是用电流互感器,这个互感器绕组2000匝,据卖家说电感超过100H,远超过我的表量程,这个大电感接在检波管之后接地,一方面提供直流分量入地通路,另一方面也是音频阻流圈,强迫音频通过10uf电容接入阻抗变换器,基于这个理解,大电感的电感量要大于或等于阻抗变换器的初级电感。
本机调谐回路,采用了单回路,一般经验,单回路的选择性要弱于双回路,我试验单回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二极管采用了高Rd的2835,Rd值1.2M,阻抗变换器的阻抗也很高,加上有陈宪文大电感,因此负载相对轻,调谐回路有载Q值相对影响小一点,其次我入手的瓷轴可变,Q值也高,最后,天线接在调谐线圈低端距地约12圈的位置,这样有利于天线匹配,原来双回路的天线线圈也是12圈,接抽头相当于自耦。
上机试听,首先试验本地强台,747央广阅读之声,这个台没有广告,主要是播讲小说文学作品,玩矿机最合适,果然,接上大电感,过去的恼人的破音没了,干干净净,这个强台大约30ua,耳机音量足有不吵人,音质超好,听起来很是享受。断开大电感,破音立刻出现,这次终于体会到陈宪文电路的魅力,及直观感受到其作用。回想过去的试验,可能采用铁心的音频变压器,直流分量影响相对小,听感没有觉察,所以当时没感受到陈宪文电感的用处。然后试听弱台,与过去没有什么变化,单回路也表现出很好的选择性,而且本地两个接近的强台720与747可以分开。通过这个试验,更认识到对矿机的线路、零件作用,不能轻易下结论,即便做过试验,也要谨慎言论,矿机看似简单,理论学问还是很多。

网友A:
祝新年玩矿机开心愉快,多多分享你的玩机体会!

网友B:
请问这个大电感那里有买的

网友: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新年玩矿机开心愉快,多多分享你的玩机体会!

感谢加分肯定,祝新年快乐

网友:
祝新年玩矿机开心愉快

楼主:
也祝您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大电感那里有买的

在X宝上搜索“电流互感器”有很多,不到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新年玩矿机开心愉快

也祝您同乐

网友D:
我昨天晚上无聊也弄了个矿石收音机,室外拉个10多米的天线,现成的线圈能收5、6个台,还不错

网友E:
不为无用之事 何以遣有涯之生 楼主新年快乐 加分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为无用之事 何以遣有涯之生 楼主新年快乐 加分 点赞!

好对联,感谢加分,也祝您玩机快乐,春节快乐

网友F:
没看到100H的电感呀

网友:
矿石机是比较好玩,简单......我用一个晶体管和一副耳机就能听广播了.......

网友G:
喜欢看1379老师的文章,描述详实~

网友H:
1379老师,麻烦你拍下交流互感器的参数照片,并测下它的直流电阻是多少?我买了5个5v2.5MA的交流互感器,测电阻是100欧姆,但用在手机耳机时,是能当矿石收音机的高阻抗耳用的,只是效果确实不如220v变12v的电源变压器好。我的交流互感器上绕线圈是80圈和120圈两种,后者配32欧串联成64欧耳机效果最好。我特意用它配装鱼钩小盒做成火柴盒矿石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79老师,麻烦你拍下交流互感器的参数照片,并测下它的直流电阻是多少?我买了5个5v2.5MA的交流互感器,测 ...

不是老师,都是玩的,参看下图有部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喜欢看1379老师的文章,描述详实~

感谢支持,同为矿坛添砖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100H的电感呀

那个黑色的中间有孔绕有漆包线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晚上无聊也弄了个矿石收音机,室外拉个10多米的天线,现成的线圈能收5、6个台,还不错

玩矿机乐趣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黑色的中间有孔绕有漆包线的就是

谢谢回复,这么小的体积超100H,真是超出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