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迷你7.1桌面功放 附共模电感使用

楼主(2021-02-16):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心血来潮,前段时间折腾电脑MIC,看电脑主机后面还有好几个音频插口空着,都是5.1 7.1声道输出用的,平常咱只用绿色那个主声道,其它都没用过,玩玩呗;

我手里有剩余的网上最便宜的那种几块钱的电脑小方块喇叭,非常廉价的那种,我是拆开了利用小喇叭给别人改限号提醒器用,剩余了许多内部的功放板,以前都没工夫看,如今拿出几片挑挑看起来顺眼的几片研究研究;

芯片是8002功放方案,5V3W的功率,其实我测试了一下,3W功率对于家庭使用也够用了,关键是音质太差,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本来应该是装两个8002做立体声的,却只装了一个,两个喇叭实际是并联的,而且通过信号发生器测试,根本没有低音,只要低于200HZ的频率就开始衰减了,分析电路发现输入电容用的容量太小了,低频根本就过不去,立马用手里的贴片电容给换个10uf的上去,再次测试低频出来了,就算是10HZ都可以放大推动喇叭纸盆动作了,OK可用

既然我电脑是7.1声道的,需要八个功放模块组合,补装了贴片固态电容九支,扩大电源的供应能力,这个换电容和加滤波电容属于基本的磨机了哈哈;
四条立体声输入线,这个线也是原来的廉价改造的,两条并一条用,7.1声道的其中7路喇叭就用小方块喇叭了,主要是考虑喇叭的一致性,因为喇叭是泡边的,声音还是可以听的,起码不难听就是了;

组装过程一波三折的,都弄好了测试发现电源短路,又拆开找,再组合,没少花时间折腾,不过乐趣就在于折腾嘛,

终于装好了,发现用我的太阳能低压供电系统供5V电源喇叭有滋滋的杂音,用充电宝供电就没事,奇了怪了,这个问题后来也找到了,等后边再说;

都弄好后桌面摆了8个小方块喇叭,电脑声卡测试一下每个都能正常发声,然后找音乐测试,其实还是立体声,就两个喇叭有声音,其它都不响;继续找资源吧;

后来翻到硬盘上有以前下载的高清电影,几十个G那种,打开后有了,但是也只有5.1声道,侧面两个喇叭还是不响,网上找的DSP发烧WAV,APE什么的歌曲也只有5.1的,就没有7.1的素材可以发挥7.1的硬件功能啊,岂不白折腾7.1?

终于在声卡属性里面可以选择环境声,你只要选择了一种环境,它自己会把8个喇叭都驱动起来发声,算是有点意思吧;

重低音发现声音小,需要在软件里面调整放大增益加10DB才凑合,马上又拆开人为调整8002的反馈电阻值,提高功放本身增益;这样软件里面就不需要再提升了;

重低音用小喇叭怎么能爽,接入家庭影院的落地音箱当低音箱用,哈哈,3W竟然也能推动的主音箱咚咚的发出低音,甚至还不能开太大,孩子都嫌吵影响学习了,低音也解决了,桌面上撤掉一个小喇叭剩下了七个;
当前需要解决的供电问题,我不能总是用充电宝吧,还得接入太阳能系统找找原因;

发现噪音当去掉副显示屏电源时候就消失了,证明噪音是从副显示器来的,供电是12V的,首先找来一根带磁环的电源线替换上,没有改善;

然后我找到了开关电源常用的那种共模电感,用了一个大个的,有明显改善,换成另一款小的,效果不如大的,那就直接两个大的串联到12V供电线上,紧靠着附显示器的电源插座,这下子终于清静了,看来就是附显示器这个改造的主板电源设计太垃圾,干扰太大了,通过电源线串扰的;

这下子也明白了这个零件是怎么用的了,以前也是修理东西只知道更换,不理解这个共模电感到底干嘛用的;

通过这次实践感性认知学会了一个元件的功能和用法,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网友:
7.1,那个太高档了,小空间随便摆是玩不来的,主要是体现不出效果,据说要每个喇叭摆在合适的位置上,而且各个喇叭的功率都要相互配合。
8002这种单片ic也不知能不能行。还有低音功率就这么几W肯定不行,低频没有方向性,但功率肯定要大,而且喇叭也是要低音特用的,加dB肯定破音。
光这些一般人就没办法弄了,根本就出不来效果。

论坛里面某些金耳朵的应该玩过?

楼主:
我里屋低音只要开一点点大,关着门低音穿透出来孩子在客厅就闹影响学习了哈哈

网友A:
一个小盒子里8个功放,一排音箱,够威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盒子里8个功放,一排音箱,够威武的

而且原装的电位器可以分别调整音量,咱们只是换换电容磨机了一点点,就是功率低才3W,估计不失真也就2W,不过2*8=16W也够响的了

家用嘛,代替原来2.1漫步者是可以的,多声道的,好玩

关键是功耗低哦,原来的漫步者待机背板都发热,咱这个供电只有5V,待机电流只有35ma,正常音量也就150ma最多了,超省电的7.1功放,充电宝都能带起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