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5351频率字计算

楼主(2021-02-16):
哪位老师用过Si5351,手册给的公式我没看懂

Si5351时钟频率=25MHz,预输出频率=112.5MHz

Multisynth NA设置:MSNA_P3[19:0]=,MSNA_P1[17:0]=,MSNA_P2[19:0]=

Multisynth0设置:MS0_P3[19:0]=,MS0_P1[17:0]=,MS0_P2[19:0]=

以上寄存器的值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我不懂英文看不懂手册,各位老师给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范围15 + 0/1048575 到 90之间,假设设置PLL频率888MHZ,晶振25MHZ

c=1048575

888000000 / 25000000 = 35.52

a = 35

b/c = 0.52

b  =  0.52 * 1048575

b/c*128 = 66  取整数

  msx_p1 = 128 * a + 66 - 512

  msx_p2 = 128 * b - c * 66

  msx_p3 = c;

8 + 1/1048575 到 2048

小于150MHZ能用小数分频器

c = 1048575

888000000 / 112500000 =   7.8933333

a = 7

b/c = 0.8933333

b = 7.8933333 * 1048575

b/c*128 = 1010 取整数

  msx_p1 = 128 * a + 1010 - 512;
  msx_p2 = 128 * b - c * 1010
  msx_p3 = c;

第三个整数分频

网友B:
说明书写的那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英文看不懂手册,各位老师给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谢谢老师解答!
按您给的计算过程,相应寄存器配置字如下:

Multisynth NA:MSNA_P3[19:0]=0xFFFFF,MSNA_P1[17:0]=0xFC2,MSNA_P2[19:0]=0x8F5C2

Multisynth0:MS0_P3[19:0]=0xFFFFF,MS0_P1[17:0]=0x572,MS0_P2[19:0]=0x58B72

CLK0=0x4F

Si5351时钟频率=25MHz,CLK0=13.4420MHz,没有得到112.5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那么详细

年龄偏大,接受能力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
按您给的计算过程,相应寄存器配置字如下:

我也不懂怎么算,咱俩等各位老师来给解答吧。

ClockBuilder-Pro软件生成的

2,53h
3,00h
4,20h
7,00h
15,00h
16,5Fh
17,8Ch
18,8Ch
19,8Ch
20,8Ch
21,8Ch
22,8Ch
23,8Ch
26,00h
27,01h
28,00h
29,10h
30,00h
31,00h
32,00h
33,00h
42,00h
43,01h
44,00h
45,02h
46,00h
47,00h
48,00h
49,00h
90,00h
91,00h
149,00h
150,00h
151,00h
152,00h
153,00h
154,00h
155,00h
162,00h
163,00h
164,00h
165,00h
183,92h

我上面算法生成的,我没有验证,经过你的验证证明是错的计算方法

16,0x80,
26,0xFF,
27,0xFF,
28,0x00,
29,0x03,
30,0xC2,
31,0xF8,
32,0xF5,
33,0xC2,
42,0xFF,
43,0xFF,
44,0x70,
45,0x01,
46,0xF2,
47,0xF5,
48,0x8B,
49,0xF2,
177,0x20,
16,0x0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怎么算,咱俩等各位老师来给解答吧。

谢谢回复!
时钟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太离谱
I2C时序及写入相应地址没问题,因为修改寄存器44(Multisynth0参数),[6:4]R0_DIV输出分频比时有效。 鼓捣一天了也没搞清楚
期待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英文看不懂手册,各位老师给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我计算有误,老师给的计算流程是对的,再次感谢!
流程及截图贴在这里,有需用的备查

Si5351时钟频率=25MHz,预输出频率=112.5MHz
Multisynth NA设置:MSNA_P3[19:0]=0xFFFFF,MSNA_P1[17:0]=0x1000,MSNA_P2[19:0]=0x0
Multisynth0设置:MS0_P3[19:0]=0xFFFFF,MS0_P1[17:0]=0x200,MS0_P2[19:0]=0x0
寄存器CLK0=0x4F
---------------------------------------------------
Floor:取整数
c=1048575
a=900000000/25000000=36.0(无余数)
b/c=0(余数)
b=0*1048575=0

MSNA_P1[17:0]=128*a+Floor(128*b/c)-512=4096=0x1000
MSNA_P2[19:0]=128*b-c*Floor(128*b/c)=0x0
MSNA_P3[19:0]=1048575=0xFFFFF
---------------------------------------------------
Floor:取整数
c=1048575
a=900000000/112500000=8.0(无余数)
b/c=0(余数)
b=0*1048575=0

MS0_P1[17:0]=128*a+Floor(128*b/c)-512=512=0x200
MS0_P2[19:0]=128*b-c*Floor(128*b/c)=0x0
MS0_P3[19:0]=0xFFFFF

网友C:
示波器带的频谱功能吗?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带的频谱功能吗?什么型号的?

是两个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算有误,老师给的计算流程是对的,再次感谢!
流程及截图贴在这里,有需用的备查

        谢谢你帮忙验证,昨天计算时候搞错了,没仔细检查应该是0.89,忘了去掉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帮忙验证,昨天计算时候搞错了,没仔细检查应该是0.89,忘了去掉整数

谢谢你提供的计算流程
但在实际应有中,应该是逆程计算,因为,已知条件只有参考时钟和预置频点

网友:
各位看看这个Arduino控制的Si5351程序,哪里有问题?编译不能通过。

楼主:
https://github.com/prt459/Arduino_si5351_VFO_Controller_Keyer
只能是按提示,少哪个文件找哪个了

楼主:
学习进度汇报

楼主(2021-03-20):
进阶练习

楼主:
交作业
收音机原理图载图借用本坛苏老师设计的FM收音机,实物图为套件组装后的部份载图;
Si5351输出经10dB衰减送入FM混频,从波形上看,虽然是方波本振,经过混频、选频后的波形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何让si5351输出的方波变正玄波呢?请教高手解答一番

楼主:
矿坛卧虎藏龙,高手不敢当,同学,同学,也谈不上解答,共同探讨
如果输入端的阻抗较高,方波信号通过一个小容量的是电容,借助示波器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已经不是方波而是无限接近正弦波,具体的容量根据输入端要求确定;如果是在某段频率内,可用低通滤波器,要求稍高就用多阶滤波器,阶数越多效果越好调试难度越大,注意阻抗匹配,否则,滤波器无意义;当然可以利用Si5351的两路输出混频后再滤波。另外,Si5351的输出谐波是1+n次,单就这点来说优于DDS。
尽管经处理后的输出不能做信号“源”,但作为业余应用的信号发生器,绰绰有余。没有误导他人的意识,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2021-04-24):
嘉立创做板,准备实战

网友B:
si5351以后我可能会用到,上次淘宝买别的元件顺便4块多带了一片,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i5351以后我可能会用到,上次淘宝买别的元件顺便4块多带了一片,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我买的是6块钱一片的,4块多哪家买的?顺便问问,这个小贴片很难贴,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6块钱一片的,4块多哪家买的?顺便问问,这个小贴片很难贴,有什么办法?

对齐后先焊一两个脚暂时固定,然后再焊其他脚,有点耐心就好了

现在价格居然大几十? 卖家乱来

楼主:
补充内容 (2021-4-26 18:45):
图有误,后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5351以后我可能会用到,上次淘宝买别的元件顺便4块多带了一片,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如果是几个月之前买的也许能用,要是近期10元1个也不保证好用。
有的约90~130MHz这段不能用,有的以150MHz为界分成两段,跨段即乱。
另外,Si5351A分版本A/版本B(Si5351A-A/Si5351A-B),主要区别:(1)RevB:频率输出范围是2.5KHz~200MHz;RevA:8KHz~160MHz。(2)输出阻抗RevB是50欧姆,RevA是85欧姆。(3)RevB不支持QSOP-24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几个月之前买的也许能用,要是近期10元1个也不保证好用。
有的约90~130MHz这段不能用,有的以1 ...

当时我在立创已经把这个加到海外代购购物车里, 因为还有想买别的芯片没最后确认,就迟迟没下单,当时的价格也不过8元,目前还是显示原来价格,不知道真下单会不会提价

不过在华秋商城看了下,国内原厂现货,单价8块多,最小起购10片, 感觉这款芯片可能没有缺货,淘宝乱涨

lc有国内仿的,MS5351M, 杭州瑞盟, 1片6块多,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在立创已经把这个加到海外代购购物车里, 因为还有想买别的芯片没最后确认,就迟迟没下单,当时 ...

咨询过立创,答复是那个价位他们买不到。华秋也看过,5K的单价的是25,不过,RevA的好像18。
MS5351M没用过,不清楚哪家销售正品,真心希望有国产好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咨询过立创,答复是那个价位他们买不到。华秋也看过,5K的单价的是25,不过,RevA的好像18。
MS5351M没 ...

MS5351立创就有卖啊

华秋的原厂5351,有现货
我试了,现价能下单,不过他们只发顺丰,运费按最高的22算一分不减(可以理解为赚运费),所以买10片,折合每片10元多点

e络盟的7块多,但要下个月底才能交货, 也是正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5351立创就有卖啊

华秋的原厂5353,有现货

华秋的现货报价可以接受
正品版本A保证指标上限频率160MHz,业余应用上限到200MHz也可以,如果不急用还是选版本B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2021-4-26 18:45):
图有误,后续更新

你这个电路,CLK0和CLK2脚后面挂接的电路输出波形就是正弦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CLK0和CLK2脚后面挂接的电路输出波形就是正弦波了吗?

加了低通,可以达到滤波器截止频率的1/4至1/5接近正弦波,我说截止频率不是-3dB,是相对平缓的一段,比如,平缓段上限频率至100MHz,那么,80MHz左右起至100MHz接近正弦波。 图中的Q3应该用P型管,结果用了N型,重新制板了,预计节后能到。另外,加低通的目的主要是想滤除高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CLK0和CLK2脚后面挂接的电路输出波形就是正弦波了吗?

低通滤波器是200MHz,手头的示波器一般,也只能到200MHz,所以,看再高频率的正弦波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器是200MHz,手头的示波器一般,也只能到200MHz,所以,看再高频率的正弦波意义不大

设计一个滤波电路,可以搞到短波段3-30Mhz近似正弦波用的电路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一个滤波电路,可以搞到短波段3-30Mhz近似正弦波用的电路参数。谢谢!

这颗芯片只是在TB上买过模块,不清楚是否正品,大概看了频谱,30MHz以下用于接收机本振应该没问题,注意耦合电容尽可能的小,小到能满足输入端要求既可,没必要正弦波直接用就行,经混频、选频率后的输出波形,都是漂亮的正弦波。

楼主:
截图为30MHz低通滤波器,没考虑中频抑制,主要是想衰减88-108MHz的调频信号。因驻地附近的380V动力线,7米长的导线顺楼自然下垂,用示波器测试(输入阻抗1M)感应的50Hz工频信号约9Vp-p,所以,习惯在低通滤波器前再加高通,这样就变成了宽带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为30MHz低通滤波器,没考虑中频抑制,主要是想衰减88-108MHz的调频信号。因驻地附近的380V动力线,7 ...

感谢分享,我按照你这个电路接入电路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截图为30MHz低通滤波器,没考虑中频抑制,主要是想衰减88-108MHz的调频信号。因驻地附近的380V动力线,7 ...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哪一头接入si5351的CLK0~3的引脚上面?是50Ω这端,还是100K~31Mhz这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哪一头接入si5351的CLK0~3的引脚上面?是50Ω这端,还是100K~31Mhz这端呢?

还以为是用在收音机输入端呢,原来是用在Si5351A上,下面截图未经实测,仅供参考。
端口不区分输入输出,如果你用的是Si5351A-A,可能要在CLOCK0-3的输出端串入33R电阻,简单匹配后再接这个滤波器,但这样也会增加约2.2dB的插损。
3-30MHz好像是要用在发射机上,如果是,一组滤波器远远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用在收音机输入端呢,原来是用在Si5351A上,下面截图未经实测,仅供参考。
端口不区分输入 ...

用于si5351,就是想将它输出信号能变成正弦波而已

楼主:
修改后的PCB到了,后续更新重新开贴

补充内容 (2021-5-5 22:42):
后续到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于si5351,就是想将它输出信号能变成正弦波而已

装个Filter Solutions,你要几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Filter Solutions,你要几阶都可以

感谢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如果要正弦波的话,建议干脆换成9850,或9851。波形很好,也不需低通。

你好,谢谢观注!
当然可以用AD9850/51,如果是二次变频的收音机就需要两片,若再加上解调SSB信号的BFO,至少还要加一片AD9833,还是一片5351就是一个完整的二次变频收音机本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