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通过显示设备观看手机里面下载的音频视频?

楼主(2021-02-16):
手机上经常下载一些视频和音频,想实时更新增加到存储设备里面去,然后在壁挂式显示器上播放。

请问可以采用哪些方案?

如果家中有两三个壁挂式显示器,某一时刻想在其中一个显示显示器上播放。
这种情况下,又该采用如何的对应方案?

网友A:
手机投屏播放软件可以,之前用过手机投屏到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投屏播放软件可以,之前用过手机投屏到电视机,

手机之前的内容都已经存到存储设备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之前的内容都已经存到存储设备上去了

让显示器去读文件就是了。

网友B:
手机插入电视机的UBS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插入电视机的UBS接口就可以了

每次都要手机连接到电视里边多麻烦呀!
并且电视那么远,不可行!

网友:
无线投屏,还有这个储存设备是什么设备,如果是nas,可以设置smb协议,电视通过网络直接访问。

网友:
无线投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