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平衡调整方法

楼主(2021-02-17):
转自1986年第10期33页《无线电》杂志

网友A:
我用的指针表基本上调过,如果只要稍调配点点微重的用指甲油比较好,稍点一点就有反映,比用烙铁加焊锡好控制得多

另外一个经验,如果此时调不好,心情急燥时,暂且放上几天再去调

网友:
要有慧根,一但领悟.不是难事,

网友:
百看不厌的文章,做指针表平衡调整很有成功感!

网友:
谢版主,不错的技术资料文章,收藏了,以后指针表平衡调整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指针表基本上调过,如果只要稍调配点点微重的用指甲油比较好,稍点一点就有反映,比用烙铁加焊锡好控 ...

您好!请教下,指甲油会挥发吗?如果没有指甲油,有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推荐的?

网友:
我用一种叫焊接剂的胶水,类似502,比502稠。有溶剂挥发,需矫枉过正,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下,指甲油会挥发吗?如果没有指甲油,有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推荐的?

挥发干了后的基本上没有影响

网友:
      熟能生巧,老指针表,用焊锡微点调平衡这是传统技法,走捷径,指甲油,胶水调,让自己一时高兴而已,焊锡调平衡掌握了,多少,左右,尽在掌握,横平竖直并不是难事!

网友:
回想起77年我的第一台U10万用表花了27大洋只用几天电阻档误接220表头烧毁了,后来修好后就是这么调表头平衡的

网友:
热溶胶 比较好控制, 我用过ab胶

网友:
谢谢收藏了,以后指针表平衡调整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2022-01-03):
好办法可惜手脚笨学不会

网友:
这样调整很好,学习了,。

网友:
其实想问问,指针平衡,有什么标准,就是各个方向相差一格,算不算合格?

网友C:
基本合格,小于一格就算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合格,小于一格就算合格

谢谢,以前一直都没有留意这些。

网友(2023-09-27):
指针万用表调平衡算是高级技术了!

网友D(2024-01-15):
以前跟师傅学习从拆卸压力表。调整十字架“短路环”调节万用表四平衡,只要有耐心可解决,那时将烙铁头磨尖不像现在有诸多烙铁头可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跟师傅学习从拆卸压力表。调整十字架“短路环”调节万用表四平衡,只要有耐心可解决,那时将烙铁头磨尖 ...

请问:“十字架“短路环”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跟师傅学习从拆卸压力表。调整十字架“短路环”调节万用表四平衡,只要有耐心可解决,那时将烙铁头磨尖 ...

我搞坏了几个表头,还是没有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指针表基本上调过,如果只要稍调配点点微重的用指甲油比较好,稍点一点就有反映,比用烙铁加焊锡好控 ...

也有用油漆的,拿牙签稍微沾上一点点,如果加多了,用稀料擦擦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搞坏了几个表头,还是没有上手。

关键是搞清楚四个环前后的作用。然后是细心动作慢一点熟悉了有了经验就可以很快调调整好,说白了也就是一个熟练活。之前也去过四表厂看过她们调整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十字架“短路环”是怎么样的?

套在十字架上的小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套在十字架上的小圈。

没有留意看到,方便的话上图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留意看到,方便的话上图看看。谢谢。

不好意思手里没有实物。在仪器仪表修理的书籍中应该有的,实际就是杠杆原理。以前做这个工作在夏天还是麻烦,电风扇也不能用。搞得满头大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搞清楚四个环前后的作用。然后是细心动作慢一点熟悉了有了经验就可以很快调调整好,说白了也就是一 ...

他们也是用锡“配平”?我看到我的解放内磁的47,基本没有锡的。但是U201的尾锤就有一大坨锡。

网友:
焊锡点的大小也是调节

网友D:
基本位置对了就是加减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位置对了就是加减锡点。

按照你这样说的话,万用表的十字架装上去的时候已经很对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