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配对

楼主(2021-02-17):
为了完成此前的高灵敏FM收音机制作,早些天买了300只1sv101,还好是铜脚的,搭个压控振荡器测试,想得到几对一样的做成多连调谐回路,因为半导体器件离散性不小还真难挑,希望测试完能挑出几对一样的。

网友:
用什么方法挑选的?

楼主:
固定偏压的压控振荡器,插上变容二极管,看稳定下来的振荡频率,我拍的照片小纸条上写的就是振荡频率,误差在3KHz以内归为一样的。

网友:
如果用电桥也行,具有偏置功能的电桥最方便。没有偏置功能的电桥,配合一台可调电源,只需将电桥与电源隔离一下就可以了。改变直流偏置,可以获得一组VC曲线。

网友:
88.125至88.175M,看来楼主很讲究。谐振回路的微调不用了,板上的杂散电容消失了,接收环境的室温不变了,如果背对背使用还勉强;不知楼主的线路,我有点胡乱瞎评,但,我觉得,应追求多个回路谐振电容有着极其相似的曲线为宜。

网友:
3个脚位的变容管怎么测?

楼主:
楼上二位说的有道理,变容管V/C曲线一致才最好,只是那样更烦琐,计划是背对背使用,分类完搭成多连调谐回路测一下扫频曲线看看

网友A:
和高频Q表方法对比那个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高频Q表方法对比那个更好呢

感觉搭的更贴切

网友B:
如果直接用变容二极管对就比较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用变容二极管对就比较方便了。

低压变容二极管对都有哪些型号?我知道一个1SV103是高压32V的

网友C:
1SV101购买工厂小袋包装不用测试,调谐电压3~9伏,不得低于3伏,否则Q值过低,我一台TEAC收音头上用的是1SV101,手动电调4连,调谐电位器磨损坏了,原件找不到准备用多圈的,那位TEAC  T-50收音头电路图提供就好了

网友:
机内图,电调4连,高放级双栅场管,效果还可以,但上家调过

网友D:
我之前买了一些摩托罗拉的MⅤ104背靠背的变容二极管,也还没测试,不知道一致性怎么样,改天有时间了,也按楼主的方法测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Vt电压应该取两到三个点,这样更精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变容二极管对都有哪些型号?我知道一个1SV103是高压32V的

请查下SONY便携半导体收音机的图纸

大多数用的15伏调谐电压的变容管都是低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变容二极管对都有哪些型号?我知道一个1SV103是高压32V的

德生747,757用的就是低压变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买了一些摩托罗拉的MⅤ104背靠背的变容二极管,也还没测试,不知道一致性怎么样,改天有时间了,也按 ...

经过今天实际反复测试,振荡器用TL431稳压,最好加屏蔽包围,振荡器后级用场效应管放大器缓冲,缓冲后低阻取出信号去频率计,环境温度变化要小于3℃,环境温度条件不具备就给振荡器加上PTC恒温片,变容二极管偏置电压测1-3点,比如1sv101用3/5/8V,得出来的振荡频率在FM波段应用偏差不大于5KHz,可以认为是一致可用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今天实际反复测试,振荡器用TL431稳压,最好加屏蔽包围,振荡器后级用场效应管放大器缓冲,缓冲后低 ...

如果要精确一些的,可多些点,比如5个点,曲线一致最好。

网友:
期待楼主的高灵敏度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变容二极管对都有哪些型号?我知道一个1SV103是高压32V的

SVC344,4.5v的就是线性度不好。

网友:
SONY 机多用SVC34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变容二极管对都有哪些型号?我知道一个1SV103是高压32V的

starxi好,变容二极管的厂家很多,东芝、NXP、Onsemi、英飞凌等公司都有相应的产品,下面贴出几个东芝的产品供您参考。按您的需要,这几个例子都是低压的FM变容二极管。

首先,是东芝半导体中关于AM和FM调谐的变容二极管目录。其中可以看到,不管是AM调谐用或者是FM调谐用变容二极管,都有高电压和低电压的分类,High VT就是高调谐电压的,Low VT就是低调谐电压的。对应低调谐电压的FM调谐应用的二极管包括1SV101、1SV147、1SV228、JDV3C11、JDV3C34,除了1SV101外,都是变容二极管对。

1SV101的主要参数如下:

1SV147的主要参数如下:

1SV228的主要参数如下:

JDV3C11的主要参数如下:

JDV3C34的主要参数如下:

参考文献:

1SV101数据手册: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TOSHIBA/1SV101.html

1SV147数据手册: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TOSHIBA/1SV147.html

1SV228数据手册: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TOSHIBA/1SV228.html

JDV3C11数据手册: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OSHIBA/JDV3C11.html

JDV3C34数据手册: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OSHIBA/JDV3C34.html

网友:
1SV101工厂是按3.5.7.9伏测试分档,小袋包装,同一小装的变容管亦可配对使用了,并不用自已再配对测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跟帖探讨!
24楼朋友给的这些型号我都看了下,发现还是我买这个1sv101便宜,可以多买点挑着用。
另外25楼朋友说的小袋包装确有,这次买的有包装袋厂家标好的4位数字代码,我随便挑了4组背靠背接法,测了一下4连电调谐回路,测试发现尚可,88-108范围谐振带宽3-5MHz,如果精确配对后估计谐振带宽会更窄。
没有测试过成品高频头电调谐谐振带宽,不知有多少。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个电路看看怎么搭建分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个电路看看怎么搭建分档?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的细测了,就像25楼6p2坛友说的1sv101厂家小包装基本都是配好的,误差不很大了,大约就像文档所说0.5%误差,用背靠背接法可以不用再麻烦细测分档了。
我实际搭成4回路谐振带宽最多5MHz,中间加了一级双栅场效应管弥补插损后,带宽更窄了大约2-3MHz,也更陡峭了调谐偏离了2mhz带外衰减可达30db,图上是搭焊测试的板子,输出部分再改一下布局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C:
1SV101购买工厂小袋包装不用测试,调谐电压3~9伏,不得低于3伏,否则Q值过低,我一台TEAC收音头上用的是1SV ...

我看我这台T70和T50一样啊

网友:
用这个替换有机双联,不用担心时间长滋啦滋啦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