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T7推6P14线路,请大家参谋!

楼主(2021-02-17):
东拼西凑来的,前级取自一个开环6V6单端,后级就是6P14手册推荐的元件参数,反馈是自己加的。仿真结果标在图上,从音频输入到喇叭输出,电压增益是22dB,不加反馈的话是30dB。输出3W时THD = 3%。请各位师傅提一些建议,准备开工了!

网友:
可以用的,我的12AT7就是这个工作点,但是插6N4反而更好听。

网友A:
用6J1 或是6F2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这么贵的管   效果和价格不成正比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J1 或是6F2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这么贵的管   效果和价格不成正比个人愚见

之前做了一架和田茂前级机子,还剩了好几个at7 正好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做了一架和田茂前级机子,还剩了好几个at7 正好用上了

用AT7的效果比6J1的要好,特别是音质......这是个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T7的效果比6J1的要好,特别是音质......这是个人的看法。

6j1标准接法增益太大了,推6p14这种高跨导管容易出问题。而且机箱只有一个前级孔。。只能用双三极管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6F2 感觉不错  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6j1标准接法增益太大了,推6p14这种高跨导管容易出问题。而且机箱只有一个前级孔。。只能用双三极管

国产名机,好像是飞乐272一级收音机其功放电路就是6J1推6P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J1 或是6F2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这么贵的管   效果和价格不成正比个人愚见

T7应该不是很贵,我有十几只,都没用,三云母的也有,错位屏的也有,黑屏的也有

网友:
12AT7声音比大部分五级管靠谱,而且噪音低了不少。

网友:
      原想给你发一个12AT7推6P14电路图与实体图的压缩文件,文件大跟帖不成,另开帖共享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22504-1-1.html

网友:
6P14自给偏压,一般是屏-阴250伏,屏流45毫安,帘栅-阴250伏,阴-地8伏(170欧),输出5K。建议栅极接防振电阻,帘栅极接降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