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的供电7脚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为啥会引起7脚电压升高?

楼主(2021-02-17):
我看到好多教程上说,如果3842的7脚有电压但是偏高的话,需要更换7脚的滤波电容。
哪位老师给讲一下滤波电容引起电压升高的原因?

网友:
7脚电压是脉冲电压,峰值比较高,滤波不能很好平滑,万用表测一般低频的正弦波形可以,测较高频率的脉冲就会出现正误差。

网友:
7脚电容问题,会引起许多故障,比如打嗝……